[应用方案] 新唐M0 MCU 单片机 低功耗 睡眠 配置

楼主(2023-08-26):
一、将没用到的口配置为“准双向模式”,且尽可能地把输出口也配置为“准双向模式”(对于外围可以输出1的端口也配置为“准双向模式”);
四种I/O模式:
 准双向模式(仅在准双向模式下,I/O引脚内部上拉电阻被使能)
 推挽输出模式
 开漏输出模式
 高阻抗 输入模式
二、将没用到的功能模块关闭。ADC、SPI、UART等。(SPI时钟越快,CLK脚的充放电越频繁,所以耗电量越大)
三、关闭用不到的中断源,防止意外唤醒。
经过以上配置,在新唐M0单片机NUC029LAN上测试,测出在3.3V的待机电流为8uA。

网友A(2024-02-02):
准双向模式和双向模式的区别是什么呢

网友B:
这种配置模式也仅仅是适用于新塘的这个系列的芯片把

网友C:
现在单片机的高阻抗输入模式和老单片机的高阻抗输入模式还是一样的吗

网友D:
仅仅关闭不用的模块是不是不足以降低功耗呢

网友E:
其实有些中断源没有必要关掉 因为低功耗模式下 有的中断源是无法唤醒低功耗的

网友F:
为什么有的单片机的io模式就比较多  有的就比较少呢  这个和工艺有关系还是和芯片内部的原理有关系呢

网友G(2025-09-11):
新唐 M0 MCU 低功耗睡眠配置:禁用外设时钟,选休眠模式,配置唤醒源(如定时器 / 中断),写 SCB->SCR 寄存器使能睡眠,指令触发进入。

网友H(2025-11-10):
新唐 M0 MCU 低功耗睡眠配置:先关闭 unused 外设时钟,配置 GPIO 为高阻态;选择睡眠模式(如 Idle/Deep Sleep),通过 SCB->SCR 寄存器设置;使能唤醒源(定时器 / 外部中断);执行__WFI () 指令进入睡眠。Deep Sleep 模式需关闭 PLL,功耗更低,适用于电池供电设备,可大幅延长续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