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新闻] 新唐推出高精度运放-NOP912/NOP914 达到精密测量应用

楼主(2023-08-26):
使用 NOP912/NOP914 达到精密测量应用
当对小信号做量测时,如信号太小的话,则需要先放大讯号后再送到MCU采样,这时候就需要用到运算放大器。
运算放大器在精密量测应用中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他负责将讯号做放大或滤波等,影响量测结果的主要因素包含输入偏置电压(VOS)与温漂(drift)等。
输入偏置电压(VOS)会影响到整体系统的精密度,一个输入偏置电压(VOS)不够低的运算放大器会使输入的讯号被抵销掉,用户必须要使用软件来做补偿,而当输入讯号的大小与偏置电压差异过大时,这时软件补偿也无法弥补,因此在精密量测的应用中,建议使用NOP912/NOP914,这系列的产品具有低偏置电压到50uV的特性,可以提升整体系统的量测精度。
温漂(drift)指的是当温度变化时,输入偏置电压(VOS)所产生的漂移,在工控应用中,环境温度的变化很大,这些变化会造成运算放大器的输出产生误差,严重的话甚至需要使用温度传感器来做温度补偿,因此要达到精密量测的需求时,需要挑选温漂小的运算放大器,建议使用NOP912/NOP914,这系列的产品具有低温漂到0.05 uV/℃的特性,在温度变化大的场合也能保证输出的精度。 使用 NOP912/NOP914 达到精密测量应用

网友A(2024-02-02):
这个运放是双电源供电还是单电源供电啊

网友B:
新唐除了单片机 还有其他种类用途的芯片?

网友C:
这个运放是轨至轨的运算放大器吗

网友D:
运放的精度是通过什么参数进行衡量的呢

网友E:
这种高精度的运放 是单端输入方式还是双端输入方式呢

网友F:
怎么做能在放大有用信号的时候还能抑制噪声呢

网友G(2025-09-11):
新唐 NOP912/NOP914 高精度运放,适用于精密测量,具备低失调电压、低漂移特性,保证测量准确性,满足高要求应用场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