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方案] 分享一些不同场合下的转3.3V电路

楼主(2023-08-27):
不同场合下的方案
下面我会放一些自己常用的方案,大部分方案都是简单常用的,前面一顿操作猛如虎,一看战绩不会芭比Q了吧! = =!
2.1 5V转3.3V
根据前面的介绍,在5V转3.3V的实际使用中,我都是使用的LDO。用的方案有如下:
1117系列
1117上文中提到的型号,不同厂家的前缀可以能不太一样AMS1117,LM1117等,前面在将成本低的时候上过1117的图。
1117有一个好处就是,我认为他***不会缺货!
方案电路图如下:

在这里插入图片描述
如果是3V转1.8V 5V转1.8V,其实和5V转3.3V差不多,1117-1.8V 就是一个很好的可选方案。
方案实物图如下:

在这里插入图片描述
方案总结,经典方案,永不缺货!
RT9169
RT9169以前同事推荐过,好像也是很经典的系列,但是我还真没用过,可能是因为最近缺货,而且替代品种类也多,而且5V转3.3V没有特别需要注意的,请原谅我用手册凑个数:

在这里插入图片描述
方案电路图如下:

在这里插入图片描述
方案总结,个人认为一般般,现在还缺货了
TLV70433
当初接触到TLV70433,还是刚工作不就(10年前),当时某国企选型的时候就得找大厂的,当时设计一个小设备,又想做得小,又想支持高电压,然后在 TI 的选型官网筛选了一段时间,觉得这个芯片不错,这么小,居然支持24V,然后就觉得很厉害。当时做产品的参数还写的可以支持24V输入呢= =!
实际上用这个来做5V转3.3V有点浪费,因为有点贵!而且疫情后开始缺货!

在这里插入图片描述
方案电路图如下:

在这里插入图片描述
方案总结,在5V转3.3V的场合是不会再用了!
ME6211C33M5G
这个芯片也是近几年自己找的,因为想要一个3.3V输出大一点的芯片,虽然1117可以做到1A,满足要求,但是1117毕竟封装在某些时候还是大了一点,想找一个SOT-23-5的芯片,大多这种封装的电流又很小,小于300mA,也是自己根据参数找了一段时间,才找到这个500mA电流的,价格也不贵,货源看上去还充足:

在这里插入图片描述
方案电路图如下:

在这里插入图片描述
方案总结,感觉还是不错的,有待长时间多项目验证。
TPS78233(低压差,低功耗)
上次写文章忘了有一个支线项目,用到了一块不错的芯片,TPS78233,特点呢就是低压差,低功耗。 因为用于特殊的低功耗场合,价格会相对高一点点:

在这里插入图片描述
但是!!真的是但是,他确实在这个低功耗的特殊领域有优势的,我电路使用的场景是输入3.6V,输出3.3V,性能指标如下图:

在这里插入图片描述
方案电路图如下:

在这里插入图片描述
SOT-23-5的封装,所以实物图是很小的,加上入口电容,出口电容即可!
方案总结,低功耗首选,TI性能保证!
2.2 24V转3.3V
24V转3.3V 我正常的产品常用的都是DC/DC,少数方案用过LDO,具体的情况如下:
LM2575~LM2596
LM25XX 系列,其实没有非要是哪一款,因为对于基本的应用都可以,他们的一个主要区别之一就是输出电流在1A~3A有所不同。 我一般选用的都是 UMW(友台半导体) 或者 HTC的,价格合适质量也还行,吐槽一下,TI的实在是太贵了! 芯片价格如下,看上去还是有点贵的,但是想到24V输入的情况下,这个价格还勉强接收,但是同时因为是比较经典的型号,所以做的厂家也多,货源也多,不容易缺货!

在这里插入图片描述
方案电路图如下:

在这里插入图片描述
方案实物图如下:

在这里插入图片描述
说明,在很多需求中,除了 需要3.3V的电压,还需要5V的电压,一般我的处理方式就是先24V转5V,方案完全可以采用和24V转3.3V一样的方案,比如LM25xx这个方案,然后再通过 5V转3.3V的方案。 比如下面的方案实物图其实就是24V转35V,再通过5V转3.3V的方案,只需要将LM2596-3.3 换成封装一样的 LM2596-5.0即可! 如图:

在这里插入图片描述
方案总结,经典方案,稳定可靠!不容易缺货!
TPS5410D
TI的芯片,也是比较旧的一个方案了,还比较贵的,最近好像还缺货了,我只能用过,现在某个产品还在用,但是,我要换掉他:

在这里插入图片描述
方案电路图如下:

在这里插入图片描述
方案实物图如下:

在这里插入图片描述
方案总结,算经典方案,就是现在缺货,价格还没优势!
7805为什么单独说出来,这里不得不提一下这个方案,虽然我实际没用过,但是我所接触的很多产品里面都使用到了7805这个芯片。是真的很多市面上的产品,输入电压能够到24V的产品,用的都是7805! 为什么?一个LDO啊,成本低,电路简单,耐压高啊! 7805是转5V的芯片,为什么放在3.3V这里说?5V都有了,3.3V 还会远吗!!

在这里插入图片描述
请原谅我用手册凑个数,方案电路如下:

在这里插入图片描述
方案总结,超级通用性方案,做好散热,成本低,永不缺货!
2.3 12V转3.3V
12V这个电压,我前面说到过,比较头疼,是因为DC/DC,感觉有点浪费,LDO呢,过不了散热那一关。反正怎么设计都感觉应该可以更优= =!
和24V转3.3V一样
就是一般来说12V转3.3V,能够支持12V电压输入的,很多情况下,都能够支持24V输入,所以直接把12V转3.3V,当成12~24V 转3.3V来对待。
就是上面一小节24V转3.3V中所有用到的方案,在12V转3.3V都可以使用!
BL8033
当时也是一个项目,供电可以不到24V,但是得支持12V,自己考虑了一下,不能总是用 LM2596 那种“古老笨重”的方案,而且用在这里也浪费,但是实在是不想直接用 LDO,所以去商城找了个国产的DC/DC,上海贝岭BL8033,芯片价格如下:

在这里插入图片描述
方案原理图如下:

在这里插入图片描述
方案实物图如下(感觉大小还可以):

在这里插入图片描述
方案总结,相信国产,好不好还需要看产品长期反馈,感觉没问题!
MIC29302WU
这是一个LDO!MICROCHIP(美国微芯)的,这个芯片怎么接触到的呢,是因为多年前做一个4G产品方案,4G模块的瞬时功耗挺大的,所以需要一个大功率输出的,当时就找卖4G模块的厂家推荐一下,他们就给推荐了这个芯片,现在看来,这个价格……

在这里插入图片描述
方案原理图如下(虽然是3.8V输出当时,但是因为是可调节的,3.3V也可以用):

在这里插入图片描述
方案总结,国外产品的质量应该是没的说的,封装不小也适合散热,就是有点贵且个人感觉小众。
TLV70433
TLV70433前面介绍过,输入支持最大24V,所以在12V转3.3V的场合,曾经也使用过,但是发热是不可避免的,只要能保证负载在50mA范围内(芯片支持函100mA),应该是问题不大的,国外大厂的参数指标是可以相信的,但是现在缺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