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方案] 3.3V与5V逻辑电平何如转换

楼主(2023-08-27):
不同的芯片,有的是3.3V逻辑电平,有的是5V逻辑电平,还有的是1.8V,像GPRS模块一般为2.8V,如果要使不同逻辑电平之间的芯片进行通信或者控制,就需要用到逻辑电平转换了。市面上有专用的逻辑电平转换芯片,但是价格较贵,本文介绍了一种由MOS管构成的低成本逻辑电平转换电路。
2. 电路简介
上图中,S1,S2为两个信号端,VCC_S1和VCC_S2为这两个信号的高电平电压。该电路的应用条件为:
1,VCC_S1<=VCC_S2
2,S1的低电平门限大于0.7V左右(视NMOS内的二极管压降而定)
3,MOS管Vgs<=VCC_S1
4,MOS管Vds<=VCC_S2
对于3.3V和5V/12V等电路的相互转换,根据应用条件NMOS管选择2N7002、BSN20、2SK3016、AO3400等即可。
2.1 电路功能:
本电路主要由NMOS管构成,可实现3.3V与5V、1.8V与3.3V逻辑电平的双向转换,且不需要方向选择信号,而且还能将掉电的总线部分和剩下的总线系统隔离开来,保护低压器件防止高电压器件的高电压毛刺。例如可应用于I2C总线系统中3.3V与5V电平的双向转换。

3.3V与5V逻辑电平转换
NMOS逻辑电平转换电路原理:
状态1:初始状态或空闲状态,当总线上没有数据传输时(S1、S2都为高电平时):
总线上没有数据传输时,S1经上拉电阻R3上拉到3.3V,也就是S1在空闲状态保持高电平。
这样NMOS管Q2的Vgs=Vg-Vs为0V,Vgs小于导通阈值Vth使得Q2不能导通。同时高电压部分的S2通过上拉电阻R2上拉到5V。这样MOSFET两端的总线空闲时都为高电平。
状态2:当S1变为低电平:
当NMOS管的S1极变为低电平,而门极G保持为3.3V的高电平。Vgs=3.3V高于导通阀值Vth,NMOS管开始导通。
然后S2极被导通的NMOS管下拉到低电平,此时S1、S2都是低电平而且电压电平相同。
状态3:当S2变为低电平:
当NMOS管的S2极变为低电平,通过NMOS管的体二极管作用,将NMOS的S1极拉低到0.7V,使Vgs的电压3.3-0.7=2.6V高于导通阀值Vth,NMOS导通将进一步的拉低S1极电压(Rds*I,Rds为ds之间的电阻,I为流过的电流,例如50mR*200mA),也就是将S1下拉到低电平。此时S1、S2都是低电平而且电压电平相同。
从上面分析可以看出:
①S1为高电平时,MOS管截止,S2也为高电平;S2为高电平时,MOS管截止,S1也为高电平;
②当S1变为低电平时,MOS管导通,S2也变为低电平。
③当S2变为低电平时, MOS管内的二极管导通,从而促使MOS管导通,S1也变为低电平。
上述的3个状态,第一个状态实现了电平转换功能。而第二个和第三个状态的逻辑实现的都是线“与”的功能,即只要有一端为低电平,也会使另外一端为低电平。
优点:
1、适用于低频信号电平转换(例如I2C),价格低廉。
2、导通后,压降比三极管小。
3、正反向双向导通,相当于机械开关。
4、电压型驱动,当然也需要一定的驱动电流,而且有的应用也许比三极管大。

3. 应用:1.8V与3.3V逻辑电平转换

4. 数据实测:
在某项目中用到了如下的电平转换电路:

电路简介:该图为一个典型的使用N沟道MOSFET管搭建的电平转换电路,实现5V逻辑电平与12V逻辑电平的相互转换。
该电路的其他功能:贴上R21,不贴R45时是5V给端子供电;贴上R45,不贴R21时是12V给端子供电。
注意:该电路不能用于模拟电压转换,只能是数字电平转换。
一、5V供电;不接12V,即V12D0不接电。即如下图所示:

实测:①Vg=4.84V,Vs=4.75V,Vd=4.37V【由此可以看出,D极通过MOS管由S极通过内部二极管压降了0.38V】
②将D极与地短路时,Vs由4.75V变为0V。
③将S极与地短路时,Vd由4.37V变为0V。
特别说明,由5V供电时,因为电路有一个二极管压降,所以实测供电电压Vg=4.84V。
二、5V供电;V12D0接电12V,即下图所示:
实测:①Vg=4.96V,Vs=4.76V,Vd=12.23V
②将D极与地短路时,Vs由4.96V变为0V。
③将S极与地短路时,Vd由12.28V变为0V。
结论:该电路可正常用于5V逻辑电平与12V逻辑电平的相互转换。
三、5V供电; V12D0也接电5V,即下图所示:
实测:①Vg=4.84V,Vs=4.84V,Vd=5.01V
②将D极与地短路时,Vs由4.84V变为0V。
③将S极与地短路时,Vd由5.01V变为0V。
结论:该电路可实现双向电平转换。
接下来的工作(待更新的内容):
测试速率。

网友A:
电阻分压法

网友B:
这个操作很棒,我好像之前看到过。

网友C:
这个方法很棒,收藏了。这可以用来让单片机控制大一点的电压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