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MCU运行一段时间后就死掉了,手动复位后可以继续运行

楼主(2023-08-26):
(无正文)

网友A:
先把 WDT 关了,要做到没有WDT运行正常才行,
在各个程序块,设置一个IO翻转,用示波器找到是在哪里出问题的,有串口,利用串口输出 日志

网友B:
会不会是一直死在喂狗的那个循环里面了,所以导致狗不起作用

楼主:
不是所有的产品都有这个现象,偶尔一两个产品出现这个问题,

网友C:
有些延时程序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