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新唐单片机N76E003详细参数资料

楼主(2023-08-26):
由于N76E003管脚比较少,17个标准通用管脚,另外还有一个只能做输入的引脚(RESET),在项目中就可能需要用到RESET引脚作为输入,那么问题来了,怎么配置RESET引脚当作输入呢?这里介绍两种方法。
先来看下手册中的介绍,在“配置字”这一章。
主要配置红色框的位,RPD(RESET pin disable),当该位为1时候作为复位引脚,反之则为输入引脚。可以看出缺省值是当作外部复位引脚的。额外的信息可以去看参考手册。

第一种方法在Keil工程中配置,这个时候要用仿真器连接芯片。
第二种是在烧录器ICP中配置,这是新塘提供的烧录工具,就像STM32提供的J-Flash一样,主要是批量烧录程序用的,如下图:
至此就配置完了。但是呢,我还是要提醒一个小细节,在仿真的时候RESET引脚,是供OCD调试用的,当你不再仿真的时候才是当作输入引脚。所以在选择这个输入引脚信号的时候一定要留意,不然可能遇到我碰到的情况,正是因为这个信号没有检测到导致机器一直有危险的动作。所以仿真调试也没意义了。根本调不下去。

来看下参考手册中的描述,在“片上调试OCD”章节中有说到。
27.2 OCD限制条件
由于N76E003功能比较丰富,而引脚比较有限,所以一个引脚上可能多个功能。使用OCD系统时肯定会牺牲一些功能,主要有以下一些限制条件:
  • OCD模式用到P2.0/ ̅̅̅̅̅引脚,因此该引脚既不能作为输入也不能作为外部复位

网友A(2023-10-23):
搞得很详细啊,这个不错,这N76芯片好像还出货量很大呢

网友B:
话说,这芯片是不是C51的内核啊?

网友C:
可以用keil仿真就挺好了

网友D:
这芯片加密的话,是不是也破不开啊?

网友E:
烧录还可以像jflash一样使用?真不错啊

网友F:
这烧录速度咋样?楼主测过了没

网友G:
其实IO是够用的,十多个一般也够用了

网友H:
我还想用这芯片开发点啥呢,我觉得挺有意思

网友I:
其实可以多来点,主要是开发方面的资料,确实很需要

网友J:
现在这芯片是不是没啥性价比了,我看很多都出1元以内的32位单片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