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76E003 keil5 debug 调试卡在 printf 不运行了怎么办?

楼主(2023-08-26):
N76E003 keil5 debug 调试卡在 printf 不运行了怎么办?

网友A:
拿下bsp的例子跑看看,看看是不是可以打印出来,如果可以打印的话,表示你的硬件是正常的,只有修改fw测试。
如果不能打印的话,就要朝硬件上问题检查

网友B:
硬件的问题不大吧

网友C:
请检查您的 printf 函数代码,确保其语法正确

网友D:
请检查您的项目中是否包含所需的头文件。如果缺少,请将头文件添加到您的项目中,并确保它们在头文件目录中

网友E:
程序在调用 printf 函数时溢出了堆栈,则可能导致调试卡停止运行。

网友F:
可能是由于硬件或软件问题导致的。

网友G:
在 File > Options > Debug,选择 C/C++ 作为编程语言,然后选择 “Keil 5” 作为调试器。

网友H:
这芯片是不是C51内核啊?

网友I:
不用print看看能输出嘛,解耦问题

网友J:
是不是需要勾选keil的microLIB啊?

网友K:
你是不是串口没配置好啊?

网友L:
看看你的例程呗,看看你的程序咋回事儿

网友M:
我觉得是程序有看门狗之类的吧,导致程序跑飞了

网友N:
你的程序是不是有啥bug啊

网友O:
可以不仿真的方式试试程序,也许仿真会影响到它

网友P:
不运行的话,我觉得可能是串口有中断,死掉了?

网友Q:
协议的问题吧,你程序咋操作的,导致printf不运行了呢?

网友R:
你说的不运行是啥状态?其他程序好使,printf不运行还是咋地?

网友S:
如果你的程序在Keil5环境下调试时卡在printf语句上无法继续执行,以下是一些可能的解决方法:

检查TI寄存器:printf()函数在发送数据时,会用到TI(Terminal Icon)寄存器。如果这个寄存器没有被正确地置位,程序可能会卡在JNB TI,这条指令上无法继续执行。因此,在调用printf语句之前,需要先执行一句TI=1来设置TI寄存器。
检查调试连接:确保你的硬件设备和调试器连接正常。如果你使用的是串口调试,需要检查串口连接是否稳定;如果是JTAG调试,需要检查JTAG连接是否正确。
检查printf函数参数:确保printf函数的参数正确无误。printf函数可以接受格式化字符串和可变参数。如果提供的参数与格式化字符串不匹配,或者参数类型不正确,程序可能会卡在printf语句上。
检查程序逻辑:可能是你的程序逻辑存在问题,例如存在无限循环或者死锁等情况。可以通过插入断点、单步调试等方式来检查程序运行情况,找出问题所在。
检查Keil5环境设置:确认Keil5环境的设置是否正确。例如,你需要选择正确的目标芯片和调试器,同时也要检查编译器设置和链接脚本等是否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