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moCode下载] 基于DS18B20的多点测温方案

楼主(2023-08-27):
(图片)

网友A(2024-03-01):
不知道有没有实测过  温度的滞后厉害不厉害啊

网友B:
多点的话  应该走的是iic总线通讯吧  距离最远是多少呢

网友C:
这个多点测量的场景是什么呢 对温度的精度 要求高吗

网友D:
使用ROM命令来搜索总线上的所有DS18B20传感器,并读取它们的ROM代码。

网友E:
多个测温点之间可以实现同时读取温度值吗

网友F:
初始化单片机的1-Wire接口。
发送复位信号至1-Wire总线,准备开始通信。
通过搜索ROM命令找到第一个DS18B20的序列号。
对每个找到的DS18B20,发送读取温度命令并接收回传的温度数据。
存储或处理收到的温度数据,然后继续寻找下一个传感器,直至遍历完所有连接的DS18B20。

网友G:
18B20温度传感器的温度测量精度能达到多少啊

网友H:
在程序中,可以使用循环结构逐一读取每个DS18B20传感器的温度值。读取温度值时,需要按照DS18B20的数据手册中规定的命令和时序进行操作。读取到的温度值可以存储到微控制器的内存中,或者通过串行通信接口(如UART、USB等)发送到上位机进行处理。

网友I:
如果需要频繁地监测多个位置的温度,并且对实时性要求较高,那么广播模式可能是一个较好的选择。相反,如果只需要偶尔读取特定位置的温度,或者系统资源有限,那么利用序列号进行识别的方法可能更为合适。

网友:
将多个DS18B20温度传感器串联在一条总线上,通常使用3芯屏蔽线进行连接。每个DS18B20传感器的VDD引脚接电源,GND引脚接地面,DQ引脚接总线。总线的另一端连接到微控制器(如Arduino、单片机等)的数字引脚。

网友J:
可以建立一个基于DS18B20的多点测温系统,实现对多个位置的温度进行实时监测。该系统可以广泛应用于工业、农业、医疗和家庭自动化等领域。

网友K:
将读取到的温度数据进行处理,如转换为实际温度值、进行平滑滤波等

网友L:
写程序来读取每个DS18B20传感器的温度数据。首先需要对每个传感器进行初始化,然后通过单总线通信协议发送温度转换命令。在读取温度数据时,需要根据每个传感器的序列号来识别不同的传感器。

网友M:
在软件中编写循环遍历所有连接的DS18B20,逐一读取并记录每个传感器的温度值。

网友N:
根据DS18B20的电气特性,有两种主要的方法可以实现多点测温。第一种是利用DS18B20的序列号进行识别,主控制器通过发送特定的命令来读取特定传感器的温度数据。第二种是使用DS18B20的广播模式,在这种模式下,所有的传感器都会响应主控制器的请求,并将它们的温度数据发送到总线上,主控制器随后解析这些数据。

网友O:
DS18B20是1-Wire总线协议的数字温度传感器,允许多个传感器通过一根数据线连接到主控制器(如单片机、微控制器)。
每个DS18B20有一个唯一的64位序列号,可以通过这个序列号识别每个传感器。
需要在数据线上串联适当的上拉电阻(一般为4.7kΩ到10kΩ)以保证信号质量。
将多个DS18B20的DQ引脚(数据线)并联在一起,然后连接到单片机的1-Wire接口。

网友P:
向匹配成功的DS18B20发送温度转换命令,等待转换完成后读取温度数据。DS18B20的温度数据以16位二进制数的形式返回,需要进行相应的处理才能得到实际的温度值。

网友M:
在软件中实现错误检测和处理机制,例如检查温度读取是否成功,处理传感器故障等。

网友Q:
根据实际需要,设置测温精度、测温范围等参数。DS18B20支持9位到12位的测温精度,可以根据需要进行配置。

网友R:
多大支持多少个点

网友S:
DS18B20的单总线结构意味着所有传感器共享同一条数据线,这大大简化了布线和系统设计。在这种方案中,主控制器(如微控制器)负责发送命令给各个DS18B20传感器,并接收它们的温度数据。

网友T:
使用微控制器的数字引脚与DS18B20进行通信。DS18B20采用1-Wire通信协议,通过拉低总线实现数据传输。微控制器需要编写相应的驱动程序来实现与DS18B20的通信。

网友U:
需要合理布线,减少干扰和信号衰减, 数据线长度在DS18B20允许的范围内

网友V:
这个可以校准测试温度吗

网友V:
引用 网友B:
多点的话  应该走的是iic总线通讯吧  距离最远是多少呢

这个好像是单总线通信

网友T:
在使用DS18B20进行多点测温时,需要注意一些问题。例如,由于所有传感器共享同一条数据线,因此线的长度和电阻会对信号的传输产生影响。过长的线路可能需要使用线路驱动器或继电器来增强信号。另外,由于DS18B20的分辨率是可以设置的,因此在设计系统时也需要考虑到这一点,以确保温度数据的精度满足应用需求。

网友W:
每个DS18B20都有一个唯一的64位序列号,可以通过读取序列号来识别不同的DS18B20。可以通过发送特定的命令来获取DS18B20的序列号,并将其保存在一个数组中。

网友X:
18b20温度传感器的测温精度是多少

网友Y:
由于1-Wire总线上的设备数量不宜过多,否则可能会影响通信质量和稳定性。一般建议不超过15个设备

网友Z:
可以采取一些优化措施,如使用屏蔽线减小信号干扰、添加电源滤波电路等。

网友AA:
可采取一些优化措施,如采用屏蔽线减少信号干扰,增加功率滤波电路等。

网友AB:
Implement error detection and handling mechanisms in software, such as checking whether temperature reading is successful, and handling sensor faults。

网友AC(2024-04-03):
这种多点测量的场景是什么,是所需的温度精度

网友AD:
可以同时读取多个温度测量点

网友AE:
对读取的温度数据进行转换、平滑、滤波等处理

网友AF:
通过软件中所有连接的 DS18B20写一个回路,读取并记录每个传感器的温度值。

网友AG:
什么是18b20温度传感器的温度测量精度

网友AH:
对温度数据进行转换、平滑和滤波

网友V:
这个可不可以进行温度校准啊

网友AI:
我想知道这是否可以校准温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