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下载]
新唐单片机N76E003在115200波特率有乱码解决方法

楼主(2023-08-28):
void MODIFY_HIRC_VLAUE(void)

{

    set_IAPEN;

    IAPAL = 0x30;

    IAPAH = 0x00;

    IAPCN = READ_UID;

    set_IAPGO;

    hircmap0 = IAPFD;

    IAPAL = 0x31;

    IAPAH = 0x00;

    set_IAPGO;

    hircmap1 = IAPFD;

    clr_IAPEN;

    trimvalue16bit = ((hircmap0<<1)+(hircmap1&0x01));

    trimvalue16bit = trimvalue16bit - 15;

    hircmap1 = trimvalue16bit&0x01;

    hircmap0 = trimvalue16bit>>1;

    TA=0XAA;

    TA=0X55;

    RCTRIM0 = hircmap0;

    TA=0XAA;

    TA=0X55;

    RCTRIM1 = hircmap1;

  }

网友A:
这个确实可以解决,但是通过软件调频有误差,我实际测过,遇到误差的几率太大了,接收的数据有几率是错误的,10次中就会遇到一次数据错误,还是换个芯片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确实可以解决,但是通过软件调频有误差,我实际测过,遇到误差的几率太大了,接收的数据有几率是错误的 ...

应该误差3%之内,UART的误差是5%

网友C:
修改单片机参数配置,将原本启用的其他单片机外设全部禁用,只保留UART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