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方案] ESP8266 AT 指令

楼主(2023-08-26):
AT 测试模块

使用 ESP8266 模块通过 USB-TTL 工具连接到电脑,打开串口调试助手,波特率115200,选择回车换行方式发送数据,

如果发送 AT,串口ESP8266返回 OK,说明模块工作正常。

AT+CWMODE 设置 WiFi模式

发送 AT+CWMODE=1,可以将 ESP8266 设置为 STA(station)模式,用来连接热点。

AT+CWJAP 连接路由

使用 AT+CWJAP="SSID","password" (需要加“”)来连接 WiFi 热点。
如果返回 WIFI CONNECTED 说明连接成功,同时还好自动分配 IP 。

AT+CIFSR 查询设备IP地址

AT+CIFSR 指令可以获取设备的IP地址信息。

AT+CIPSTART 建立通信连接

这里将 ESP8266 作为客户端,连接 PC 上的TCP服务器(PC与ESP8266连接同一个 WiFi ),

使用网络调试助手创建一个TCP 服务器,本地地址为 WiFi 热点分配给电脑的 IP 地址,端口号随意,点击打开后,TCP Server 创建完成。

发送 AT+CIPSTART="TCP","192.168.43.210",8080 ,ESP8266 将作为客户端连接到 TCP 服务器,IP 地址和端口号都是上一步设置 TCP 服务器时的参数。

返回 CONNECT ,成功连接服务器。

AT+CIPMODE=1 使能透传模式

透传,即透明传输(pass-through),指的是在通讯中不管传输的业务内容如何,只负责将传输的内容由源地址传输到目的地址,而不对业务数据内容做任何改变。

设置透传模式后,暂时还不能发送数据。

服务器端发送的数据会直接现在在串口终端上。

AT+CIPSEND 发送数据

在透传模式下,输入 AT+CIPSEND 后,可以直接把串口终端输入的数据发送到服务器端。

+++ 退出发送数据

在透传发送数据的过程宏,若识别到单独的一串 “+++”,则退出透传发送。请至少间隔1秒,再发送下一条AT指令。
如果直接用键盘打字输入“+++”,有可能时间太慢,不被人为是连续的三个”+“。

注意:“+++”后面不需要加回车换行。

AT+CIPMODE=0 退出透传模式

AT+CIPCLOSE 断开TCP连接

断开与 TCP 服务器的连接,UDP 也是这个命令。

AT+CWQAP 断开热点

AT+CWQAP 可以断开已连接的 WiFi 热点。

网友A:
ESP8266的AT指令必须以AT开头,响应消息也必须以"OK"结尾。

网友B:
ESP8266对电源的要求较高,稳定的供电能提供良好的性能。

网友C:
实现ESP8266的功能需要大量的时间来调试。

网友D:
每个AT指令都遵循一定的格式。在AT指令中,你需要指定数据类型、数据长度和时钟。

网友E:
在输入AT指令时,要注意大小写,而且前后中间都不能有空格,以及符号必须是英文符号。

网友F:
AT指令通常以"AT"开头,后面跟着具体的命令,例如"AT+CWMODE=1"表示设置为STA模式。指令之间使用回车符(\r)和换行符(\n)进行分隔。

网友G:
AT指令是用于通过串口与设备进行通信的指令。例如,你可以使用AT+RST指令来重启模块,使用AT+GMR指令来查看版本信息等。

网友H:
每个AT指令执行后,ESP8266会返回一个响应。常见的响应有"OK"、"ERROR"、"+"等。您需要根据响应来确定指令是否成功执行,从而采取相应的措施。

网友I:
ESP8266 AT指令的使用过程比较复杂

网友J:
ESP8266有多个固件版本可用,并且不同版本的AT指令集具有不同的功能和支持。

网友K:
要注意一些AT指令需要一定的时间间隔来发送,否则可能导致指令无法正常响应。

网友L:
ESP8266是一种功能强大的低功耗蓝牙系统,支持Wi-Fi和蓝牙通信

网友J:
ESP8266 AT指令的格式为“AT+指令”,其中“指令”表示具体的控制命令。

网友M:
使用开发板或者透传模块,通过串口与ESP8266通信,并逐步验证每个AT指令的功能和正确性。

网友N:
ESP8266的AT指令集包括各种功能,如WiFi连接、TCP/UDP通信、HTTP请求等。在使用这些指令之前,请先详细阅读ESP8266的官方文档,了解每个指令的用法、限制和特性。

网友O:
ESP8266 AT指令的执行可能会出现错误,需要进行错误处理,以确保程序的正确性和可靠性。

网友P:
在编程中,很多AT命令都需要相对应的延时

网友M:
AT指令集是ESP8266的一种通信协议,用于与开发板进行通信。它包括多个指令,如AT、CTS、SCAN、PAIR等,每个指令都有不同的用途。在AT指令中,你需要指定要发送的数据的类型、长度和发送的时钟。

网友Q:
了解AT指令的结构和语法是很重要的。

网友R:
对于ESP8266的AT命令函数,可以在网上找到许多开源的库函数,下载后直接使用。但需要注意,这些库函数并非官方提供的,可能存在一些错误,需要谨慎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