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芯片] CH32X035的应用场合?

楼主(2023-08-26):
沁恒新出的USB通讯+PD电源双功能,这一般都应用在哪儿啊?

网友A:
您好,USB通讯+PD电源双功能Type-C接口MCU——CH32X035,为工业级Type-C接口特色MCU,3.3V和5V供电,具有双路OPA/PGA运放、模拟电压比较器、12位ADC、触摸按键、高级定时器、PIOC可编程协议I/O控制器等丰富外设资源。当通用MCU使用场景 出现增加PD协议芯片需求时,或者一些背有大电池包的应用场景,可以简单理解CH32X035 = 通用MCU (如高级定时器)+ PD SINK。比如小家电,电工工具等等,USB通讯+ PD传输二和一的场景,在Type-C显示器方案比较明显,X035 PD 协商完成Altmode +对外放电功能,USB通道实现billboard功能实现信息的传递交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