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12v降压到3.3v,求方案

楼主(2023-08-26):
起因:
玩nas+软路由,m2+无线网卡+板载各种芯片(网卡)等对3.3v需求大,估算需求约20a,nas用的是flex电源,flex电源3.3v基本都只有10-15a,目前用的电源3.3v只有10a,正常使用压降到了3.1v。
求教:
电源12v输出充足,能否再外挂一个dc-dc电路从电源取12v电,降压到3.3v再直接并联到电源3.3v?有什么dc-dc方案从12v降到3.3v10a的?能不能(或者市面上有没有)成品PCB板带一个sata供电接口就搞掂的?毕竟sata供电有12v也有3.3v,直接12v转完回路到3.3v可行吗?

网友A:
运放试试呢,12V 电源连接到运放正极,负极接地,电阻连运放正极,另一端连接到 3.3V 电源,另一个电阻连接到运放负极,另一端连接输出端,将一个电容连接到输出端,另一端接地,调整电阻的阻值,输出3.3V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运放试试呢,12V 电源连接到运放正极,负极接地,电阻连运放正极,另一端连接到 3.3V 电源,另一个电阻连接 ...

谢谢坛友,改天有时间我会试试的。

网友B:
12V转3.3V,20A(大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