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芯片] PD通信的话,沁恒有什么推荐使用的芯片方案么?

楼主(2023-08-26):
PD一般都是应用在快充方面吧,沁恒有什么方案推荐吗?PD供电端的这块

网友A:
单纯只对外供电做Source:CH231/235/236/237

网友B:
您好,关于PD通信,沁恒相关产品主要分为两类:
一类是带PD通信的MCU,实现了USB数据传输、功率传输二合一,使用起来更加灵活。如 USB通讯+PD电源双功能Type-C接口MCU CH32X035 ,内置PD PHY,支持USB PD及Type-C,支持3.3V/5V供电,提供2*OPA运放、3*CMP、2*高级定时器、12位ADC、串口、SPI、PIOC可编程协议I/O控制器,其他的还有CH32L103,CH543系列等。

一类是PD专用芯片,如DFP(Source充电)端、UFP(受电 Sink)端、DRP类等,此外还有eMarker电子标签芯片,如:
DFP(Source),超小型仅6脚封装的PD供电端快充协议芯片CH231 ,支持PD3.0和PPS
UFP(Sink) ,Type-C受电端协议芯片 CH224 / CH221 ,支持20V和100W功率,支持PD等多协议,支持eMarker模拟
DRP,100W PD HUB CH227,PD HUB + 100W反向充电,Type-C接口USB通讯的同时进行充放电,支持数据角色和电源角色切换
eMarker电子标签,USB Type-C线缆电子标签芯片 CH252 / CH251,支持PD3.1 EPR 240W和USB4 Gen4 80Gbps

关于PD类更多介绍和推荐,可参考下链接:
https://special.wch.cn/zh_cn/type-c_application_index/

网友C:
需要考虑芯片的性能、封装、成本

网友D:
支持USB PD协议的控制器芯片。

网友E:
CH224:这是一款单芯片集成USB PD等

网友F:
CH224单芯片集成了USB PD等多种快充协议

网友G:
CH566和CH568系列芯片方案支持USB PD协议和CC线的电平变化检测

网友H:
有多款支持PD通信的芯片方案,包括CH562、CH564、CH566、CH568等系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