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芯片] 现在是不是PD比较主流了?

楼主(2023-08-27):
快充方面,现在是不是PD比较主流了?

网友A:
PD技术普及趋势明显,USB IF组织定义的公开规范,基于Type-C接口,USB通讯,功率传输,视频传输三合一。在手机端,和PC端逐渐普及,甚至成为唯一有线接口。针对Type-C PD 应用,沁恒提供了2类解决方案:
一类是带PD通信的MCU,实现了USB数据传输、功率传输二合一,使用起来更加灵活。如
USB通讯+PD电源双功能Type-C接口MCU CH32X035,内置PD PHY,支持USB PD及Type-C,支持3.3V/5V供电,提供2*OPA运放、3*CMP、2*高级定时器、12位ADC、串口、SPI、PIOC可编程协议I/O控制器,其他的还有CH32L103,CH543系列等。

一类是PD专用芯片,如DFP(Source充电)端、UFP(受电 Sink)端、DRP类等,此外还有eMarker电子标签芯片,如:
DFP(Source),超小型仅6脚封装的PD供电端快充协议芯片CH231 ,支持PD3.0和PPS
UFP(Sink),Type-C受电端协议芯片CH224 / CH221 ,支持20V和100W功率,支持PD等多协议,支持eMarker模拟
DRP,100W PD HUB CH227,PD HUB + 100W反向充电,Type-C接口USB通讯的同时进行充放电,支持数据角色和电源角色切换
eMarker电子标签,USB Type-C线缆电子标签芯片 CH252 / CH251,支持PD3.1 EPR 240W和USB4 Gen4 80Gbps

关于PD类更多介绍和推荐,可参考下链接:
https://special.wch.cn/zh_cn/type-c_application_index/

网友B:
快充技术中的PD协议具体到底是什么

网友C:
它能够让一条数据线除了充电、数据传输,还可以进行音视频传输、固件升级、私有加密、设备互充等等

网友D:
其技术的优点和缺点是什么?以及它的未来发展趋势会怎么样

网友E:
现在稍微功率大点的电子产品都支持快充

网友F:
PD就是多了两个针脚做充电器与设备之间的充电协议适配的信号数据传输

网友G:
USB-PD 协议是在 Type-C 接口的 CC 信号线上实现的

网友H:
PD快充旨在实现更高功率输出,最高可达100W,同时还具备双向供电、支持多种电压和电流输出等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