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芯片] 一般HUB可以级联几级啊?

楼主(2023-08-27):
使用沁恒的HUB,一般可以级联几级啊?

网友A:
最大是5级,这个是USB标准规定的

网友B:
HUB可以级联几级是芯片本身的特性吗

网友C:
这个应该是遵从以太网协议的吧

网友D:
Hub的级联数量是有限制的,具体取决于USB规范和设备的要求。

网友E:
建议将HUB级联不超过3级。

网友F:
通常不推荐过多级联,因为每级级联都会引入一定的信号延迟和信号衰减,可能会影响网络性能和稳定性。一般来说,HUB的级联通常不建议超过4级

网友G:
可以有多层次的级联吗 这个跟协议有关系吧

网友H:
在级联多个Hub时,需要考虑电源供应和数据传输的限制

网友I:
超过这个级联数可能会导致速度降低或连接不稳定。

网友J:
一个USB HUB一般可以级联5级。

网友K:
一个HUB可以级联1-10级

网友L:
如果需要更多的连接数,可以考虑使用更多的HUB或者使用更高速的USB协议

网友M:
级联时每个USB HUB的中继级联口不超过1个,直接连接的USB设备不超过5个,间接连接的USB设备不超过25个。

网友N:
如果级联的每个Hub都连接了大量高功率设备,也可能会导致总供电能力不足。

网友O:
根据USB 2.0和USB 3.0规范,通常可以级联最多5级的USB Hub。

网友P:
在级联过程中,需要确保HUB的电源和信号完整性。

网友Q:
HUB可以级联多级,但是每级的数量和性能会受到限制

网友R:
这个要看HUB芯片的能力

网友S:
这个是usb吗 我理解的是以太网啊

网友T:
楼主的意思是单片最多能带多少个下层吗

网友U:
HUB接多了对信号会有影响,就是影响网速 2个影响不大,这要看你的带宽

网友V:
一般情况下最多联5级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