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芯片] USB转以太网是不是可以作为网口使用?

楼主(2023-08-27):
这种方案是不是可以做个USB的网卡啊?网速支持多少?有千兆的么?

网友A:
如果做USB网卡可以选择CH397芯片支持10M/100M,目前暂时没有1000M

网友B:
当然可以了  楼主可以试试看

网友C:
可以 只要这个通讯上满足以太网的协议标准就可以当成网口来用

网友D:
是的 既然已经转为以太网了 那么就可以当成普通网口使用

网友E:
当然可以呀 但是估计网速可能不会特别的快

网友F:
这个当然可以 但是感觉速度上会受到usb的限制啊

网友G:
咱们使用的成品网卡都是从什么接口转化过来的呢

网友H(2023-12-16):
可以做个USB网卡,但是达不到千兆

网友I:
达不到千兆的吧

网友J:
一般都是百兆的,再说了,USB达到千兆的话是不是有些费劲儿啊

网友K:
确实你说的方案是可行的

网友L:
这种当网卡也得发配置啥的,麻烦啊

网友M:
一个USB网卡才几个钱,直接买个多好

网友N:
我觉得不太行,得有驱动的,你能写win驱动吗

网友O:
千兆应该是没有吧,我记得

网友P:
USB转以太网应该是可以做个网卡使用

网友Q:
没必要,直接买个专用的USB转网卡多好,其实自己做的不一定那么稳定和有性价比的

网友R:
可以的,但在某些情况下,可能需要使用传统的以太网接口来满足更高的性能和功能需求。

网友S:
USB转以太网设备可以将USB接口转换为RJ45以太网接口,从而使得设备能够连接到以太网。

网友T:
它主要用于将USB接口转换为RJ45以太网接口,从而让不具备网口的设备(如笔记本、平板等)通过有线网络连接到路由器或交换机。

网友U:
使用USB转以太网适配器可以将USB接口转换为以太网接口,从而将有线网络连接到计算机或其他设备上。

网友V:
USB转以太网设备(例如USB转RJ45网口转换器)可以将USB接口转换成以太网接口(例如RJ45),使得计算机可以通过以太网接口连接到网络。

网友W:
它通过USB端口提供了一个虚拟的以太网控制器功能,从而实现设备与路由器、交换机或者调制解调器等网络设备之间的物理连接。

网友X:
在某些环境中,可能没有可用的Wi-Fi信号,或者出于安全考虑,需要使用有线网络连接。

网友Y:
大多数USB转以太网设备都会提供驱动程序光盘,或者可以在制造商的网站上下载最新的驱动程序。

网友Z:
在使用USB转以太网设备时,需要确保设备与操作系统兼容,并安装相应的驱动程序。

网友AA:
USB转以太网适配器主要作为一些不带网口的设备的转换信号使用。

网友AB:
设备应该能够通过此USB转以太网适配器访问有线局域网或互联网。

网友AC:
对于没有内置以太网端口的设备,USB转以太网适配器提供了一个简单的解决方案来连接到有线网络。

网友AD:
有时候,USB转以太网适配器可以提供比Wi-Fi更快、更稳定的网络连接速度。

网友AC:
USB转以太网适配器可能存在一定的限制和限制

网友AE:
USB转以太网设备的性能可能不如直接集成在主板上的以太网接口。另外,由于USB接口的带宽限制,USB转以太网设备可能无法达到千兆以太网的传输速度

网友AF:
USB转以太网转换器的性能可能受到设备USB接口速度的限制。

网友AG:
USB转以太网设备可以作为网口使用。

网友AH:
USB转以太网转换器支持千兆以太网传输,能够满足大部分设备的网络需求。

网友T:
USB转以太网适配器是一种可以将USB接口转换为以太网接口的设备,通常用于在没有内置以太网接口的情况下连接有线网络。

网友AF:
在使用时,可能需要安装相应的驱动程序,以便操作系统能够识别和使用这个设备。

网友AI:
连接网线至USB转以太网适配器上的RJ45接口,并确保另一端已正确接入网络设备。

网友AJ:
通常内置了USB以太网控制器,可以实现数据的接收和发送。

网友AK:
USB转以太网适配器通常需要安装驱动程序和网络协议

网友AL:
用户可以通过以太网接口访问网络资源,如网页浏览、文件传输、远程桌面连接等。

网友AM:
对于大多数现代操作系统,如Windows、macOS和Linux,通常会自动识别并安装相应的驱动程序;如果未自动安装,可能需要手动插入附带的光盘或从制造商官网下载安装。

网友AN:
某些设备可能因为操作系统或硬件限制而无法正常使用Wi-Fi,此时USB转以太网适配器可以作为一个兼容性更好的选择。

网友AO:
当然这是可能的,但是网速可能不是特别快

网友AP:
USB到以太网应该能够作为网卡使用

网友AQ:
在利用usb转以太网装备时,必要确保装备与操作系统兼容,并安置响应的驱动程序。

网友AR:
USB转以太网适配器主要用于一些没有以太网端口的设备作为转换信号。

网友AS:
肯定可以的啊,俗称USB网卡。

网友AT:
不需要,最好买一个专用的USB转网卡。

网友AU:
设备应该能够通过这个USB到以太网适配器访问有线局域网或互联网。

网友AV:
有时,USB转以太网适配器可以提供比Wi - Fi更快、更稳定的网络连接速度。

网友AW(2024-02-01):
当然这是可能的,但感觉速度会受到USB的限制

网友AX:
USB转以太网适配器可能有一定的局限性和局限性

网友AY(2024-03-05):
USB到以太网转换器的性能可能会受到设备USB接口速度的限制。

网友AZ:
引用 网友J:
一般都是百兆的,再说了,USB达到千兆的话是不是有些费劲儿啊

usb2.0实现百兆没压力呀,usb3.0实现千兆也没压力

网友BA(2024-07-02):
是的,因为它已经转换成了以太网,所以它可以作为一个普通的网络端口使用

网友BB(2024-10-09):
usb转以太网适配器主要用于一些没有网络端口的设备的信号转换。,

网友BC:
可以,只要这种通信符合以太网协议标准,就可以用作网络端口。

网友BD:
的确,你提到的计划是可行的

网友BE:
USB转以太网应该可以作为网卡使用

网友BF(2024-11-08):
肯定可以啊,USB网卡就是这样的啊。

网友BG:
一个usb网卡才几块钱,多好你会直接买?

网友BH:
可以,因为已经转换成以太网了,可以作为普通网口使用,

网友BI:
USB转以太网适配器主要用于一些没有网口的设备的信号转换。,,

网友BJ(2024-12-11):
USB转以太网应该可以作为网卡使用,

网友BK:
一个usb网卡只要几块钱。有多好你会直接买?

网友BL:
USB转以太网应该用作网卡,

网友AT:
没必要。买个专用的usb适配器就好了。其实自己做出来的东西,未必那么稳定,性价比高。

网友AP:
usb转以太网适配器可能存在某些限制和局限

网友AV:
我们使用的成品网卡是由哪些接口转换而来的?

网友BM:
当然可以,不过我估计网速可能不会特别快。

网友BN(2026-02-03):
那当然是可以的了,都有现成产品卖的好吧

网友BO:
网速取决于适配器的规格,有的支持百兆,有的支持千兆

网友BP:
引用 网友A:
如果做USB网卡可以选择CH397芯片支持10M/100M,目前暂时没有1000M

百兆够了!

网友BQ:
USB 转以太网本质就是扩展网口,通过芯片实现 USB 与以太网协议转换,即插即用,能像原生网口一样完成有线网络连接、数据传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