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芯片] HUB的TT模式是指的什么?

楼主(2023-08-28):
请问,HUBTT模式是指的什么?

网友A:
TT是指事务翻译器:用于对USB SPILT事务进行处理,主要是将低速和全速的事务从高速传输中分离
MTT HUB: 下行端口每一个都配有一个事务翻译器,每个端口的带宽都可以达到12Mbps,
STT HUB:  下行端口共用一个事务翻译器,所有端口加起来的带宽是12Mbps
例如:CH334U采用的就是并行MTT结构设计,相较于STT模式,TT模式下USB传输带宽理论提升4倍

网友B:
具体查看此HUB芯片的TT模式,可以通过USBView.exe这个软件查看

网友C:
TT模式是不是分为STT模式和MTT模式啊?

网友D:
正常CH334、CH335在硬件设计上,不建议在USB信号线上串联电阻。如果是加ESD,建议选择ESD管结电容在0.3pF左右的,这样对USB信号的硬件能尽量降低。

网友E:
当USB HUB 的上行PORT 连接在高速时,TT 工作,HUB Repeater 工作在高速模式

网友F:
Transaction Translator 主要负责高速的分离传输,并把它们分发到连接了全/低速设备的下行PORT

网友G:
MTT HUB 下行端口每一个都配有一个事务翻译器,每个端口的带宽都可以达到12Mbps。STT HUB,下行端口共用一个事务翻译器,所有端口加起来的带宽是12Mbp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