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芯片]
CH552没有LQFP这种封装的是吧

楼主:
CH552最多引脚的是不是就TSSOP-20的啊?

网友A(2023-08-28):
您好,是的,CH552引脚数量较少,更适合QFN或者TSSOP类型封装,如果需要更多引脚,可以看看CH32系列,如CH32X035,CH32V203系列。支持LQFP封装等,引脚更多。下面链接为CH32系列产品选型表格页面链接,可以看一下:
https://www.wch.cn/products/prod ... rface?categoryId=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