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m32管脚控制共阳数码管LED数码管

楼主(2023-08-26):
Stm32管脚控制共阳数码管LED数码管
总体电路部分。

LED数码管驱动部分

网友A:
这么简单的例子发上来干啥?

网友B(2024-09-11):
会使二极管导通

网友C:
对于电力电路来说串联的电阻起阻尼作用

网友D:
甚至会造成模块电源的损坏

网友E:
将ESD静电保护二极管并联于电路中

网友F:
电阻阻值大小则需根据元器件可承受电流大小而决定

网友G:
小型电子设备

网友H:
电阻元件的电阻值大小一般与温度,材料,长度,还有横截面积有关

网友I:
灌封之前需要使用抽空机进行天然脱泡和真空脱泡预处理

网友J:
当电压超过二极管的导通电压的时候

网友K:
在低成本控制器内部有时候会没有钳位二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