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m32管脚控制共阳数码管LED数码管

楼主(2023-08-26):
Stm32管脚控制共阳数码管LED数码管
总体电路部分。

LED数码管驱动部分

楼主:
MCU控制部分

楼主:
下面为程序部分
程序用定时器定时扫描出每一位的数码管。

对所需要的变量进行定义
extern u32  Timer4_overrun;                //定时器自加计数值
extern uint32_t Timer4_count;                //定时器自加计数值

//--- 显示0~9笔段代码表 ---
unsigned char  LEDSEG[] =
{
0x03,0x9F,0x25,0x0D,0x99,0x49,0x41,0x1F,0x01,0x09,
};

//--- 数码管显示的位选通段代码表 ---
unsigned char  LEDDIG[] =
{
0x80,0x40,0x20,0x10
};

unsigned char LEDBuffer[4];                               //--- 定义的显示缓冲区 ---
unsigned char LEDPointer = 0;                             //--- 定义的扫描计数变量 ---

unsigned int msCounter = 0;
u32 Counter = 0;                                                                               //计数
u16 Twinkle = 0;
u16 Twinkle_ms = 0;
u16 Twinkle_cq = 0;

网友A:
定时器自加计数值

楼主:
将引脚和定时器进行初始化。
/**
  * 函数功能: 配置TIM4定时器初始化
  * 输入参数: 无
  * 返 回 值: 无
  * 说    明:无
  */
void Tim4_init(void)
{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Structure;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中断优先级配置初始化-------------------*/
  /* 设置中断组为0 */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0);
  /* 设置中断来源 */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ADVANCE_TIM4_IRQ;
  /* 设置主优先级为 0 */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2;
  /* 设置抢占优先级为3 */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1;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TIM4配置初始化-------------------*/
  /* 开启TIM4_CLK即内部时钟CK_INT=72M */
  RCC_APB1PeriphClockCmd(ADVANCE_TIM4_CLK, ENABLE);
  /* 自动重装载寄存器周的值(计数值) */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ADVANCE_TIM4_PERIOD;
  /* 累计 TIM_Period个频率后产生一个更新或者中断
     时钟预分频数为71,则驱动计数器的时钟CK_CNT = CK_INT / (71+1)=1M */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ADVANCE_TIM4_PRESCALER;
  /* 计数器计数模式,基本定时器TIM8向上计数 */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TIM_CounterMode_Up;
  /* 初始化定时器TIM4 */
  TIM_TimeBaseInit(ADVANCE_TIM4, &TIM_TimeBaseStructure);

  /* 清除计数器中断标志位 */
  TIM_ClearITPendingBit(ADVANCE_TIM4, TIM_IT_Update);
  /* 开启计数器中断 */
  TIM_ITConfig(ADVANCE_TIM4,TIM_IT_Update,ENABLE);

  /* 使能计数器 */
  TIM_Cmd(ADVANCE_TIM4, ENABLE);

}

/**
  * 函数功能: LED灯管脚初始化
  * 输入参数: 无
  * 返 回 值: 无
  * 说    明:此处用到了特殊引脚,需要将RTC和外部低速时钟引脚作为普通引脚定义。
  */
void Hxeled_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LED_SCK_CLK, ENABLE);                                          //使能PA端口时钟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AFIO,ENABLE);
GPIO_PinRemapConfig(GPIO_Remap_SWJ_JTAGDisable,ENABLE);//失能JTAG

PWR_BackupAccessCmd( ENABLE );/* 允许修改RTC和后备寄存器*/
RCC_LSEConfig( RCC_LSE_OFF ); /* 关闭外部低速时钟,PC14+PC15可以用作普通IO*/
BKP_TamperPinCmd(DISABLE);  /* 关闭入侵检测功能,PC13可以用作普通IO*/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LED1_A_OUT | LED1_B_OUT | LED1_C_OUT | LED1_D_OUT |LED1_E_OUT |LED1_F_OUT | LED1_G_OUT | LED1_DP_OUT | LED2_G_OUT | LED2_DP_OUT | LED2_C_OUT | LED_WE1 | LED_WE2 | LED_WE3;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IO口速度为50MHz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根据设定参数初始化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LED2_A_OUT | LED2_B_OUT | LED2_D_OUT |LED2_E_OUT |LED2_F_OUT;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推挽输出 ,IO口速度为50MHz
PWR_BackupAccessCmd(DISABLE);/* 禁止修改RTC和后备寄存器*/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LED_WE4;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IO口速度为50MHz
GPIO_Init(GPIOC,&GPIO_InitStructure);

        DIG1=0;
        DIG2=0;
        DIG3=0;
        DIG4=0;

        A_out = 0;
        B_out = 0;
        C_out = 0;
        D_out = 0;
        E_out = 0;
        F_out = 0;
        G_out = 0;
        DP_out = 1;

}

楼主:
显示的数字和闪烁时间
  1. /**
  2.   * 函数功能: 将数据传递给数码管显示,
  3.   * 输入参数1: data:所显示的数据
  4.   * 输入参数2:twinkle:闪烁时间;单位
  5.   * 返 回 值: 无
  6.   * 说    明:无
  7.   */
  8. void Display_data(u32 data , u16 twinkle)
  9. {
  10.         Counter = data;
  11.         Twinkle = twinkle;
  12. }

楼主:
此作为核心部分。
/**
  * 函数功能: Timer4定时器服务中断函数
  * 输入参数: 无
  * 返 回 值: 无
  * 说    明:无
  */
void TIM4_IRQHandler(void)
{
        if(TIM_GetITStatus(ADVANCE_TIM4,TIM_IT_Update)!= RESET)          //检查指定的TIM中断发生与否:TIM 中断源
        {
                Timer4_count++;
                Twinkle_ms++;
                TIM_ClearITPendingBit(ADVANCE_TIM4,TIM_IT_Update);                  //清除TIMx的中断待处理位:TIM 中断源
        //-----------------------------------------------------------------------------------------------

                //--- 动态数码管显示扫描驱动程序段 ---
                //--- 显示数字 ---
                DIG1= 0;                                                        //数码管消影
                DIG2= 0;                                                        //数码管消影
                DIG3= 0;                                                        //数码管消影
                DIG4= 0;                                                        //数码管消影
                if(0==Twinkle)//不闪烁
                {
                        A_out=((LEDSEG[LEDBuffer[LEDPointer]]>>7) & 0x01);
                        B_out=((LEDSEG[LEDBuffer[LEDPointer]]>>6) & 0x01);
                        C_out=((LEDSEG[LEDBuffer[LEDPointer]]>>5) & 0x01);
                        D_out=((LEDSEG[LEDBuffer[LEDPointer]]>>4) & 0x01);
                        E_out=((LEDSEG[LEDBuffer[LEDPointer]]>>3) & 0x01);
                        F_out=((LEDSEG[LEDBuffer[LEDPointer]]>>2) & 0x01);
                        G_out=((LEDSEG[LEDBuffer[LEDPointer]]>>1) & 0x01);
                        //DP_out=((LEDSEG[LEDBuffer[LEDPointer]]>>0) & 0x01);

                         //--- 数码管的位选段选择 ---
                        DIG1= ((LEDDIG[LEDPointer]>>7) & 0x01);
                        DIG2= ((LEDDIG[LEDPointer]>>6) & 0x01);
                        DIG3= ((LEDDIG[LEDPointer]>>5) & 0x01);
                        DIG4= ((LEDDIG[LEDPointer]>>4) & 0x01);
                }
                else if(Twinkle_ms > Twinkle)
                 {
                        DIG1= 0;                                                        //数码管消影
                        DIG2= 0;                                                        //数码管消影
                        DIG3= 0;                                                        //数码管消影
                        DIG4= 0;                                                        //数码管消影

                        A_out  = 0;
                        B_out  = 0;
                        C_out  = 0;
                        D_out  = 0;
                        E_out  = 0;
                        F_out  = 0;
                        G_out         = 0;
                        DP_out = 0;

                        Twinkle_cq++;
                         if(Twinkle_cq > Twinkle)
                         {
                                Twinkle_ms = 0;
                                 Twinkle_cq = 0;
                         }
                 }
                else
                 {

                A_out=((LEDSEG[LEDBuffer[LEDPointer]]>>7) & 0x01);
                B_out=((LEDSEG[LEDBuffer[LEDPointer]]>>6) & 0x01);
                C_out=((LEDSEG[LEDBuffer[LEDPointer]]>>5) & 0x01);
                D_out=((LEDSEG[LEDBuffer[LEDPointer]]>>4) & 0x01);
                E_out=((LEDSEG[LEDBuffer[LEDPointer]]>>3) & 0x01);
                F_out=((LEDSEG[LEDBuffer[LEDPointer]]>>2) & 0x01);
                G_out=((LEDSEG[LEDBuffer[LEDPointer]]>>1) & 0x01);
                DP_out=((LEDSEG[LEDBuffer[LEDPointer]]>>0) & 0x01);

                 //--- 数码管的位选段选择 ---
                DIG1= ((LEDDIG[LEDPointer]>>7) & 0x01);
                DIG2= ((LEDDIG[LEDPointer]>>6) & 0x01);
                DIG3= ((LEDDIG[LEDPointer]>>5) & 0x01);
                DIG4= ((LEDDIG[LEDPointer]>>4) & 0x01);
                 }

                }

                LEDPointer++;                                           //--- 动态扫描计数变量加1 ---
                if(LEDPointer==3)
                {
                        DP_out=0;
                }
                else
                {
                        DP_out=1;
                }
                if(sizeof(LEDBuffer) == LEDPointer)LEDPointer = 0;      //--- 所有数码管扫描完,计数归0 ---
                //-----------------------------------------------------------------------------------------------
                //--- 毫秒计数变量加1,并判断1秒是否已到,若到则计数器变量加1并将结果送显示缓冲区 ---
                msCounter ++;                                           //--- 毫秒计数变量加1 ---
                if(1 == msCounter)                                                   //--- 加到1000,表示1秒时间到 ---
                        {
                                msCounter = 0;
                                LEDBuffer[3] =   Counter % 10;                    //--- 将计数器变量的值送到显示缓冲区 ---
                                LEDBuffer[2] =  (Counter/10) % 10;
                                LEDBuffer[1] =  (Counter/100) % 10;
                                LEDBuffer[0] =  (Counter/1000) % 10;
                        }
}

网友B(2024-09-11):
需要靠近在外部添加一个钳位二极管

网友C:
ESD电压通过接地放掉

网友D:
电阻消耗过电压的能量

网友E:
当电路正常工作时,它处于截止状态(高阻态)

网友F:
在信号线中串联小电阻其主要目的是对引脚的保护

网友G:
并且衡量电阻受温度影响大小的物理量是温度系数

网友H:
需要更大的齐纳二极管来承受能量

网友I:
就导通接地放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