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电力线载波SoC实现路灯远程监控应用实例(中颖SH99F01)

楼主(2023-08-27):
      城市路灯是人们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公共设施,近年来,具备远程监控功能的智能化路灯监控系统逐渐得到推广应用,除了传统的高压钠灯、卤素灯外,新型的LED路灯更是广泛采用远程监控接口,以达到节能降耗,集约化,智能化管理的目标。
电力线载波具有安装方便,免布线的天然优势,在各种远程控制中很早就有应用。实际应用中也发现载波在防雷方面具有较好的效果,载波信号通过磁环与外部线路耦合,可有效减少传导到芯片端的脉冲能量,减少器件损坏的风险。另外,在现有路灯的智能化改造中,载波模块可直接安装在灯杆底端的控制箱中,无需安装到灯头处,施工成本大幅降低。
本文介绍基于中颖工业级电力线载波SoC–SH99F01的路灯远程监控系统方案设计,并对监控系统的通信协议栈PLC-NT-SSL进行详细介绍。
SH99F01芯片特点
SH99F01是一颗工业级电力线载波通信SoC,内建高性能载波调制解调模块,处理器为1T增强型8051 MCU

楼主:
主要特点如下:
载波模块部分:
系统方案:零中频全数字收发机。
调制解调:63位直接序列扩频调制及DBPSK窄带调制双模方案。
模拟前端:90dB总接收增益,内建模拟低通,带通滤波,10位DAC波形输出,输出增益4级可调。
增强功能:真实RMS的接收信号强度指示(RSSI),数字频率合成,载波频率可寄存器设定,接收双通道分时复用。
纠错编码:级联编码(RS编码+卷积编码+交织)。
系统功耗:收发不超过10mA(发送不包含线路驱动功耗)。

楼主:
MCU部分:
CPU:增强型8051(1T)内核,最大工作频率16M。
片上存储器:16K Bytes Flash程序空间;768 Bytes 片上SRAM;2K Bytes类EEPROM。
IO端口:最多16个IO端口,每个端口10mA驱动能力,内建上拉电阻。
外设:1个增强型UART;3个16位定时器(Timer2具捕获功能);4通道10位SAR ADC。
其他:工作电压VDD = 3V~5.5V;具备ISP功能,可在线更新程序并支持SSP,JTAG仿真接口;BOM成本低,业界最具性价比的载波SOC方案。

楼主:
系统方案设计
基于电力线载波方案的路灯远程监控系统架构如图1所示。每个集中控制器下设一个控制子网,通过电力线连接各个单灯控制器,集中控制器再通过GPRS或其他无线或有线技术连接远程监控中心。集中控制器作为本地监控主机,负责解析远程监控中心的控制命令,监测本地路灯的运行状况,发现异常及时上报给监控中心。每个单灯节点都有独立的编号,在逻辑上构成一个树形网络。

楼主:
图1: 基于电力线载波方案的路灯远程监控系统架构
在图1的架构中,基于SH99F01的载波SoC只负责网络的组建以及协议数据的透明传输,通过PLC Master与PLC Slave模块,在Host与Client之间建立透明传输通道,其中Client负责具体灯具的监控动作。在一些简单的系统中,也可整合PLC Slave与Client功能,使用SH99F01的片内外围电路做一些简单的监控应用,如通断控制、PWM调光、电流电压采样、电缆防盗检测等。

楼主:
每个路灯终端的识别信息(SN)可存放在Client主机中,也可存放在PLC Slave中,PLC-NT-SSL协议默认存放在PLC Slave中(存放在SH99F01内部的EEPROM中,可在生产时烧入),支持6字节SN信息。在协议工作时使用网络地址(netID)进行寻址,该 netID在网络初始化之前需分配好,并建立SN与netID之间的一一对应关系,一旦完成网络初始化,所有寻址都以netID进行,SN不再参与。
参与网络初始化过程的设备为Host,PLC Master以及各个PLC Slave,而Client在此过程中不参与。初始化帧格式是针对Host与PLC Master之间的通信设置,不涉及到终端的Client。用户使用PLC-NT-SSL协议进行组网通信,必须先由Host按照图3的初始化流程及图4 的初始化帧格式进行网络初始化,而PLC Master通过何种方式搜索到相应的PLC Slave,都内建在PLC-NT-SSL协议中,用户无需考虑。

楼主:
图4: 网络初始化帧格式
2) 端到端数据透传阶段
与网络初始化不同,端到端数据透传是在Host与各终端Client之间进行的数据传输,此时网络初始化已经完成,路由已经建立,Host可以轮询或组播方式把控制命令发送给各终端Client,后者也可把报警信息上报给Host。PLC Master与PLC Slave只是按照协议栈将透传数据帧进行转发,并不参与帧的解析。端到端数据透传帧格式如图5所示。

楼主:
PLC Master与PLC Client之间进行的是无确认的传输,控制命令的确认由Host层面完成,一般采用“命令—响应”机制,如Host发送“查询状态”命令,则目标Client返回“状态信息”响应。
重传机制也在Host层面增加,通过进行重复帧检测。netID为目标节点的网络地址,在Host下发各种控制及查询命令时,netID为各终端Client的网络地址,在Client响应命令或主动报警时,netID为PLC Master地址。

楼主:
图5: 端到端数据透传帧格式
应用设计注意事项
1) 一些传统的高压钠灯通常会释放较强的干扰,因而需要进行线路优化,只需在载波模块之后,灯具电源之前增加一个简单的滤波装置即可有效减少线路上的干扰。

楼主:
2) 在对负载进行必要优化后,正常情况下,网络初始化都能找到全部节点,个别情况有断网节点,一种可能是该节点软件或硬件存在故障或损坏,一般由对产品测试不完善所致,可改进产品测试流程;另一种可能是该节点离其他节点距离过长,超出单级通信可及范围或协议中继范围,这种情况可在线路上增加硬中继,或适当增加发射功率,或局部增加无线桥接。

楼主:
3) 终端的主动报警有效提升了异常响应速度,也是PLC-NT-SSL协议的特色之一。由于引入了主动报警,必须处理多点接入时的冲突退避,相比主从控制方式,协议的复杂性大幅增加。得益于SH99F01提供的快速封包检测功能,可实现快速载波侦听并进而改善CSMA/CA效率。

楼主:
4) 某些情况下需要快速控制多个节点,如广播开灯,广播关灯,广播调光等,以弥补轮询控制速度上的不足。而由于线路负载及距离的限制,实际上无法做到对全网的单级广播,广播命令实际是按照网络层次逐级传递,过程类似“洪泛”。PLC-NT-SSL协议采用一种简化的组播控制方式,可实现多节点的快速控制,同时又避免了“洪泛”的无需竞争所导致的低效率。

楼主:
本文小结
近年来,公众对路灯这类公共服务产品的科学化精细化管理的需求逐步提高,增加远程监控接口,除了能够满足路灯节能降耗及提升服务质量外,还能有效降低市政部门的路灯维护开销,获得直接的经济效益。
载波在路灯网络中的应用,克服了载波在开放线路中可靠性不足的缺点,又发挥出载波自身的优势,取得了良好的应用效果。中颖工业级载波SoC-- SH99F01性价比高且易于使用,适合对传统钠灯网络的智能化改造,以及新型LED路灯远程监控应用。本文提到的方案目前已在多家路灯系统厂商实现了量产。

网友A(2023-09-28):
广播命令实际是按照网络层次逐级传递,过程类似“洪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