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中颖SH367309保护板方案

楼主(2023-08-27):
锂电池 保护板方案 中颖SH367309方案 原理图 PCB 源代码 锂电池电池管理系统 中颖SH367309保护板方案
锂电池 保护板方案 中颖SH367309方案 原理图 PCB 源代码
保护板方案 中颖SH367309方案 原理图 PCB 源代码
应用注意事项
该部分主要针对SH367309在使用过程中,软件编程和硬件原理图需要注意的事项。软件编程可参考我司提供的Demo
Code“SH367309+SH79F6441_DemoCode_V3.00”,硬件原理图可参考我司提供的标准原理图或者SPEC中的原理图。
4.1 软件应用注意事项
4.1.1 TWI 通讯容错

楼主:
MCU通过TWI和SH367309进行读/写操作时,为了防止通讯被干扰,软件需要加强容错处理,以下是写操作示例:

4.1.2 RAM 寄存器防护
系统在使用过程中,如果发生短路或者其他原因导致系统供电端不稳定,出现LVR(系统3.3V低于2.4V)现象,会导致RAM
寄存器被复位(由于平衡控制寄存器BALANCEH/L每60S会自动清零,可不防护平衡控制寄存器,只针对40H地址寄存器),为
了防止该异常现象发生后关闭部分使能功能,故在程序加强容错处理,包括以下两种容错处理方式:
方式一:定时读取BFLAG2的RST_**标志位,判断RST_**标志是否被置位(系统上电/LVR/软件复位都会置位RST_**),如
果置位则需要重新初始化40H寄存器;

网友A(2024-07-23):
急求Bms开发伙伴,万洋锂电石先生138389123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