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iiC通信协议详解以及STM32iic代码理解

楼主(2023-08-27):
一.简介:
IIC(Inter - Integrated Circuit) 总线是一种由 PHILIPS 公司开发的两线式串行总线,用于连接
微控制器及其外围设备。它是由数据线 SDA 和时钟 SCL 构成的串行总线,可发送和接收数据。
在 CPU 与被控 IC 之间、 IC 与 IC 之间进行双向传送,高速 IIC 总线一般可达 400kbps 以上。

楼主:
二.IIC的特征:

楼主:
1.IIC物理层

(i)只有两条总线线路: (一条双向串行数据线SDA, 一条双向串行时钟线SCL)------>意味着它只可以将数据一位一位的发送出去,同时也不可以进行两边同时通。所以采用的是半双工通信。总线可以支持多个IIC设备。

楼主:
(ii)半双工通信:同一时间只可以进行单向通信。

楼主:
(iii)总线通过上拉电阻,使得IIC设备在空闲状态下为高阻态模式(目的:不干扰别的正在正常进行通信的设备),当所以设备都处于高阻态的时候,上拉电阻会把总线也拉成高电平模式。

楼主:
(iv)每个IIC设备都有一个自己独一无二的地址,主机和不同设备的识别靠的就是这个机制,当主机通过SDA总线发送设备地址后,相同地址的设备会进行回应,从而进行相互识别,进而实现通信。

楼主:
(v)多个设备同时需要进行通信的时候,总线就会进行仲裁,一般是通过低电平的方式

楼主:
(Vi) 串行的8 位双向数据传输位速率在标准模式下可达100kbit/s, 快速模式下可达400kbit/s, 高速模式下可达3.4Mbit/s;

楼主:
2.IIC协议层
IIC的读写过程
(i)主机写数据到从机

楼主:
S表示的是起始信号,这个时候所有在IIC总线上的设备都可以收到,紧接着主机会通过SDA发送设备地址,当发送的设备地址和某个设备匹配了,这个设备就呗选择为从机,从而进行通信,而其余的设备输出高阻态,断开与总线的连接。

楼主:
发送了设备地址后,紧接着回发送一位来,来确定数据传输的方向(主机读数据还是主机发数据),然后从机会产生一个应答信号或者非应答信号来告诉主机当前的是否继续发送数据,

楼主:
(ii)主机读数据到从机

和主机写数据到从机不同的是,这次是从机发送数据,主机接受,但是开始的第一个字节,仍然是主机发送起始信号和设备广播地址,来和某个设备进行匹配,但是数据传输位要设置为“读”,以及终止信号也由主机发送

楼主:
(iii)起始信号和终止信号

起始信号:SCL位于高电平期间,SDA由高到低(1-->0)
结束信号:SCL位于高电平期间,SDA由低到高(0-->1)

楼主:
(iv)数据的有效性

楼主:
SDA数据线在SCL时钟线的一个时钟周期传输一位数据

当时钟电平为低电平的时候可以允许数据的变化

当时钟电平拉高的时候,数据线的数据为无效数据,

楼主:
(iv)应答/非应答信号

当传递完一个字节(8bit)后,主机会释放对SDA的控制【加入第八位数据位0,此时SDA是低电平,这样如果不释放控制权,结果就是只可以产生应答信号,所以需要释放控制权交到从机手里】,由从机进行控制,紧接着在第九个时钟周期从机从机会向主机发送应答或者非应答信号,然后主机接收后进行判断是否还要进行传输数据。若为应答信号,则会继续传输下一个数据;反之,若为非应答信号,则会让主机发送终止信号,来结束传输。

楼主:
应答信号(ACK):SDA被拉低(SDA = 0)
非应答信号(NACK):SDA被拉高(SDA = 1)

楼主:
(v)数据的传输方向
每一次传输一个字节(8bit),从高位开始(MSB),低位结束(LSB),每次传输一个字节的同时需要加一个应答位。(总共是9bit)。
1:主机向从机写信息       0:主机读取从机信息
传输数据的顺序为:起始信号+第一个字节(寻址信号和判断读写模式)+你需要传输的N个字节以及应答位+停止信号。

楼主:
软件模拟iiC
寄存器代码解释:

找到你对应需要进行软件模拟IIC的接口
//初始化IIC
void IIC_Init(void)
{
        RCC->APB2ENR|=1<<4;//先使能外设IO PORTC时钟
        GPIOC->CRH&=0XFFF00FFF;//PC11/12 推挽输出
        GPIOC->CRH|=0X00033000;
        GPIOC->ODR|=3<<11;     //PC11,12 输出高
}

楼主:
起始和终止信号
}
//产生IIC起始信号
void IIC_Start(void)
{
        SDA_OUT();     //sda线输出
        IIC_SDA=1;
        IIC_SCL=1;
        delay_us(4);
        IIC_SDA=0;//START:when CLK is high,DATA change form high to low
        delay_us(4);
        IIC_SCL=0;//钳住I2C总线,准备发送或接收数据
}
//产生IIC停止信号
void IIC_Stop(void)
{
        SDA_OUT();//sda线输出
        IIC_SCL=0;
        IIC_SDA=0;
        delay_us(4);
        IIC_SCL=1;//STOP:when CLK is high DATA change form low to high
        delay_us(4);
        IIC_SDA=1;//发送I2C总线结束信号
}

楼主:
应答和非应答信号
//产生ACK应答
void IIC_Ack(void)
{
        IIC_SCL=0;
        SDA_OUT();
        IIC_SDA=0;     //数据位拉低
        delay_us(2);
        IIC_SCL=1;
        delay_us(2);
        IIC_SCL=0;
}
//不产生ACK应答
void IIC_NAck(void)
{
        IIC_SCL=0;
        SDA_OUT();
        IIC_SDA=1;   //数据位拉高
        delay_us(2);
        IIC_SCL=1;
        delay_us(2);
        IIC_SCL=0;
}

楼主:
主机等待应答信号的接收,当数据线被拉低的时候就代表接收了应答信号,让时钟线拉低继续进行传输,当SDA == 1,证明接收到了非应答信号,就会让主机发送停止信号,结束传输。

u8 IIC_Wait_Ack(void)
{
        u8 ucErrTime=0;
        SDA_IN();      //SDA设置为输入
        IIC_SDA=1;delay_us(1);
        IIC_SCL=1;delay_us(1);
        while(READ_SDA)
        {
                ucErrTime++;
                if(ucErrTime>250)
                {
                        IIC_Stop();
                        return 1;
                }
        }
        IIC_SCL=0;//时钟输出0
        return 0;
}

楼主:
读取字节和传输字节

传入的数据txd会和0X80(1000000)进行与运算,然后结果右移七位,换句话说就是把传进来的字节的最高位单拿出来,赋值给SDA,以便于传输,然后将字节左移一位,就会把第二位变为最高位,以此类推,将每一位都传入SDA。

楼主:
void IIC_Send_Byte(u8 txd)
{
    u8 t;
        SDA_OUT();
    IIC_SCL=0;//拉低时钟开始数据传输
    for(t=0;t<8;t++)
    {
        IIC_SDA=(txd&0x80)>>7;
        txd<<=1;
                delay_us(2);   //对TEA5767这三个延时都是必须的
                IIC_SCL=1;
                delay_us(2);
                IIC_SCL=0;
                delay_us(2);
    }
}
//读1个字节,ack=1时,发送ACK,ack=0,发送nACK
u8 IIC_Read_Byte(unsigned char ack)
{
        unsigned char i,receive=0;
        SDA_IN();//SDA设置为输入
    for(i=0;i<8;i++ )
        {
        IIC_SCL=0;
        delay_us(2);
                IIC_SCL=1;
        receive<<=1;
        if(READ_SDA)receive++;
                delay_us(1);
    }
    if (!ack)
        IIC_NAck();//发送nACK
    else
        IIC_Ack(); //发送ACK
    return receive;
}

网友A:
注意上拉电阻会把总线也拉成高电平模式

网友B:
I2C通信协议使用时序控制,包括启动信号、结束信号、应答信号、复位信号等。

网友C:
IIC通信协议广泛应用于微控制器、传感器、存储器和其他电子设备中。

网友D:
如何使用STM32的IIC接口进行通信

网友E:
常用的串行通信协议,用于在多个设备之间进行数据传输。

网友F:
I2C通信协议支持多种数据传输模式,包括数据传输、读取、写入等。其中,数据传输模式是最常用的模式,用于在主从器件之间传输数据。

网友G:
IIC通信协议支持双向通信,即可以在同一方向上进行收发数据。

网友H:
IIC通信协议的基本原理是,它使用了两根线,一根是数据线(SDA),另一根是时钟线(SCL)。这两个线在所有参与通信的设备之间是共享的。

网友I:
IIC通信协议可达100kbps的通信速率。

网友J:
可以使用STM32 HAL库提供的函数来实现I2C通信。

网友K:
i2c通信协议可达100kbps的通讯速度。

网友L:
iic通信协议利用时序节制,包含启动旌旗灯号、竣事旌旗灯号、应对旌旗灯号、复位旌旗灯号等。

网友M:
iic通信协议支持双向通信,这意味着数据可以在同一方向上发送和接收。

网友N:
可以利用stm,hal库供给的函数来实现iic通讯。

网友H:
IIC通信协议具有较长的传输距离,可以达到125m的距离。

网友G:
I2C通信协议的主要特点是使用两根线(SDA和SCL)进行通信,支持多个器件同时连接到总线上,支持多种数据传输模式

网友O:
I2C通信协议支持多种通信模式,包括主从模式、单主模式、多主模式等。

网友P:
上拉电阻选多大合适啊

网友Q:
iic通信协议可达100kbps的通信速率。

网友R:
i2c通信协议支撑双向通信,这意味着数据可以在统一标的目的上发送以及接管。

网友S:
i2c通信协议具备较长的传输间隔,可以到达125m的间隔。

网友T:
可以利用STM和HAL库提供的功能实现iiC通信。

网友U:
iic通信协议支撑多种通讯模式,包含主从模式、单主模式、多主模式等。

网友V:
I2C通信协议使用SCL和SDA线进行通信控制,包括发送时钟信号、发送数据信号、接收时钟信号、接收数据信号等。

网友W:
iic的最大通信频率是多少啊

网友X(2024-05-12):
iic节省引脚是真不错啊

网友Y(2024-09-21):
输入环路通过近似直流的电流对输入电容充电

网友Z:
主电路那些环路产生的噪声会加到控制信号上

网友AA:
接收到的RF(射频)能量越大

网友AB:
错误的比较大的Ⅵ乘积结果

网友AC:
关系到它们的频率响应

网友AD:
使它们之间的电流通路尽可能短

网友AE:
通过交流电源插头从产品中流走

网友AF:
JUnit(用于 Java)、SUnit(用于 Smalltalk)和 CppUnit(用于 C++)等框架提供了丰富的功能集

网友AG:
通过输入和输出电流环“逃逸”到外面环境中

网友AH:
交流电压在发射EM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