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小白学STM32---通用定时器

楼主:
一.三种定时器的区别       1.STM32定时器
2.三种STM32定时器的区别

楼主(2023-08-28):
二.通用定时器特点
1.通用定时器功能特点描述
STM32F1 的通用 TIMx (TIM2、TIM3、TIM4 和 TIM5)定时器功能包括:

1)位于低速的APB1总线上(APB1)
2)16 位向上、向下、向上/向下(中心对齐)计数模式,自动装载计数器(TIMx_CNT)。
3)16 位可编程(可以实时修改)预分频器(TIMx_PSC),计数器时钟频率的分频系数为 1~
65535 之间的任意数值。
4)每个通用定时器都有4 个独立通道(TIMx_CH1~4),这些通道可以用来作为:
        A.输入捕获
        B.输出比较
        C.PWM 生成(边缘或中间对齐模式)
        D.单脉冲模式输出
5)可使用外部信号(TIMx_ETR)控制定时器和定时器互连(可以用 1 个定时器控制另外
一个定时器)的同步电路。
6)如下事件发生时产生中断/DMA(6个独立的IRQ/DMA请求生成器):
        A.更新:计数器向上溢出/向下溢出,计数器初始化(通过软件或者内部/外部触发)
        B.触发事件(计数器启动、停止、初始化或者由内部/外部触发计数)
        C.输入捕获
        D.输出比较
        E.支持针对定位的增量(正交)编码器和霍尔传感器电路
        F.触发输入作为外部时钟或者按周期的电流管理

7)STM32的通用定时器可以被用于:测量输入信号的脉冲长度(输入捕获)或者产生输出波形(输出比较和PWM)等
8)使用定时器预分频器和RCC时钟控制器预分频器,脉冲长度和波形周期可以在几个微秒到几个毫秒间调整。STM32 的每个通用定时器都是完全独立的,没有互相共享的任何资源。

楼主:
2.计数器模式

楼主:
三.通用定时器工作过程

网友A:
脉冲长度和波形周期可以在几个微秒到几个毫秒间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