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modelsim仿真问题

楼主(2023-08-27):
在学习FIR的过程中遇到了仿真问题,大家帮忙看一下。1、modelsim版本:modelsim-Altera 10.3d
2、quartus版本   :Quartus II 15.0 (64-bit)
3、主程序fir.v:
  •        module fir(
  •     clk         ,
  •     rst_n       ,
  •     key         ,
  •     dac_mode    ,
  •     dac_sleep   ,
  •     dac_clka    ,
  •     dac_dat_a   ,
  •     dac_wra     ,
  •     dac_clkb    ,
  •     dac_dat_b   ,
  •     dac_wrb
  • );
  • input             clk         ;
  • input             rst_n       ;
  • input   [7:0]     key         ;
  • output            dac_mode    ;
  • output            dac_sleep   ;
  • output            dac_clka    ;
  • output  [7:0]     dac_dat_a   ;
  • output            dac_wra     ;
  • output            dac_clkb    ;
  • output  [7:0]     dac_dat_b   ;
  • output            dac_wrb     ;
  • //信号类型定义。
  • reg     [7:0]     sin_data    ;
  • reg     [31:0]    cnt1        ;
  • wire              add_cnt1    ;
  • wire              end_cnt1    ;
  • wire    [16:0]    addr_temp   ;
  • wire    [6:0]     addr        ;
  • reg     [12:0]    x           ;
  • reg     [7:0]     dac_dat_a   ;
  • wire              dac_sleep   ;
  • wire              dac_mode    ;
  • wire              dac_clka    ;
  • reg     [1:0]     cnt0        ;
  • wire              add_cnt0    ;
  • wire              end_cnt0    ;
  • wire    [7:0]     fir_dout    ;
  • wire              fir_dout_vld;
  • reg     [7:0]     dac_dat_b   ;
  • wire              dac_clkb    ;
  • wire              dac_wrb     ;
  • wire    [7:0]     fir_din     ;
  • wire    [7:0]     fir_dout2   ;
  • //设计正弦信号。
  • always @(*) begin
  •        case(addr)
  • 0: sin_data = 8'h7F;
  • 1: sin_data = 8'h85;
  • 2: sin_data = 8'h8C;
  • 3: sin_data = 8'h92;
  • 4: sin_data = 8'h98;
  • 5: sin_data = 8'h9E;
  • 6: sin_data = 8'hA4;
  • 7: sin_data = 8'hAA;
  • 8: sin_data = 8'hB0;
  • 9: sin_data = 8'hB6;
  • 10: sin_data = 8'hBC;
  • 11: sin_data = 8'hC1;
  • 12: sin_data = 8'hC6;
  • 13: sin_data = 8'hCB;
  • 14: sin_data = 8'hD0;
  • 15: sin_data = 8'hD5;
  • 16: sin_data = 8'hDA;
  • 17: sin_data = 8'hDE;
  • 18: sin_data = 8'hE2;
  • 19: sin_data = 8'hE6;
  • 20: sin_data = 8'hEA;
  • 21: sin_data = 8'hED;
  • 22: sin_data = 8'hF0;
  • 23: sin_data = 8'hF3;
  • 24: sin_data = 8'hF5;
  • 25: sin_data = 8'hF7;
  • 26: sin_data = 8'hF9;
  • 27: sin_data = 8'hFB;
  • 28: sin_data = 8'hFC;
  • 29: sin_data = 8'hFD;
  • 30: sin_data = 8'hFE;
  • 31: sin_data = 8'hFE;
  • 32: sin_data = 8'hFE;
  • 33: sin_data = 8'hFE;
  • 34: sin_data = 8'hFE;
  • 35: sin_data = 8'hFD;
  • 36: sin_data = 8'hFC;
  • 37: sin_data = 8'hFA;
  • 38: sin_data = 8'hF8;
  • 39: sin_data = 8'hF6;
  • 40: sin_data = 8'hF4;
  • 41: sin_data = 8'hF1;
  • 42: sin_data = 8'hEF;
  • 43: sin_data = 8'hEB;
  • 44: sin_data = 8'hE8;
  • 45: sin_data = 8'hE4;
  • 46: sin_data = 8'hE0;
  • 47: sin_data = 8'hDC;
  • 48: sin_data = 8'hD8;
  • 49: sin_data = 8'hD3;
  • 50: sin_data = 8'hCE;
  • 51: sin_data = 8'hC9;
  • 52: sin_data = 8'hC4;
  • 53: sin_data = 8'hBE;
  • 54: sin_data = 8'hB9;
  • 55: sin_data = 8'hB3;
  • 56: sin_data = 8'hAD;
  • 57: sin_data = 8'hA7;
  • 58: sin_data = 8'hA1;
  • 59: sin_data = 8'h9B;
  • 60: sin_data = 8'h95;
  • 61: sin_data = 8'h8F;
  • 62: sin_data = 8'h89;
  • 63: sin_data = 8'h82;
  • 64: sin_data = 8'h7D;
  • 65: sin_data = 8'h77;
  • 66: sin_data = 8'h70;
  • 67: sin_data = 8'h6A;
  • 68: sin_data = 8'h64;
  • 69: sin_data = 8'h5E;
  • 70: sin_data = 8'h58;
  • 71: sin_data = 8'h52;
  • 72: sin_data = 8'h4C;
  • 73: sin_data = 8'h46;
  • 74: sin_data = 8'h41;
  • 75: sin_data = 8'h3C;
  • 76: sin_data = 8'h36;
  • 77: sin_data = 8'h31;
  • 78: sin_data = 8'h2C;
  • 79: sin_data = 8'h28;
  • 80: sin_data = 8'h23;
  • 81: sin_data = 8'h1F;
  • 82: sin_data = 8'h1B;
  • 83: sin_data = 8'h17;
  • 84: sin_data = 8'h14;
  • 85: sin_data = 8'h11;
  • 86: sin_data = 8'hE ;
  • 87: sin_data = 8'hB ;
  • 88: sin_data = 8'h9 ;
  • 89: sin_data = 8'h7 ;
  • 90: sin_data = 8'h5 ;
  • 91: sin_data = 8'h3 ;
  • 92: sin_data = 8'h2 ;
  • 93: sin_data = 8'h1 ;
  • 94: sin_data = 8'h1 ;
  • 95: sin_data = 8'h1 ;
  • 96: sin_data = 8'h1 ;
  • 97: sin_data = 8'h1 ;
  • 98: sin_data = 8'h2 ;
  • 99: sin_data = 8'h3 ;
  • 100: sin_data = 8'h4 ;
  • 101: sin_data = 8'h6 ;
  • 102: sin_data = 8'h7 ;
  • 103: sin_data = 8'hA ;
  • 104: sin_data = 8'hC ;
  • 105: sin_data = 8'hF ;
  • 106: sin_data = 8'h12;
  • 107: sin_data = 8'h15;
  • 108: sin_data = 8'h19;
  • 109: sin_data = 8'h1D;
  • 110: sin_data = 8'h21;
  • 111: sin_data = 8'h25;
  • 112: sin_data = 8'h2A;
  • 113: sin_data = 8'h2E;
  • 114: sin_data = 8'h33;
  • 115: sin_data = 8'h38;
  • 116: sin_data = 8'h3E;
  • 117: sin_data = 8'h43;
  • 118: sin_data = 8'h49;
  • 119: sin_data = 8'h4E;
  • 120: sin_data = 8'h54;
  • 121: sin_data = 8'h5A;
  • 122: sin_data = 8'h60;
  • 123: sin_data = 8'h67;
  • 124: sin_data = 8'h6D;
  • 125: sin_data = 8'h73;
  • 126: sin_data = 8'h79;
  • 127: sin_data = 8'h7F;
  •        endcase
  • end
  • always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begin
  •     if(!rst_n)begin
  •         cnt1 <= 0;
  •     end
  •     else if(add_cnt1)begin
  •         if(end_cnt1)
  •             cnt1 <= 0;
  •         else
  •             cnt1 <= cnt1 + 1;
  •     end
  • end
  • assign add_cnt1 = 1 ;
  • assign end_cnt1 = 0 ;
  • always @(*) begin
  •     if(key == 0)begin
  •         x  = 262    ;
  •     end
  •     else if(key == 1)begin
  •         x  = 524    ;
  •     end
  •     else if(key == 2)begin
  •         x  = 786    ;
  •     end
  •     else if(key == 3)begin
  •         x  = 1029   ;
  •     end
  •     else if(key == 4)begin
  •         x  = 1311   ;
  •     end
  •     else if(key == 5)begin
  •         x  = 1573   ;
  •     end
  •     else if(key == 6)begin
  •         x  = 1835   ;
  •     end
  •     else begin
  •         x  = 2097   ;
  •     end
  • end
  • assign addr_temp = cnt1 * x        ;
  • assign addr      = addr_temp >> 10 ;
  • //A通道输出。
  • always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begin
  •     if(rst_n==1'b0)begin
  •        dac_dat_a <= 0 ;
  •     end
  •     else begin
  •        dac_dat_a <= 255 - sin_data ;
  •     end
  • end
  • assign  dac_sleep = 0        ;
  • assign  dac_mode  = 1        ;
  • assign  dac_wra   = dac_clka ;
  • assign  dac_clka  = ~clk     ;
  • //设计滤波器。
  • always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begin
  •     if(!rst_n)begin
  •         cnt0 <= 0;
  •     end
  •     else if(add_cnt0)begin
  •         if(end_cnt0)
  •             cnt0 <= 0;
  •         else
  •             cnt0 <= cnt0 + 1;
  •     end
  • end
  • assign add_cnt0 = 1 ;
  • assign end_cnt0 = add_cnt0 && cnt0== 4 - 1 ;
  • assign fir_din  = sin_data - 128           ;
  • ip_fir_1 module_2(
  •                 .clk              (clk             ),
  •                 .reset_n          (rst_n           ),
  •                 .ast_sink_data    (fir_din         ),
  •         .ast_sink_valid   (end_cnt0        ),
  •                 .ast_sink_error   (2'b00           ),
  •                 .ast_source_data  (fir_dout        ),
  •                 .ast_source_valid (fir_dout_vld    ),
  •                 .ast_source_error (               )
  •         );
  • assign fir_dout2 = fir_dout + 128 ;
  • always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begin
  •     if(rst_n==1'b0)begin
  •         dac_dat_b <= 0 ;
  •     end
  •     else if(fir_dout_vld) begin
  •         dac_dat_b <= 255 - fir_dout2 ;
  •     end
  • end
  • assign  dac_wrb   = dac_clkb ;
  • assign  dac_clkb  = ~clk     ;
  • endmodule

4、IP核文件 ip_fir_1.v :
  • `timescale 1 ps / 1 ps
  • module ip_fir_1 (
  •                 input  wire       clk,              //                     clk.clk
  •                 input  wire       reset_n,          //                     rst.reset_n
  •                 input  wire [7:0] ast_sink_data,    //   avalon_streaming_sink.data
  •                 input  wire       ast_sink_valid,   //                        .valid
  •                 input  wire [1:0] ast_sink_error,   //                        .error
  •                 output wire [7:0] ast_source_data,  // avalon_streaming_source.data
  •                 output wire       ast_source_valid, //                        .valid
  •                 output wire [1:0] ast_source_error  //                        .error
  •         );
  •         ip_fir_1_0002 ip_fir_1_inst (
  •                 .clk              (clk),              //                     clk.clk
  •                 .reset_n          (reset_n),          //                     rst.reset_n
  •                 .ast_sink_data    (ast_sink_data),    //   avalon_streaming_sink.data
  •                 .ast_sink_valid   (ast_sink_valid),   //                        .valid
  •                 .ast_sink_error   (ast_sink_error),   //                        .error
  •                 .ast_source_data  (ast_source_data),  // avalon_streaming_source.data
  •                 .ast_source_valid (ast_source_valid), //                        .valid
  •                 .ast_source_error (ast_source_error)  //                        .error
  •         );
  • endmodule

5、测试文件 test_fir.v :
  • `timescale 1 ns/1 ns
  • module test_fir();
  • //时钟和复位
  • reg clk  ;
  • reg rst_n;
  • //uut的输入信号
  • reg[7:0]  key   ;
  • //uut的输出信号
  • wire           dac_mode    ;
  • wire           dac_sleep   ;
  • wire           dac_clka    ;
  • wire [7:0]     dac_dat_a   ;
  • wire           dac_wra     ;
  • wire           dac_clkb    ;
  • wire [7:0]     dac_dat_b   ;
  • wire           dac_wrb     ;
  • //时钟周期,单位为ns,可在此修改时钟周期。
  • parameter CYCLE    = 200;
  • //复位时间,此时表示复位3个时钟周期的时间。
  • parameter RST_TIME = 3 ;
  • //待测试的模块例化
  • fir uut(
  •    .clk       (clk       ),
  •    .rst_n     (rst_n     ),
  •    .key       (key       ),
  •    .dac_mode  (dac_mode  ),
  •    .dac_sleep (dac_sleep ),
  •    .dac_clka  (dac_clka  ),
  •    .dac_dat_a (dac_dat_a ),
  •    .dac_wra   (dac_wra   ),
  •    .dac_clkb  (dac_clkb  ),
  •    .dac_dat_b (dac_dat_b ),
  •    .dac_wrb   (dac_wrb   )
  • );
  • //生成本地时钟50M
  • initial begin
  •     clk = 0;
  •     forever
  •     #(CYCLE/2)
  •     clk=~clk;
  • end
  • //产生复位信号
  • initial begin
  •     rst_n = 1;
  •     #2;
  •     rst_n = 0;
  •     #(CYCLE*RST_TIME);
  •     rst_n = 1;
  • end
  • //输入信号key赋值方式
  • initial begin
  •     forever begin
  •     #(10000*CYCLE);
  •     //赋初值
  •     key = 0;
  •     #(10000*CYCLE);
  •     key = 1;
  •     #(10000*CYCLE);
  •     key = 2;
  •      #(10000*CYCLE);
  •     key = 3;
  •      #(10000*CYCLE);
  •     key = 4;
  •     #(10000*CYCLE);
  •     key = 5;
  •      #(10000*CYCLE);
  •     key = 6;
  •      #(10000*CYCLE);
  •     key = 7;
  • end
  • end
  • endmodule

6、quartus和modelsim联合仿真报错如下图:

恳请各位指正!!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A:
看红字,是不是软件没有 po jie 好?

网友B:
IP需要专门的license

楼主:
昨天刚pj了IP核,但是还是不行,是不是modelsim还需要**IP核啊。

网友A:
看提示,提示说了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昨天刚pj了IP核,但是还是不行,是不是modelsim还需要**IP核啊。

十多年前我用Lattice的器件,用了一个免费的IP核,它在提供IP核的同时,还有一个专门用于仿真的对应IP核的数据文件,我忘记是编译后生成的还是另外提供的了。你可以到ALtera网站去搜一下,看看如何仿真IP核。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昨天刚pj了IP核,但是还是不行,是不是modelsim还需要**IP核啊。

我搜了一下,请看下面的链接

https://www.intel.cn/content/www/cn/zh/docs/programmable/683463/20-3/generating-ip-simulation-file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