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M32的RTC闹钟中断 总算整明白了

楼主(2023-08-30):
STM32的RTC闹钟中断 总算整明白了
现在用到了STM32的闹钟中断 去唤醒停机模式下的系统
看STM32的demo 里边写的明明白白的 到我的例程上就是不行

后来总结出来了 呵呵 STM32的Demo只是用到了闹钟中断函数RTCAlarm_IRQHandler() 并没有用到RTC全局中断RTC_IRQHandler() 好 那么我的问题就出在这里了

如果两个中断函数同时使用的话,我们必须这样设置才不会有漏洞 RTCAlarm_IRQHandler() 函数的优先级一定要高于RTC_IRQHandler()

楼主:
为什么?
原因如下:
1,产生闹钟中断的前一瞬间,一定产生了秒中断,那么会先执行RTC_IRQHandler() 中断函数, 在RTC_IRQHandler() 执行的过程中,闹钟中断标志又被挂起,

由于RTC_IRQHandler()是全局中断函数,必须清除所有的中断标志,程序才能退出该函数, 假如RTC_IRQHandler() 和RTCAlarm_IRQHandler() 是同样的优先级,

要想让程序退出RTC_IRQHandler() 函数,那么你必须清除闹钟中断标志(如果不清除闹钟中断标志,程序会死在RTC_IRQHandler() ), 这样问题又出现了,清除闹钟中断标志后,程序就不会进入RTCAlarm_IRQHandler(),那么RTCAlarm_IRQHandler()函数***也不会被执行。

我们只有这样做
设置闹钟中断函数RTCAlarm_IRQHandler() 的优先级高于全局中断函数RTC_IRQHandler(),
在执行全局中断函数RTC_IRQHandler() 的时候,如果产生闹钟中断,那么中断嵌套去执行RTCAlarm_IRQHandler(),执行完毕RTCAlarm_IRQHandler()后,再去执行RTC_IRQHandler() 。

楼主:
代码如下:

static void RTC_NVIC_Config(void)
{ /*尼玛 闹钟中断的优先级必须必秒中断高
闹钟中断和秒中断几乎同时到来 秒中断的处理函数 是RTC_IRQHandler()
如果进入这个函数 那么要想从RTC_IRQHandler()退出 则必须清除所有中断标志
(包括闹钟中断), 这样 闹钟中断标志被清除 则RTCAlarm_IRQHandler()函数肯定是进不去了
如果不清楚闹钟中断标志 那么程序会死在RTC_IRQHandler()里边
综上所述 那种中断必须能打断秒中断的执行 这样程序才能执行到RTCAlarm_IRQHandler()里边
*/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RTC_IRQn; //RTC全局中断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2;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1;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使能该通道中断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RTCAlarm_IRQn; //闹钟中断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1; //比RTC全局中断的优先级高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2;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

楼主:
static void RTC_Alarm_EXIT(void)
{
EXTI_InitTypeDef EXTI_InitStructure;
EXTI_ClearITPendingBit(EXTI_Line17);
EXTI_InitStructure.EXTI_Mode = EXTI_Mode_Interrupt;
EXTI_InitStructure.EXTI_Line = EXTI_Line17;
EXTI_InitStructure.EXTI_Trigger = EXTI_Trigger_Rising;
EXTI_InitStructure.EXTI_LineCmd = ENABLE;
EXTI_Init(&EXTI_InitStructure);

}

楼主:
void RTC_IRQHandler(void)
{
if (RTC_GetITStatus(RTC_IT_SEC) != RESET)
{
}
RTC_ClearITPendingBit(RTC_IT_SEC);
RTC_WaitForLastTask();

}

楼主:
void RTCAlarm_IRQHandler(void)
{ if(RTC_GetITStatus(RTC_IT_ALR) != RESET)
{

楼主:
  }
EXTI_ClearITPendingBit(EXTI_Line17);

楼主:
RTC_WaitForLastTask();
RTC_ClearITPendingBit(RTC_IT_ALR);
RTC_WaitForLastTask();
}

楼主:
按照我理解的,就应该是这样,我也实际测试了,结果和预期的一样

网友A:
结果怎么样?可以show下吗

网友B:
RTC中断?是用做闹钟么?还是啥?

网友C:
如果 RTC_CR控制寄存器中设置了相应允许位,则比较匹配时将产生一个闹钟中断。

网友D:
STM32的RTC闹钟中断是指通过RTC硬件中断功能,在设定的时间到达时产生中断信号,触发相应的中断处理程序,实现闹钟功能

网友E:
设置RTC闹钟中断的步骤:

配置RTC预分频器和RTC寄存器。
设置RTC中断处理程序。
设置RTC闹钟比较值。
配置RTC中断优先级。
使能RTC中断。

网友E:
RTC闹钟中断的优先级可以通过在HAL_NVIC_Init函数中设置来控制。如果需要将RTC闹钟中断的优先级设置为最高级别,可以将RTC_IRQn的优先级设置为最高级别。

网友F:
RTC(Real-Time Clock)是一种专门用于时间和日期计数的定时器。通过配置RTC闹钟中断,可以在特定的时间点触发中断,执行相应的任务。

网友G:
在嵌入式系统中常用的实时时钟功能,可以提供精确的实时时间。

网友H:
RTC闹钟中断的处理函数需要在主函数中调用。

网友I:
TC的中断优先级要高于全局中断函数,这样才能保证在执行全局中断函数时,如果产生闹钟中断,可以优先执行RTC闹钟中断处理程序

网友J:
STM32的RTC闹钟中断可以用于实现定时器或实时时钟功能,需要通过检查RTC_ALARMF_FLAG标志来触发中断处理函数,并在主函数中启用中断和设置优先级。

网友K:
在STM32上,可以通过设置RTC闹钟中断函数(RTCAlarm_IRQHandler())的优先级,使其高于全局中断函数

网友L:
要实现RTC闹钟中断功能,需要先配置RTC的闹钟模式,然后设置RTC的初始值,最后配置RTC中断处理程序

网友M:
RTC闹钟中断则是基于RTC的中断功能,当设定的闹钟时间与当前RTC时间匹配时,就会触发中断。

网友N:
在配置RTC闹钟中断时,需要设置正确的RTC预分频器值和比较值,以确保闹钟时间的准确性和中断的及时性。

网友:
建议在关闭系统之前先关闭RTC。

网友O:
RTC闹钟中断的处理函数需要在中断处理程序中实现。

网友P:
基于RTC的中断功能

网友Q:
在主函数中,可以调用HAL_NVIC_EnableIRQ函数启用RTC闹钟中断,并调用HAL_NVIC_SetPriority函数设置RTC闹钟中断的优先级。

网友R:
最终效果显示下

网友S:
RTC闹钟中断的处理可以通过在HAL_RCC_GetFlagStatus函数中检查RTC_ALARMF_FLAG标志来实现。当RTC_ALARMF_FLAG标志被设置时,表示RTC闹钟中断触发,需要执行相应的处理函数。

网友T:
STM32的中断函数 应该怎么写

网友U:
引用 网友T:
STM32的中断函数 应该怎么写

你如果使用CbueMx配置后建立工程,在相应外设中断配置开启使能,
代码里相应的中断函数都给你建好了,填空即可。

网友V:
STM32的RTC具有闹钟中断功能,当设定的闹钟时间到达时,RTC会产生中断,通知主控制器执行相应的中断处理程序。

网友W:
为了实现RTC闹钟功能,需要配置和初始化RTC模块,并根据具体需求设定闹钟时间。

网友X:
RTC闹钟吗

网友Y:
如果,rtc_如果在CR控制寄存器中设置了相应的允许位,在比较匹配时将产生一个报警中断。

网友Y:
在单片机体系中经常使用的及时时钟功效,可以供给切确的及时时候。

网友Z:
rtc闹钟间断的处理函数必要在主函数中挪用。

网友AA:
RTC闹钟中断的处理功能需要在中断处理程序中实现。

网友AB:
基于rtc的中断函数

网友AC:
做闹钟吗?

网友AD:
RTC(Real-Time Clock)是一个独立的计时设备,用于在微控制器或微处理器中提供精确的、不受电源电压影响的实时时间。

网友AE:
RTC中断是干嘛的

网友P(2024-05-12):
rtc是为了断电还能计时吗

网友AF(2024-09-21):
电流若是偏大就会直接导致器件烧毁

网友AG:
人体具有300PF的等效电容

网友AH:
从而达到对电子设备进行静电保护

网友AI:
齐纳二极管的缺点是不如TVS快

网友AJ:
就是因为它的作用就是在电子产品设备受到雷击浪涌与ESD静电放电或者其他瞬态电压时

网友AK:
这方便一般可以使用底涂的方式来改善

网友AL:
正常信号一般达不到导通电压

网友AM:
在电子电路中电容一端接电阻

网友AN:
明确出电源的性能和稳定性是否符合预期和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