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官方STM32的NUCLEO开发板使用

楼主(2023-08-27):
官方STM32的NUCLEO开发板使用
概述:因工作需求,先买了stm32的NUCLEO开发板做测试板,本人使用的是L073RZ这块板子,也是第一次接触stm32,摸索状态。这里记录一下使用过程,做笔记的同时**也可以对别人有点帮助。

1,准备

 既然要使用这块板子,那么对这块板子我们肯定是需要基本了解一下的,怎么测试,如何测试,供电问题,调试问题我们都需要看看官方文档。

 这里贴一个NUCLEO开发板手册下载地址http://www.stmcu.org/document/detail/index/id-214946.里面详细的说了开发板的功能,如何使用,原理图等,有不懂的不明白的查查这手册。

在手册的5.1节,就说了如何开始使用。我把原文贴下,顺便简单翻译一下,本人英语垃圾,只是表达下意思,不对的还请指正,还有本核心板已经集成ST-LINK/V2-1:

楼主:
Follow the sequence below to configure the STM32 Nucleo board and launch the demo
software:(按照下面的步骤配置STM32 NUCLEO核心板并启动演示软件)

Check the jumper position on the board, JP1 off, JP5 (PWR) on U5V, JP6 on (IDD),
CN2 on (NUCLEO) selected.(检差板子上跳线帽位置,JP1不接跳线帽,JP5跳线帽接U5V插针,JP6接跳线帽,CN2接跳线帽用于t调试选择NUCLEO板子)

楼主:
For correct identification of all device interfaces from the host PC, install the Nucleo
USB driver available from the www.st.com/stm32nucleo webpage, prior to connecting
the board.(在连接板子之前,为了主机PC能识别设备所有接口,需安装Nucleo USB驱动,可从www.st.com/stm32nucleo 获取)

楼主:
Connect the STM32 Nucleo board to a PC with a USB cable ‘Type-A to Mini-B’ through
USB connector CN1 to power the board. The red LED LD3 (PWR) and LD1 (COM)
should light up. LD1 (COM) and green LED LD2 should blink.(将STM32核板连接到带有USB线缆的PC上,即A到mini B。 USB连接器CN1为板供电。红色LED LD3 (PWR)和LD1 (COM) 应该点亮。LD1 (COM)和绿色LED LD2应该闪烁)

楼主:
Press button B1 (left button).(按下B1键(左键))

楼主:
Observe the blinking frequency of the three LEDs LD1 to LD3, by clicking on the button
B1.(通过点击按键 B1,观察三个led LD1到LD3的闪烁频率)

楼主:
The demonstration software and several software examples on how to use the STM32
Nucleo board features are available at the www.st.com/stm32nucleo webpage.(演示软件和几个关于如何使用STM32 NUCLEO核心板的软件示例可在www.st.com/stm32nucleo网页上找到)

楼主:
Develop the application using the available examples.(使用可用示例开发应用程序)

楼主:
2,开始使用

 准备完毕,我们就要开始按步骤开始使用调试。

楼主:
第一步,检查跳线帽,略过了。

第二步,安装ST-LINK/V2-1驱动

 1,官网下载驱动相关软件,驱动地址.页面如下所示,选择对应版本下载,同时记得下载一下STSW-LINK007软件包,这个是用于ST-LINK/V2-1固件更新的。

楼主:
2,我下载的驱动是STSW-LINK009,解压后以管理员身份运行stlink_winusb_install.bat文件,安装好驱动。

楼主:
第三步,供电并查看驱动是否可用

 我们将USB的mini口接上板子,另一端接到电脑,这时我们可以在设备管理器查看,我们应该可以看到下图所示的界面,一个ST-LINK Debug的串行控制总线和一个COM口。同时我们也看到绿色的LED灯闪烁。

楼主:
第四步,按B1键并观察LED灯闪烁频率

 发现绿色LED闪烁频率变化。

楼主:
第五步,官网下载示例程序并下载到板子测试运行(默认你已经配置安装好keil5)

 1,官方示例包下载地址:示例包地址,选择对应系列即可,我的事L0就下载的STM32CubeL0的软件包。

楼主:
 2,对应芯片keil5 pack包下载地址:地址,选择对应芯片系列下载即可,然后安装即可。

楼主:
3,使用usart测试示例.

楼主:
(1)解压我们下载的STM32CubeL0的软件包,使用keil5打开对应板子的UART程序。我打开的程序路 径是:

STM32Cube_FW_L0_V1.10.0\Projects\STM32L073RZ-Nucleo\Examples\UART\UART_TwoBoards_ComPolling\MDK-ARM.

楼主:
(2)修改源码,我们如果看手册的话,可以知道usb集成的串口是USART2,而我源代码里面是使用的USART1,这样我们串口输出不能用已经集成的串口输出了,所以我改了一下main.h的宏定义,改后如下:

楼主:
/* Definition for USARTx clock resources */
#define USARTx                           USART2
#define USARTx_CLK_ENABLE()              __HAL_RCC_USART2_CLK_ENABLE()
#define USARTx_RX_GPIO_CLK_ENABLE()      __HAL_RCC_GPIOA_CLK_ENABLE()
#define USARTx_TX_GPIO_CLK_ENABLE()      __HAL_RCC_GPIOA_CLK_ENABLE()

#define USARTx_FORCE_RESET()             __HAL_RCC_USART2_FORCE_RESET()
#define USARTx_RELEASE_RESET()           __HAL_RCC_USART2_RELEASE_RESET()

/* Definition for USARTx Pins */
#define USARTx_TX_PIN                    GPIO_PIN_2
#define USARTx_TX_GPIO_PORT              GPIOA
#define USARTx_TX_AF                     GPIO_AF4_USART2
#define USARTx_RX_PIN                    GPIO_PIN_3
#define USARTx_RX_GPIO_PORT              GPIOA
#define USARTx_RX_AF                     GPIO_AF4_USART2

楼主:
(3)使用keil5编译软件,设置Device为对应的芯片,设置Debug选项为ST-LINK,下载程序到板子,下载成功后我们打开调试助手,选择我们对应的串口打开,设置9600波特率,按板子复位键,再按B1键,就可以看到收到了设备的信息如下所示(这里主要是keil5软件下载调试部分,就不祥说了):

楼主:
第六步,使用示例程序开发

 这就根据自己需要,去玩喽。。。

楼主:
3,使用总结

 整体来说,官方的板子用起来还是挺方便的,我一个没用过STM32的使用cubeMX 加 keil5可以很快的写一个小程序出来并使用。之前主要做是嵌入式linux,使用HAL库非常方便快捷,不用关心底层,速度较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