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M32 开发板 ST-Link 调试指南

楼主(2023-08-27):
ST-Link 也不例外,几乎所有 JTAG/SWD 仿真器的使用都有下面三个方面的知识:

1、驱动的安装

2、编程软件(Keil MDK)配置

3、固件升级方法

1、安装 ST-Link 驱动:
可在【正点原子】官方论坛下载 ST-Link 资料并下载驱动(点击前往)

可以看到,官方提供的 ST-Link 驱动资料包中,包含两个可执行.exe文件

我们首先点击安装dpinst_amd64.exe文件,如果安装之后没有提示报错,那就说明驱动安装成功。

如果有报错,大家卸载了 之后再装 安装dpinst_x86.exe文件即可

楼主:
安装完成后安装界面提示:

楼主:
驱动安装成功之后,把 ST-Link 通过 usb 连接到电脑,打开设备管理器,可以看到:

!!注意: 如果设备名称旁边显示的是黄色的叹号,请直接点击设备名称,然后在弹出的界面点击更新设备驱动

楼主:
2、配置 Keil MDK:
点击Options for Target:

楼主:
选择Debug栏目,Use:选择ST-Link Debugger,然后点击Settings:

楼主:
上图中我们还勾选了Run to main(),该选项选中后,只要点击仿真就会直接运行到main函数,如果没选择这个选项,则会先执行startup_stm32f10x_hd.s启动文件的Reset_Handler,再跳到main函数

楼主:
会弹出界面,我们注意Port和Max选项:

楼主:
这里默认情况选择的是JTAG调试方式,速度是1.12MHZ(速度与ST-Link固件版本有关)

这里只需要选择一个合适的速度即可(一般为 1-5 MHZ 之间)

当然我们也可以使用SWD调试方式,如上方右图配置,Max Clock我们可以设置为最大:4MHZ(需要更新固件,否则最大只能到 1.8MHZ),这里,如果你 USB 数据线比较差,那么可能会出问题,此时,可以通过降低这里的速率来试试。

JTAG模式和SWD模式使用方法都是一样的,不同的是,SWD接口调试更加节省端口

楼主:
接下来我们还需要在Utilities选项卡里面设置下载时的目标编程器:

楼主:
勾选Use Debug Driver和Update Target before Debugging,然后点击Settings,进入FLASH算法设置界面:

这里 Keil MDK 5 会根据我们新建工程时选择的目标器件,自动设置flash算法。

楼主:
设置完成之,点击 OK,然后再点击 OK,Keil MDK 配置就完成了

网友A(2024-09-16):
JUnit(用于 Java)、SUnit(用于 Smalltalk)和 CppUnit(用于 C++)等框架提供了丰富的功能集

网友B:
通过输入和输出电流环“逃逸”到外面环境中

网友C:
一种了解状态变化的简单方法

网友D:
输入环路通过近似直流的电流对输入电容充电

网友E:
待向GPIO(通用I/O端口)的输入从0变为1时,程序可以一定的间隔来检查GPIO的状态

网友F:
接收到的RF(射频)能量越大

网友G:
错误的比较大的Ⅵ乘积结果

网友H:
定时器输出引脚的设定

网友I:
关系到它们的频率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