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rtt_stm32f429_edu2环境配置1

楼主(2023-08-27):
安装包合集
嵌入式系统设计基础安装包合集
解压打开合集,里面有这节课环境配置所需要的应用软件及pack包

楼主:
1、克隆rtt_stm32f429_edu2
1、新建文件夹
2、右键点击 Git Bush Here
3、输入下列代码克隆文件

git clone https://gitee.com/lab420_zjgsu/rtt_stm32f429_edu2.git

楼主:
4、打开文件,本次实验要用到的工程文件路径如下

rtt_stm32f429_edu2\bsp\stm32\stm32f429-fire-challenger

楼主:
5、双击打开project.uvprojx
6、最后记得创建自己的分支方便上传

创建+切换分支:git checkout -b <name>或者git switch -c <name>

楼主:
串口的红线是供电线不需要接
黑线、白线、绿线按照下图接线

楼主:
3、ST-LINK_V2和CH341SER
1、解压ST-LINK_V2.zip(ST-LINK_V2.zip和stlink driver.zip的功能一样)和CH341SER.zip
2、运行里面的exe文件

楼主:
这两个文件一个是ST-LINK的驱动一个是串口驱动

楼主:
这时候打开设备管理器的端口选线可以看见一个有USB-SERIAL CH340(COM? 每台电脑的数字都不一样)

楼主:
4、Keil.STM32F4xx_DFP.1.0.8.pack
1、双击Keil.STM32F4xx_DFP.1.0.8.pack默认下载

楼主:
2、打开keil的options

楼主:
3、点击Device–>STMicroelectronics–>STM32F4 Series–>STM32F429–>STM32F429VI -->OK

楼主:
还有其他一些修改如下图所示

楼主:
然后就可以rebuild工程,差不多要编译1~3分钟

楼主:
5、ST-LINK Utility
合集打开ST-LINK Utility
1、点击Open file
选中合集里的rtboot_429.bin确定
2、点击Connect to the target
3、点击Full chip erase
4、点击Program verify
5、结束

楼主:
6、调试
在keil里面点击debug,静候一段时间,直到run功能键可以使用
点击run,此时程序开始运行(会有持续的蜂鸣器声音,电路板上的D13 LED灯每500ms闪烁)
将设备翻面,按左下角“设置”,再按“↓”键到“6、硬件版本”,点击“确认”进入,选择版本“V1.0”,点击“确认”,再次点击“更改”返回主界面
此时设备不会有持续性的蜂鸣声,只有每次按键按下才会叫

楼主:
7、PUTTY
打开合集里的PUTTY按下图设置,COM根据实际情况填写,进入界面,后续的实验可能会用到

网友A(2024-05-12):
编译时间有没有办法缩短啊

网友B(2024-09-16):
MinUnit 是一个 用 C 语言编写的极其简单的单元测试框架

网友C:
功率开关和整流器的交流电流环路包含非常高的PWM开关电源典型的梯形电流波形

网友D:
电源电压处于1.6V到5.5V之间

网友E:
无法提供开关电源所需的脉冲电流

网友F:
单片机的外部都连接有象电池等电源部分

网友G:
电源内部都有四个电流环路

网友H:
作为电路的共同电位参考点

网友I:
主时钟振荡器主要用作CPU的工作时钟

网友J:
传送直流信号的引线

网友K:
Buck(或降压)变换器功率部分布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