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keil stm32f407工程环境搭建

楼主(2023-08-27):
一、库函数

1.安装https://www.keil.com/dd2/Pack/#!#%2Feula-container

直接双击Keil.STM32F4xx_DFP.1.0.8.pack

二、创建工程

楼主:
为当前工程添加相应的库函数,点击确定

楼主:
函数添加成功,看到左边有工程目录树

楼主:
添加main.c文件

在工程目录中,去新建main.c文件

楼主:
直接在keil新建文件,保存为main.c

将main.c添加到工程里面来,右键点击工程里面的Source Group1,选择”Add Existing Files to Group Source Grout…

楼主:
添加成功之后,在工程目录树下,就能够看到main.c文件

楼主:
三、目标平台配置
找到需要用到的宏定义,在stm32f4xx.h 中找到#define USE_STDPERIPH_DRIVER

楼主:
将这个宏写到C/C++的 Define

楼主:
创建hex文件,点击“魔法棒”,选择Output,勾选Create HEX file

楼主:
将版本设置为5

楼主:
四、其他配置
在Editor标签页,把里面的“Encoding”选择为”Chinese GB2312(Simplified)”,这里才能支持中文汉字,遇到中文汉字不会出现乱码;Tab Size选择为4,代表按下Tab键的时候,就默认输入4个空格

楼主:
添加自动补全功能,注意:Dynamic Syntax Checking的选项,将√去掉

楼主:
五、JLINK配置
下载前确认J-Link仿真器已经正确连接到开发板的SWD接口,确保usb线是数据线,而不是充电线

楼主:
在Port选中SW,然后在SW Device就能够看到设备名称,就表示电脑能够识别到开发板的芯片

楼主:
在Flash Download中,勾选Reset and Run,这样下载程序后,程序才会自动运行

网友A:
pack包下载实在是慢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pack包下载实在是慢啊

下载然后导入更快点

网友C(2024-05-12):
用本地安装包安装吧

网友D(2024-09-16):
因此,可以精确铣削电镀半孔并提高工艺可靠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