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有些芯片上都有个VCAP脚

楼主(2023-08-27):
有些芯片上都有个VCAP脚,他需要外接一个电容到地。目的是为了保证内部主调压器的电压稳定,选择不当可能会引起程序无法下载或者运行不稳定的情况。数据手册里也给出这个电容的相关参考参数。

华大的HC32L190也有这个脚

楼主:
如果这个地方不接电容或者参数或位置过于随意,调试、烧录往往会有问题。早期很多人在这个地方遇到麻烦。

其实,除了STM8S芯片有VCAP脚外,STM32也有部分系列芯片有VCAP脚,功能跟上面的8S芯片一样,也是为了让内核电压足够稳定。

网友A:
如果这个电容不合适 会损坏芯片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这个电容不合适 会损坏芯片吗

应该不会的 只不过可能 会影响程序下载

网友C:
单片机内部也应该有一个电容来保证稳定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