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M32用HAL库移植LORA(SX1276)的2.1版本驱动教程

楼主(2023-08-27):
网上多数是STM32标准库LORA驱动2.0.0的例程,在此小编移植STM32的HAL库2.1.0版本LORA驱动,,但是有丢包现象需要调节参数,用的模块是安信可Ra-01 SX1278 LoRa,如果写的有问题请联系小编,谢谢;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RhPvtV-xf1cHHH0_630_6Q
提取码:8u14

STM32移植LoRa到HAL库教程-20191121-1610

复制文件到工程目录下并修改名字,去除不相关的文件,具体如下图:

楼主:
在KEIL中添加宏定义和文件路径

楼主:
修改工程参考官方驱动去中的README文件,还需要修改底层文件在这就不一一列举了,后面会直接上代码,可根据代码修改;

楼主:
根据自己的SPI接口修改文件中的SPI接口;

楼主:
最后在根据自己的项目进行修改错误;

楼主:
注意:还需要修改驱动的SPI接口,因为修改太多小编无法全部列举

网友A(2024-09-16):
PCB的制造过程由玻璃环氧树脂(Glass Epoxy)或类似材质制成的PCB“基板”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