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M32 HAL库详解

楼主(2023-08-27):
1. HAL库文件结构

对于开发人员而言,首先要清楚 HAL 库的文件结构。

根据文件类型可认为以下两大类:

库文件:
        stm32f2xx_hal_ppp.c/.h                        // 主要的外设或者模块的驱动源文件,包含了该外设的通用API
        stm32f2xx_hal_ppp_ex.c/.h                // 外围设备或模块驱动程序的扩展文件。这组文件中包含特定型号或者系列的芯片的特殊API。以及如果该特定的芯片内部有不同的实现方式,则该文件中的特殊API将覆盖_ppp中的通用API。
        stm32f2xx_hal.c/.h                                // 此文件用于HAL初始化,并且包含DBGMCU、重映射和基于systick的时间延迟等相关的API
        其他库文件
用户级别文件:
        stm32f2xx_hal_msp_template.c        // 只有.c没有.h。它包含用户应用程序中使用的外设的MSP初始化和反初始化(主程序和回调函数)。使用者复制到自己目录下使用模板。
        stm32f2xx_hal_conf_template.h        // 用户级别的库配置文件模板。使用者复制到自己目录下使用
        system_stm32f2xx.c                                // 此文件主要包含SystemInit()函数,该函数在刚复位及跳到main之前的启动过程中被调用。 **它不在启动时配置系统时钟(与标准库相反)**。 时钟的配置在用户文件中使用HAL API来完成。
        startup_stm32f2xx.s                                // 芯片启动文件,主要包含堆栈定义,终端向量表等
        stm32f2xx_it.c/.h                                // 中断服务函数的相关实现
        main.c/.h                                                //

楼主:
与我们密切相关的有

主函数: main.c/.h
MSP初始化: stm32f2xx_hal_msp_template.c
中断服务函数: stm32f2xx_it.c/.h

楼主:
2. HAL库用户代码
HAL 库对底层进行了抽象,在此结构下,用户代码处理可分为三大部分:

句柄
MSP
回调函数
关于这三点,也可参考这里进行理解,

楼主:
1、关于句柄

HAL库在结构上,对每个外设抽象成了一个称为ppp_HandleTypeDef的结构体,其中ppp就是每个外设的名字。

与标准库中的结构体相比,HAL 库中的结构体包含了其可能出现的所有定义,比如用户想要使用ADC,只要定义一个ADC_HandleTypeDef的全局变量,针对不同的应用场景配置不同结构体成员就可以满足使用要求。

楼主:
2、MSP
MSP(MCU Specific Package,单片机的具体方案),是指和MCU相关的初始化

初始化函数包含的内容可分为两部分:

一部分是与MCU无关的,通信协议;
一部分是与MCU相关的,引脚功能。
这里可以结合博主关于串口的说明USART and UART进行理解。

楼主:
以串口为例,在 MX_USART1_UART_Init(void) 函数中初始化串口的波特率、停止位、奇偶校验等,这部分代码是与串口协议相关的,并未涉及到具体的引脚,因此与 MCU 是无关的,是抽象的。

楼主:
static void MX_USART1_UART_Init(void)
{

  huart1.Instance = USART1;
  huart1.Init.BaudRate = 115200;
  huart1.Init.WordLength = UART_WORDLENGTH_8B;
  huart1.Init.StopBits = UART_STOPBITS_1;
  huart1.Init.Parity = UART_PARITY_NONE;
  huart1.Init.Mode = UART_MODE_TX_RX;
  huart1.Init.HwFlowCtl = UART_HWCONTROL_NONE;
  huart1.Init.OverSampling = UART_OVERSAMPLING_16;
  huart1.Init.OneBitSampling = UART_ONE_BIT_SAMPLE_DISABLE;
  huart1.AdvancedInit.AdvFeatureInit = UART_ADVFEATURE_NO_INIT;
  if (HAL_UART_Init(&huart1) != HAL_OK)
  {
    _Error_Handler(__FILE__, __LINE__);
  }
    __HAL_UART_ENABLE_IT(&huart1, UART_IT_IDLE);

}

楼主:
在 stm32f0xx_hal_msp.c 文件中的 HAL_UART_MspInit(UART_HandleTypeDef* huart) 函数中将串口所时用的 MCU 引脚模式进行配置,这部分是与 MCU 具体相关的。

楼主:
void HAL_UART_MspInit(UART_HandleTypeDef* huart)
{
  // 关于 GPIO 引脚初始化的流程与上面介绍的“四步”相同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
  if(huart->Instance==USART2)   // USART 2
  {
  /* USER CODE BEGIN USART2_MspInit 0 */

  /* USER CODE END USART2_MspInit 0 */
    /* Peripheral clock enable */
    __HAL_RCC_USART2_CLK_ENABLE(); // 使能串口时钟

    /**USART2 GPIO Configuration
    PA2     ------> USART2_TX
    PA3     ------> USART2_RX
    */
    GPIO_InitStruct.Pin = USART2_TX_Pin|USART2_RX_Pin;  // 收发引脚
    GPIO_InitStruct.Mode = GPIO_MODE_AF_PP;  // 复用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Pull = GPIO_NOPULL;
    GPIO_InitStruct.Speed = GPIO_SPEED_FREQ_HIGH;
    GPIO_InitStruct.Alternate = GPIO_AF1_USART2;  // 复用功能配置
    HAL_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  // 结构体初始化

    /* USART2 DMA Init */    // DMA 方式收发初始化
    /* USART2_RX Init */
    hdma_usart2_rx.Instance = DMA1_Channel3;
    hdma_usart2_rx.Init.Direction = DMA_PERIPH_TO_MEMORY;
    hdma_usart2_rx.Init.PeriphInc = DMA_PINC_DISABLE;
    hdma_usart2_rx.Init.MemInc = DMA_MINC_ENABLE;
    hdma_usart2_rx.Init.PeriphDataAlignment = DMA_PDATAALIGN_BYTE;
    hdma_usart2_rx.Init.MemDataAlignment = DMA_MDATAALIGN_BYTE;
    hdma_usart2_rx.Init.Mode = DMA_NORMAL;
    hdma_usart2_rx.Init.Priority = DMA_PRIORITY_LOW;
    if (HAL_DMA_Init(&hdma_usart2_rx) != HAL_OK)
    {
      _Error_Handler(__FILE__, __LINE__);
    }

    __HAL_DMA1_REMAP(HAL_DMA1_CH3_USART2_RX);

    __HAL_LINKDMA(huart,hdmarx,hdma_usart2_rx);

    /* USART2_TX Init */
    hdma_usart2_tx.Instance = DMA1_Channel4;
    hdma_usart2_tx.Init.Direction = DMA_MEMORY_TO_PERIPH;
    hdma_usart2_tx.Init.PeriphInc = DMA_PINC_DISABLE;
    hdma_usart2_tx.Init.MemInc = DMA_MINC_ENABLE;
    hdma_usart2_tx.Init.PeriphDataAlignment = DMA_PDATAALIGN_BYTE;
    hdma_usart2_tx.Init.MemDataAlignment = DMA_MDATAALIGN_BYTE;
    hdma_usart2_tx.Init.Mode = DMA_NORMAL;
    hdma_usart2_tx.Init.Priority = DMA_PRIORITY_LOW;
    if (HAL_DMA_Init(&hdma_usart2_tx) != HAL_OK)
    {
      _Error_Handler(__FILE__, __LINE__);
    }

    __HAL_DMA1_REMAP(HAL_DMA1_CH4_USART2_TX);

    __HAL_LINKDMA(huart,hdmatx,hdma_usart2_tx);

    /* USART2 interrupt Init */
    HAL_NVIC_SetPriority(USART2_IRQn, 0, 0);
    HAL_NVIC_EnableIRQ(USART2_IRQn);
  /* USER CODE BEGIN USART2_MspInit 1 */

  /* USER CODE END USART2_MspInit 1 */
  }
}

楼主:
3、回调函数
在标准库中,串口中断了以后,我们要先在中断中判断是否是接收中断,然后读出数据,顺便清除中断标志位,然后再是对数据的处理。这样如果我们在一个中断函数中写这么多代码,就会显得很混乱。

而在HAL库中,以GPIO为例,进入中断后,直接由HAL库中断函数HAL_GPIO_EXTI_IRQHandler() 进行托管。

楼主:
而该函数主要完成两项任务:

清除中断标志位
调用回调函数处理中断
// EXIT 外部中断服务函数
void EXTI0_1_IRQHandler(void)
{
  HAL_GPIO_EXTI_IRQHandler(GPIO_PIN_10);
}

// HAL_GPIO_EXTI_IRQHandler(GPIO_PIN_10)函数如下
void HAL_GPIO_EXTI_IRQHandler(uint16_t GPIO_Pin)
{
  /* EXTI line interrupt detected */
  if(__HAL_GPIO_EXTI_GET_IT(GPIO_Pin) != RESET)
  {
    __HAL_GPIO_EXTI_CLEAR_IT(GPIO_Pin);
    HAL_GPIO_EXTI_Callback(GPIO_Pin);
  }
}

楼主:
在回调函数内对中断进行处理,这种方式增强了代码的逻辑性,但也增加了文件的嵌套程度。

楼主:
3. HAL库编程方式
在 HAL 库中对外设模型进行了统一,支持三种编程方式:

轮询模式/阻塞模式
中断方式
DMA模式

楼主:
以IIC为例,三种编程模式对应的函数如下:

1、轮询模式/阻塞模式

HAL_I2C_Master_Transmit();
HAL_I2C_Master_Receive();
HAL_I2C_Slave_Transmit();
HAL_I2C_Slave_Receive()
HAL_I2C_Mem_Write();
HAL_I2C_Mem_Read();
HAL_I2C_IsDeviceReady()

楼主:
2、中断模式
HAL_I2C_Master_Transmit_IT();
HAL_I2C_Master_Receive_IT();
HAL_I2C_Slave_Transmit_IT()
HAL_I2C_Slave_Receive_IT();
HAL_I2C_Mem_Write_IT();
HAL_I2C_Mem_Read_IT()

楼主:
3、DMA模式
HAL_I2C_Master_Transmit_DMA();
HAL_I2C_Master_Receive_DMA();
HAL_I2C_Slave_Transmit_DMA();
HAL_I2C_Slave_Receive_DMA();
HAL_I2C_Mem_Write_DMA();
HAL_I2C_Mem_Read_DMA()

网友A:
感觉HAL里面好多都是判断,逻辑很严谨但是太冗杂了

网友B:
HAL库提供了抽象化的硬件接口,屏蔽了底层硬件差异,使得开发者可以更方便地编写可移植的代码。

网友C:
STM32 HAL库是一种基于HAL的软件开发库,提供了丰富的驱动程序和API,可以帮助开发者快速设计和调试STM32应用程序。

网友D:
HAL库支持多种开发工具和社区支持,可以帮助开发者进行软件开发和调试。

网友E:
HAL库提供了一种硬件抽象层,可以将硬件平台的细节抽象为统一的接口,方便开发者进行软件开发和调试。

网友F:
STM32 HAL库还提供了一系列的示例代码和文档,帮助开发者更好地理解和使用库中的功能和接口。

网友G:
HAL库支持多种开发工具,包括Keil uVision、IAR EWARM、STVD等,可以帮助开发者进行软件开发和调试。

网友H:
在使用HAL库时,开发者需要了解库的组织结构和重要文件,以及如何配置和使用HAL库中的各种驱动函数。

网友I:
一般来说,解压后的目录包含以下几个主要部分:

Documentation:该文件夹下是HAL库的帮助文档,包含HAL库的使用说明、API参考等。
Drivers:该文件夹下包含了官方的CMSIS库、HAL库以及板载外设驱动。
Middlewares:该文件夹下是中间组建,包括一些协议栈、工具库等。
Projects:该文件夹下包含了一些用驱动库写的针对官方发行demo板的例子和工程模板。

网友J:
HAL库提供了对STM32微控制器的各种外设进行初始化、配置和控制的功能。包括GPIO、UART、SPI、I2C、ADC、TIM等常见外设,以及CAN、SDIO、ETH等更高级的外设。

网友K:
该库旨在为开发者提供一套标准的、易于使用的外设驱动库,使得开发者可以根据需要对驱动程序进行修改和扩展。

网友L:
通过使用HAL库,可以简化开发人员的工作,提高代码的可靠性和可维护性。

网友M:
HAL库利用中断和事件的机制实现了异步的事件驱动模型,使得开发者可以更灵活地进行事件处理和响应。

网友C:
HAL库包含多个分库,每个分库都包含与特定硬件资源相关的函数和数据

网友N:
在使用HAL库时,开发者需要根据具体需求和应用场景选择合适的方法和接口。

网友D:
HAL库 提供了许多其他功能,如设备状态寄存器、时钟控制、中断处理等。使用HAL库可以轻松地开发出高效、可靠的STM32系统。

网友O:
通过STM32CubeMX软件配置芯片的引脚、时钟和其他参数。

网友P:
STM32官方网站提供了HAL库的帮助文档,其中包括了HAL库的详细说明、API参考、教程和示例代码等。

网友Q:
hal库写的非常严谨

网友R:
HAL库提供了方便的高级接口

网友B:
STMicroelectronics提供的一种用于STM32微控制器系列的软件库。

网友S:
HAL库提供了方便的低功耗模式的配置和管理功能,可以帮助开发者更容易地实现低功耗设计。

网友T:
屏蔽了底层硬件差异

网友K:
STM32 HAL库为开发者提供了一套完整的、标准的外设驱动库,使得开发者可以更加便捷地开发STM32微控制器的应用程序。

网友U:
它为开发者提供了一套用于控制和配置STM32芯片的API。这些API使得开发者能够以更高级的方式使用芯片的特性和功能。

网友V:
hal库支撑多种开发工具以及社区支撑,可以帮忙开发者举行软件开发以及调试。

网友W:
经由过程利用hal库,可以简化开发人员的事情,进步代码的可靠性以及可维护性。

网友X:
HAL库包含多个子库,每个子库包含与特定硬件资源相关的函数和数据

网友Y:
在利用hal库时,开发者必要按照详细需求以及利用场景选择适合的法子以及接口。

网友Z:
STM32 HAL库为开发者提供了一种方便、高效的方式来开发STM32芯片,它大大简化了底层硬件操作,使得开发者能够更加专注于应用逻辑的实现。

网友B:
有时候为了更好地控制底层硬件,可能需要直接访问寄存器

网友I:
丰富的API和示例代码,可以帮助开发者快速上手和开发STM32应用程序。

网友AA:
msp是干嘛的啊?

网友AB:
经由过程stm32cubemx软件设置装备摆设芯片的io、时钟以及其他对象。

网友AC:
hal库写的相当严谨

网友AD:
hal库供给了便利的高档接口

网友AE:
HAL库支持多种开发工具和社区支持,可以帮助开发人员进行软件开发和调试。

网友AF:
通过使用HAL库,开发人员可以简化他们的任务,提高代码的可靠性和可维护性。

网友Q(2024-05-12):
多用几次熟悉就好了

网友AG(2024-09-21):
然后将其用作在PCB组装过程中放置在另一个板上的独立部件。

网友AH:
选择测试方法和测试参数是检测过程中的重要步骤

网友AI:
它产生的噪声是对地噪声

网友AJ:
然后在专用站中检查每个半孔,

网友AK:
抑制各种高速信号产生的电磁波向外发射

网友AL:
它们之间的间距应至少为0.5mm。

网友AM:
对于信号回路的峰值电压防护电路不应动作,通常在信号回路中,防护电路的动作电压是信号回路的峰值电压的1.3~1.6倍。

网友AN:
它们通常用于分线板或小模块。

网友AO:
开关管T交替工作于通/断两种状态,当开关管关断时,脉冲变压器处于“空载”状态,其中储存的磁能将被积累到下一个周期

网友AP:
在印刷电路板制造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