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M32单片机bootloader扫盲

楼主(2023-08-27):
STM32单片机BootLoader扫盲
BootLoader和APP之间的关系
APP就是平时写的单片机上的应用程序,而BootLoader本质上和APP一样,也是平时写的应用程序。BootLoader只不过是拥有从外部接收数据,更新Flash(也就是APP),跳转至APP功能的特殊APP罢了。

以STM32F103为例,如果没有BootLoader,flash分布就如下图左半部分。如果有BootLoader,就如下图右半部分,将flash分为两部分(这里举例用0x800 4000做分界线),存储了两个应用程序(BootLoader和APP)

楼主:
如何从BootLoader跳转到APP
从外部接收数据,更新Flash,普通的APP也会有这样的需求。不常见的也就是从BootLoader跳转到APP这个功能了。STM32 单片机启动流程中介绍了单片机上电后的启动流程,其实也就主要干了两件事:

将栈顶位置加载到MSP寄存器中
将复位中断服务函数的入口地址给PC寄存器
然后单片机执行复位中断服务函数,在复位中断服务函数中设置中断向量表的偏移地址,准备C环境,最后跳转到main()函数。同理,从Bootloader跳到APP也需要干这两件事情,只不过上电时是单片机自动加载的MSP和PC,而从Bootloader跳到APP则需要我们编写函数进行跳转。

楼主:
下面是STM32 跳转到APP的具体函数,在BootLoader函数中调用即可跳转到APP_ADDR,如果该地址存放了APP的bin文件则会运行APP的复位中断服务函数(一定要记得在APP中修改中断向量表偏移地址,如APP中不修改则默认使用BootLoader的中断向量表,APP中发生中断时就会去查BootLoader的中断向量表,从而调用BootLoader的中断服务函数),进而运行APP的main()函数。同理,APP跳转到BootLoader,修改跳转地址 APP_ADDR 为BootLoader地址(这里为0x8000000)即可实现.

楼主:
/* 开关全局中断的宏 */
#define ENABLE_INT() __set_PRIMASK(0)  /* 使能全局中断 */
#define DISABLE_INT() __set_PRIMASK(1) /* 禁止全局中断 */
#define APP_ADDR    0x8004000          /* APP地址 */
/*
*********************************************************************************************************
* 函 数 名: JumpToApp
* 功能说明: 跳转到APP
* 形    参: 无
* 返 回 值: 无
*********************************************************************************************************
*/
void JumpToApp(void)
{
  void (*SysMemBootJump)(void);        /* 声明一个函数指针 */
  __IO uint32_t AppAddr = APP_ADDR;    /* APP地址 */

  /* 如果初始化了外设,需要反向初始化外设 */

  /* 设置所有时钟到默认状态,使用HSI时钟 */
  HAL_RCC_DeInit();

  /* 关闭滴答定时器,复位到默认值 */
  SysTick->CTRL = 0;
  SysTick->LOAD = 0;
  SysTick->VAL = 0;

  /* 关闭全局中断 */
  DISABLE_INT();

  /* 关闭所有中断,清除所有中断挂起标志 */
  for (uint32_t i = 0; i < 8; i++)
  {
    NVIC->ICER[i]=0xFFFFFFFF;
    NVIC->ICPR[i]=0xFFFFFFFF;
  }

  /* 使能全局中断 */
  ENABLE_INT();

  /* 设置SysMemBootJump为中断服务函数入口地址,首地址是MSP,地址+4是复位中断服务程序地址 */
  SysMemBootJump = (void (*)(void)) (*((uint32_t *) (AppAddr + 4)));

  /* 设置主堆栈指针 */
  __set_MSP(*(uint32_t *)AppAddr);

  /* 在RTOS工程,这条语句很重要,设置为特权级模式,SP使用MSP指针 */
  __set_CONTROL(0);

  /* 进行跳转 也就是将SysMemBootJump 赋值给PC */
  SysMemBootJump();

  /* 跳转成功的话,不会执行到这里,用户可以在这里添加代码 */
  while (1)
  {

  }
}

楼主:
常用的BootLoader+APP框架
单片机升级的原理大致是:收到升级指令——>MCU复位或者跳转到Boot程序区——>擦除对应的Flash区域——>获取APP数据——>写入FLASH数据——>校验——>跳转到APP应用程序区

楼主:
单APP
单APP方案将Flash分成了三个部分,Boot+APP+Config,Boot负责更新APP;APP实现程序的主要功能;Config区域主要是存放APP是否完整的标志位,协助Boot判断是否要跳转到APP。

楼主:
单APP有个明显的缺点:开始升级时就将原来的APP擦除了,如果升级中断则会一直停留在BootLoader,直至APP升级完成。

楼主:
双APP方案将Flash分成了四个部分,Boot+APP1+APP2+Config,Boot负责更新APP;APP1实现程序的主要功能;APP2相当于缓冲区,Boot升级APP时,会将接收到的APP数据包写入APP2,当APP数据包全部接收完毕,再将APP2搬运到APP1,这样就避免了单APP方案,升级中断一直停留在BootLoader的尴尬;

楼主:
Config区域主要是存放APP1是否需要升级的标志位,协助Boot判断是否要将APP2的内容搬运至APP1。

楼主:
STM32系统BootLoader
STM32自举具体信息可以去官网查看手册AN2606
如果BOOT0为高电平,复位后将从系统存储器自举(系统存储区存放着系统bootLoader,出厂时,官方固化在单片机中的一段代码,用户无法修改的。在STM32中,常用的串口下载,DFU就是系统bootLoad中的功能)

楼主:
使用系统bootLoader需要在复位时调整BOOT0管脚的电平,使用起来还是比较麻烦的。系统BootLoader也是FLash中的一段程序,只不过是官方烧录的不可修改的,我们可以利用前面说的跳转到APP的方法跳转到系统BootLoader,这样就可以不修改BOOT0管脚电平,直接进入系统BootLoader,利用系统BootLoader的下载功能下载更新程序。

楼主:
在手册中的闪存章节,找到系统BootLoader的起始地址0x1FFF F000,将APP_ADDR宏定义改为系统BootLoader地址即可跳转到系统BootLoader

楼主:
/* 开关全局中断的宏 */
#define ENABLE_INT() __set_PRIMASK(0)  /* 使能全局中断 */
#define DISABLE_INT() __set_PRIMASK(1) /* 禁止全局中断 */
#define APP_ADDR    0x1FFFF000         /* 系统bootloader地址 */
/*
*********************************************************************************************************
* 函 数 名: JumpToApp
* 功能说明: 跳转到APP
* 形    参: 无
* 返 回 值: 无
*********************************************************************************************************
*/
void JumpToApp(void)
{
  void (*SysMemBootJump)(void);        /* 声明一个函数指针 */
  __IO uint32_t AppAddr = APP_ADDR;    /* 跳转地址 */

  /* 如果初始化了外设,需要反向初始化外设 */

  /* 设置所有时钟到默认状态,使用HSI时钟 */
  HAL_RCC_DeInit();

  /* 关闭滴答定时器,复位到默认值 */
  SysTick->CTRL = 0;
  SysTick->LOAD = 0;
  SysTick->VAL = 0;

  /* 关闭全局中断 */
  DISABLE_INT();

  /* 关闭所有中断,清除所有中断挂起标志 */
  for (uint32_t i = 0; i < 8; i++)
  {
    NVIC->ICER[i]=0xFFFFFFFF;
    NVIC->ICPR[i]=0xFFFFFFFF;
  }

  /* 使能全局中断 */
  ENABLE_INT();

  /* 设置SysMemBootJump为中断服务函数入口地址,首地址是MSP,地址+4是复位中断服务程序地址 */
  SysMemBootJump = (void (*)(void)) (*((uint32_t *) (AppAddr + 4)));

  /* 设置主堆栈指针 */
  __set_MSP(*(uint32_t *)AppAddr);

  /* 在RTOS工程,这条语句很重要,设置为特权级模式,SP使用MSP指针 */
  __set_CONTROL(0);

  /* 进行跳转 也就是将SysMemBootJump 赋值给PC */
  SysMemBootJump();

  /* 跳转成功的话,不会执行到这里,用户可以在这里添加代码 */
  while (1)
  {

  }
}

楼主:
从APP跳转到系统BootLoader后,利用STM32CubeProgrammer工具更新程序

网友A:
很多用STM32芯片做的PLC是不是就是利用这种方式来做的?

网友B:
Config区域主要是存放APP是否完整的标志位

网友C:
网上有很多针对BootLoader的讲解,其实就是起始地址还有运行指针弄好就行了

网友D:
手机上有个BL锁,是不是也是说的这个啊?

网友E:
这跟PLC一样吗?

网友F:
烧录的时候不会把bootloader覆盖掉吗?

网友G:
stm32bootload有什么作用

网友H:
在开发STM32单片机时,需要充分了解bootloader的原理和功能,以便更好地使用它。

网友I:
如何通过串口烧写STM32程序

网友J:
bootloader就是引导下载程序的一段代码,它要包含跳转到app的地址和指针

网友K:
STM32单片机的bootloader可以使用标准的串口(例如USART)或者特定的协议(例如SPI、I2C)与外部设备进行通信。

网友L:
stm32的上电启动过程是怎样的?

网友:
STM32 Bootloader引导程序 怎么烧录

网友M:
软件bootloader是指在单片机的应用程序中嵌入的一段代码,它负责加载和启动应用程序。硬件bootloader是指在单片机的硬件电路中设计的一段代码,它负责加载和启动应用程序。

网友N:
手机上有BL锁,是这个意思吗?

网友O:
在 STM32 单片机上电或复位时,它会根据引脚的状态或配置寄存器的设置来决定采用哪种启动模式。有两种常见的启动模式:主启动模式(Main Boot Mode)和系统内存启动模式(System Memory Boot Mode)。

网友P:
烧录时引导装载程序不会被覆盖吗?

网友Q:
这是 STM32 内部的默认引导加载程序,位于片上闪存的特定地址范围内。它负责加载和运行用户应用程序,也可以通过外部接口进行固件下载。

网友R:
通常位于芯片内部的系统存储器中。它可以用于将新的固件通过外部接口(如串口、USB等)直接下载到内部闪存,而无需使用额外的烧录工具。

网友S:
为了实现 bootloader 功能,需要编写相应的启动代码,并将其烧录到适当的地址。这可以通过使用开发环境提供的工具(如STM32CubeMX、Keil MDK等)来完成。

网友T:
使用 bootloader 的好处是可以方便地进行系统更新和固件升级,而无需专门的烧录器件。

网友U:
STM32单片机的bootloader是指在单片机上运行的一段特殊的程序,它负责加载和启动应用程序

网友V:
stm32单片机加密方法

网友W:
不同的STM32型号可能会有不同的Bootloader实现方式和规则,具体需要根据型号参考相关的开发文档。

网友X:
STM32单片机的bootloader本质上就是一个引导下载程序的一段代码,它在系统上电后最先运行,作用是引导程序下载到主FLASH里面。

网友Y:
stm32 bootloader的源代码在哪

网友Z:
stm32bootload的功能是什么

网友AA:
如何通过串口刻录和编写stm32程序

网友AB:
Bootloader是引导下载程序的一段代码,它应该包括跳转到应用程序的地址和指针

网友AC:
配置区主要存储指示应用程序是否完成的标志位

网友AD:
如何使用STM32F4的BootLoader和APP程序

网友U:
bootloader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它可以帮助开发人员快速调试应用程序,并且可以方便地更新应用程序。

网友AE:
bootloader通过串口或者蓝牙等实现程序的升级更新,它决定是否要更新app,如果需要更新,就会跳转到0x0800 3000这个位置执行

网友AF:
Bootloader需要知道一些信息,比如要跳转到的APP的地址、通信协议等。这些信息可以通过外部设备以某种方式传递给Bootloader,也可以在Bootloader程序中预设。

网友AG:
STM32 单片机的 bootloader 实现方法和使用方式,建议参考相关的官方文档

网友AH:
引导加载程序通常提供一些命令和协议,用于与外部设备进行通信,并实现固件下载和更新。应用程序可以通过这些命令和协议与引导加载程序进行交互。

网友:
怎么使用stm32写IAP的bootloader和APP

网友AI:
bootloader通常使用一种特殊的编程方式,例如JTAG或SWD,将应用程序的二进制文件加载到内部的Flash中。

网友Q:
STM32单片机的bootloader就是单片机在启动时运行的一小段程序,这段程序的作用是引导程序下载到主FLASH里面

网友AJ:
bootloader有什么好处啊

网友AK:
这是否意味着手机上有BL锁?

网友AL:
在刻录过程中引导加载程序不会被覆盖吗?

网友AM:
stm嵌入式加密法子

网友AN:
哪里是源代码stm32,引导加载程序

网友AO:
STM32单片机的Bootloader本质上是一个应用程序,它的作用是在系统上电后引导程序下载到主FLASH里面。它通过特定的通信协议与外部设备进行数据交互,实现了程序的更新和升级。Bootloader的另一个重要作用是引导程序跳转到APP的地址,执行APP的复位中断服务函数,从而运行APP的main()函数。

网友AP:
Bootloader的代码需要遵循一定的编写规则,比如它必须包含跳转到APP的地址和指针,以及处理各种通信协议的函数等。具体的编写规则可以参考相关的开发文档或者参考其他开源的Bootloader程序。

网友AQ(2024-05-12):
plc不是读参数然后运行的吗

网友AR(2024-09-21):
需要靠近在外部添加一个钳位二极管

网友AS:
ESD电压通过接地放掉

网友AT:
电阻消耗过电压的能量

网友AU:
当电路正常工作时,它处于截止状态(高阻态)

网友AV:
在信号线中串联小电阻其主要目的是对引脚的保护

网友AW:
根据电荷守恒:Qinitial=Qfinal

网友AX:
并且衡量电阻受温度影响大小的物理量是温度系数

网友AY:
需要更大的齐纳二极管来承受能量

网友AZ:
就导通接地放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