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M32采集正弦幅值

楼主(2023-08-27):
采集信号:采集的是400HZ正弦信号,由于单片机采集范围是0-3.3V,将输入信号进行偏执,偏置1.5V,

采集方法:使用定时器10u出发一次,正弦信号一个周期2.5ms,一个周期采集250次

信号处理:采集信号计算每个周期最大值与最小值差值,采集100个周期,再取平均值,处理后上传结果与输入信号基本符合。

楼主:
设计中遇见问题

1.采集的最大值与最小值相同,计算结果为0,最终发现当通道采样时间为最小值ADC_SAMPLETIME_3CYCLES时才可以采集到各个采样点数值。

楼主:
定时器配置

系统周期为72M,定时器中断10us触发一次

楼主:
回调函数中使能定时器标志位

楼主:
标志位使能后,打开ADC采集,并取最大值和最小值,同时记录采集次数,共采集270次,完成一次采集需要2.7ms,输入信号周期为2.5ms,因此2.7ms的采集不会出现漏采问题确保2.7ms的采集时间内有一个完整的周期。

楼主:
将采集100个周期的差值取均值,然后通过串口上传到上位机

楼主:
解析数据后,输入信号与反馈信号基本吻合。

楼主:
ADC1的时钟频率为32M,2分频后为16M,完成一次采集需要3个时钟周期,完成ADC一次采集所需时间小于1us。

网友A:
用的均方根求的吗?

网友B(2024-05-12):
这个误差大吗

网友C(2024-09-16):
一般PCB是V-CUT,

网友D:
可对电路进行一个防护效果

网友E:
以保护器件免受ESD的损坏

网友F:
不会达到该电压

网友G:
但是,由于变压器存在漏感,

网友H:
在此情况下我们通常会用电阻串联在电路中

网友I:
根据这些指标,测试员可以评估电源的性能和可靠性。

网友J:
设备中的ESD静电阻抗器一般都不易老化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