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M32自带温度传感器

楼主(2023-08-27):
F4的芯片有自带的温度传感器

测量范围是-40到125摄氏度,误差1.5

楼主:
数据手册上的说法,温度的测量是通过ADC端口进行的。

楼主:
配置外部时钟

楼主:
时钟树我配置主频为168M

生成工程。

楼主:
在主函数加上几句话

楼主:
while (1)
  {
HAL_ADC_Start(&hadc1);
HAL_ADC_PollForConversion(&hadc1, 50);

if(HAL_IS_BIT_SET(HAL_ADC_GetState(&hadc1), HAL_ADC_STATE_REG_EOC))
{
AD_Value = HAL_ADC_GetValue(&hadc1);
AD_Value = (AD_Value*3300/4096-760)/2.5+25;
}

HAL_Delay(1000);

  }

楼主:
计算公式来源于数据手册:

楼主:
通过硬件仿真没可以看到现在的温度:

楼主:
温度计我就没有了,直接百度下今天的天气,

网友A:
差别这么大嘛?14度和6度。应该是屋里暖和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差别这么大嘛?14度和6度。应该是屋里暖和吧。

不要在意这些细节

网友C:
自带的受温度影响大吧

网友D:
八月份就这么冷了啊

网友E:
把芯片自身的发热,或者你用的板子上面有没有大电流导致的发热都考虑进去,误差基本上就这么大了

网友F:
内部温度传感器受芯片温度影响太大了

网友G:
这个不能进行精确测量吧

网友:
自带的测量准确吗

网友H:
自带的只适合检测芯片温度啥的吧

网友I:
这个测室温不准

网友J(2024-04-28):
注意校准时所用的VREF跟实际应用时的VREF不一致时,要做换算。换算到同一参考电压下的值。

基于STM32片内信号的ADC应用演示

网友K:
拿内部温度传感器测室温没有任何参考价值

网友L:
自带的只适合检测芯片温度

网友M(2024-09-06):
不影响线路正常工作

网友N:
然而它的作用又可以分为阻抗匹配和减少信号边沿的陡峭程度两点

网友O:
变压器副边不对负载供电

网友P:
其定义为温度每升高1℃时电阻值发生变化的百分数

网友Q:
最常见的是用它们来创建PCB独立模块,比如Wi-Fi、蓝牙或者核心板模块,

网友R:
让电子产品电路免受瞬态雷击浪涌与ESD静电的损害。

网友S:
固有的ESD钳位二极管。

网友T:
在完成测试后,需要分析测试结果并进行评估

网友U:
不打坏仪器内部

网友V:
具体采用灌封胶的种类的性能参数,主要看对电源模块的灌封用的胶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