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M32小项目之ds18b20测温在oled上显示

楼主(2023-08-27):
前言:

               实现一个简单的功能,最终多个功能合起来,就是一个大项目,也叫模块化编程;

功能实现:

        ds18b20测出温度显示在OLED显示屏上面

楼主:
硬件连接

楼主:
ds18b20就一根线,实现的是异步通信,连接的GPIOG_Pin_11

OLED_SCL连接GPIOF_Pin_15;

OLED_SDA连接GPIO_Pin_14;

楼主:
代码
main.c
#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 "gpio.h"
#include "oled.h"                  // Device header
#include "Delay.h"                  // Device header
#include "ds18b20.h"

uint16_t  temp;
extern uint16_t dat;

int main()
{
        My_GPIO_Init();
        OLED_Init();
        Delay_ms(200);
        while( DS18B20_Init() ) GPIO_ResetBits (GPIOC,GPIO_Pin_0);//初始化ds18b20,顺便判断ds18b20是否好用
        while(1)
        {
                temp=(uint16_t)DS18B20_GetTemp_SkipRom();
                OLED_ShowChinese(33,24,0,16);
                OLED_ShowChinese(50,24,1,16);
                OLED_ShowChar(67,24,':',16);
                OLED_ShowNum(76,24,temp,2,16);
                OLED_ShowString(93,24,"^C",16);
                OLED_Refresh();
        }
}

楼主:
ds18b20.c

#include "ds18b20.h"
#include "Delay.h"
/* 可以在下面的宏定义中把后面的延时函数替换换SysTick的延时函数,就是想用那个就换成那个的 */

#define DHT11_DELAY_US(us)  Delay_us(us)
#define DHT11_DELAY_MS(ms)  Delay_ms(ms)

static void       DS18B20_GPIO_Config  ( void );
static void       DS18B20_Mode_IPU     ( void );
static void       DS18B20_Mode_Out_PP  ( void );
static void       DS18B20_Rst          ( void );
static uint8_t    DS18B20_Presence     ( void );
static uint8_t    DS18B20_ReadBit      ( void );
static uint8_t    DS18B20_ReadByte     ( void );
static void       DS18B20_WriteByte    ( uint8_t dat );
static void       DS18B20_SkipRom      ( void );
static void       DS18B20_MatchRom     ( void );

/**
  * [url=home.php?mod=space&uid=247401]@brief[/url]  DS18B20 初始化函数
  * @param  无
  * @retval 无
  */
uint8_t DS18B20_Init(void)
{
        DS18B20_GPIO_Config ();//GPIO初始化

        DS18B20_DQ_1;

        DS18B20_Rst();//复位

        return DS18B20_Presence ();

}

/*
* 函数名:DS18B20_GPIO_Config
* 描述  :配置DS18B20用到的I/O口
* 输入  :无
* 输出  :无
*/
static void DS18B20_GPIO_Config(void)
{
        /*定义一个GPIO_InitTypeDef类型的结构体*/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开启DS18B20_DQ_GPIO_PORT的外设时钟*/
        RCC_APB2PeriphClockCmd ( DS18B20_DQ_GPIO_CLK, ENABLE);

        /*选择要控制的DS18B20_DQ_GPIO_PORT引脚*/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DS18B20_DQ_GPIO_PIN;

        /*设置引脚模式为通用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设置引脚速率为50MHz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调用库函数,初始化DS18B20_DQ_GPIO_PORT*/
          GPIO_Init ( DS18B20_DQ_GPIO_PORT , &GPIO_InitStructure );

}

/*
* 函数名:DS18B20_Mode_IPU
* 描述  :使DS18B20-DATA引脚变为输入模式
* 输入  :无
* 输出  :无
*/
static void DS18B20_Mode_IPU(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选择要控制的DS18B20_DQ_GPIO_PORT引脚*/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DS18B20_DQ_GPIO_PIN;

         /*设置引脚模式为浮空输入模式*/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PU;

        /*调用库函数,初始化DS18B20_DQ_GPIO_PORT*/
        GPIO_Init(DS18B20_DQ_GPIO_PORT, &GPIO_InitStructure);
}

/*
* 函数名:DS18B20_Mode_Out_PP
* 描述  :使DS18B20-DATA引脚变为输出模式
* 输入  :无
* 输出  :无
*/
static void DS18B20_Mode_Out_PP(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选择要控制的DS18B20_DQ_GPIO_PORT引脚*/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DS18B20_DQ_GPIO_PIN;

/*设置引脚模式为通用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设置引脚速率为50MHz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调用库函数,初始化DS18B20_DQ_GPIO_PORT*/
        GPIO_Init(DS18B20_DQ_GPIO_PORT, &GPIO_InitStructure);
}

/*
*主机给从机发送复位脉冲
*/
static void DS18B20_Rst(void)
{
        /* 主机设置为推挽输出 */
        DS18B20_Mode_Out_PP();

        DS18B20_DQ_0;
        /* 主机至少产生480us的低电平复位信号 */
        DHT11_DELAY_US(750);

        /* 主机在产生复位信号后,需将总线拉高 */
        DS18B20_DQ_1;

        /*从机接收到主机的复位信号后,会在15~60us后给主机发一个存在脉冲*/
        DHT11_DELAY_US(15);
}

/*
* 检测从机给主机返回的存在脉冲
* 0:成功
* 1:失败
*/
static uint8_t DS18B20_Presence(void)
{
        uint8_t pulse_time = 0;

        /* 主机设置为上拉输入 */
        DS18B20_Mode_IPU();

        /* 等待存在脉冲的到来,存在脉冲为一个60~240us的低电平信号
         * 如果存在脉冲没有来则做超时处理,从机接收到主机的复位信号后,会在15~60us后给主机发一个存在脉冲
         */
        while( DS18B20_DQ_IN() && pulse_time<100 )
        {
                pulse_time++;
                DHT11_DELAY_US(1);
        }
        /* 经过100us后,存在脉冲都还没有到来*/
        if( pulse_time >=100 )
                return 1;
        else
                pulse_time = 0;

        /* 存在脉冲到来,且存在的时间不能超过240us */
        while( !DS18B20_DQ_IN() && pulse_time<240 )
        {
                pulse_time++;
                DHT11_DELAY_US(1);
        }
        if( pulse_time >=240 )
                return 1;
        else
                return 0;
}

/*
* 从DS18B20读取一个bit
*/
static uint8_t DS18B20_ReadBit(void)
{
        uint8_t dat;

        /* 读0和读1的时间至少要大于60us */
        DS18B20_Mode_Out_PP();
        /* 读时间的起始:必须由主机产生 >1us <15us 的低电平信号 */
        DS18B20_DQ_0;
        DHT11_DELAY_US(10);

        /* 设置成输入,释放总线,由外部上拉电阻将总线拉高 */
        DS18B20_Mode_IPU();
        //DHT11_DELAY_US(2);

        if( DS18B20_DQ_IN() == SET )
                dat = 1;
        else
                dat = 0;

        /* 这个延时参数请参考时序图 */
        DHT11_DELAY_US(45);

        return dat;
}

/*
* 从DS18B20读一个字节,低位先行
*/
static uint8_t DS18B20_ReadByte(void)
{
        uint8_t i, j, dat = 0;

        for(i=0; i<8; i++)
        {
                j = DS18B20_ReadBit();
                dat = (dat) | (j<<i);
        }

        return dat;
}

/*
* 写一个字节到DS18B20,低位先行
*/
static void DS18B20_WriteByte(uint8_t dat)
{
        uint8_t i, testb;
        DS18B20_Mode_Out_PP();

        for( i=0; i<8; i++ )
        {
                testb = dat&0x01;
                dat = dat>>1;
                /* 写0和写1的时间至少要大于60us */
                if (testb)
                {
                        DS18B20_DQ_0;
                        /* 1us < 这个延时 < 15us */
                        DHT11_DELAY_US(8);

                        DS18B20_DQ_1;
                        DHT11_DELAY_US(58);
                }
                else
                {
                        DS18B20_DQ_0;
                        /* 60us < Tx 0 < 120us */
                        DHT11_DELAY_US(70);

                        DS18B20_DQ_1;
                        /* 1us < Trec(恢复时间) < 无穷大*/
                        DHT11_DELAY_US(2);
                }
        }
}

/**
  * @brief  跳过匹配 DS18B20 ROM
  * @param  无
  * @retval 无
  */
static void DS18B20_SkipRom ( void )
{
        DS18B20_Rst();

        DS18B20_Presence();

        DS18B20_WriteByte(0XCC);                /* 跳过 ROM */

}

/**
  * @brief  执行匹配 DS18B20 ROM
  * @param  无
  * @retval 无
  */
static void DS18B20_MatchRom ( void )
{
        DS18B20_Rst();

        DS18B20_Presence();

        DS18B20_WriteByte(0X55);                /* 匹配 ROM */

}

/*
* 存储的温度是16 位的带符号扩展的二进制补码形式
* 当工作在12位分辨率时,其中5个符号位,7个整数位,4个小数位
*
*         |---------整数----------|-----小数 分辨率 1/(2^4)=0.0625----|
* 低字节  | 2^3 | 2^2 | 2^1 | 2^0 | 2^(-1) | 2^(-2) | 2^(-3) | 2^(-4) |
*
*
*         |-----符号位:0->正  1->负-------|-----------整数-----------|
* 高字节  |  s  |  s  |  s  |  s  |    s   |   2^6  |   2^5  |   2^4  |
*
*
* 温度 = 符号位 + 整数 + 小数*0.0625
*/
/**
  * @brief  在跳过匹配 ROM 情况下获取 DS18B20 温度值
  * @param  无
  * @retval 温度值
  */
float DS18B20_GetTemp_SkipRom ( void )
{
        uint8_t tpmsb, tplsb;
        short s_tem;
        float f_tem;

        DS18B20_SkipRom ();
        DS18B20_WriteByte(0X44);                                /* 开始转换 */

        DS18B20_SkipRom ();
  DS18B20_WriteByte(0XBE);                                /* 读温度值 */

        tplsb = DS18B20_ReadByte();
        tpmsb = DS18B20_ReadByte();

        s_tem = tpmsb<<8;
        s_tem = s_tem | tplsb;

        if( s_tem < 0 )                /* 负温度 */
                f_tem = (~s_tem+1) * 0.0625;
        else
                f_tem = s_tem * 0.0625;

        return f_tem;

}

/**
  * @brief  在匹配 ROM 情况下获取 DS18B20 温度值
  * @param  ds18b20_id:用于存放 DS18B20 序列号的数组的首地址
  * @retval 无
  */
void DS18B20_ReadId ( uint8_t * ds18b20_id )
{
        uint8_t uc;

        DS18B20_WriteByte(0x33);       //读取序列号

        for ( uc = 0; uc < 8; uc ++ )
          ds18b20_id [ uc ] = DS18B20_ReadByte();

}

/**
  * @brief  在匹配 ROM 情况下获取 DS18B20 温度值
  * @param  ds18b20_id:存放 DS18B20 序列号的数组的首地址
  * @retval 温度值
  */
float DS18B20_GetTemp_MatchRom ( uint8_t * ds18b20_id )
{
        uint8_t tpmsb, tplsb, i;
        short s_tem;
        float f_tem;

        DS18B20_MatchRom ();            //匹配ROM

  for(i=0;i<8;i++)
                DS18B20_WriteByte ( ds18b20_id [ i ] );

        DS18B20_WriteByte(0X44);                                /* 开始转换 */

        DS18B20_MatchRom ();            //匹配ROM

        for(i=0;i<8;i++)
                DS18B20_WriteByte ( ds18b20_id [ i ] );

        DS18B20_WriteByte(0XBE);                                /* 读温度值 */

        tplsb = DS18B20_ReadByte();
        tpmsb = DS18B20_ReadByte();

        s_tem = tpmsb<<8;
        s_tem = s_tem | tplsb;

        if( s_tem < 0 )                /* 负温度 */
                f_tem = (~s_tem+1) * 0.0625;
        else
                f_tem = s_tem * 0.0625;

        return f_tem;

}

楼主:
ds18b20.h
#ifndef __ds18b20H
#define        __ds18b20H

#include "stm32f10x.h"

/************************** DS18B20 连接引脚定义********************************/
#define     DS18B20_DQ_GPIO_CLK     RCC_APB2Periph_GPIOG //GPIO类型对应时钟
#define     DS18B20_DQ_GPIO_PORT    GPIOG                //GPIO类型
#define     DS18B20_DQ_GPIO_PIN     GPIO_Pin_11          //GPIO管脚

/************************** DS18B20 函数宏定义********************************/
#define  DS18B20_DQ_0           GPIO_ResetBits ( DS18B20_DQ_GPIO_PORT, DS18B20_DQ_GPIO_PIN )    //高电平
#define  DS18B20_DQ_1           GPIO_SetBits ( DS18B20_DQ_GPIO_PORT, DS18B20_DQ_GPIO_PIN )            //低电平

#define  DS18B20_DQ_IN() GPIO_ReadInputDataBit(DS18B20_DQ_GPIO_PORT, DS18B20_DQ_GPIO_PIN )//读取输出的数据

/************************** DS18B20 函数声明 ********************************/
uint8_t DS18B20_Init( void );
void DS18B20_ReadId( uint8_t * ds18b20_id );
float DS18B20_GetTemp_SkipRom( void );//直接读取度数
float DS18B20_GetTemp_MatchRom( uint8_t * ds18b20_id );

  17. #endif /* __DS18B20_H */

楼主:
oled.c
#include "oled.h"
#include "oledfont.h"
#include "delay.h"

u8 OLED_GRAM[144][8];

//反显函数
void OLED_ColorTurn(u8 i)
{
        if(i==0)
                {
                        OLED_WR_Byte(0xA6,OLED_CMD);//正常显示
                }
        if(i==1)
                {
                        OLED_WR_Byte(0xA7,OLED_CMD);//反色显示
                }
}

//屏幕旋转180度
void OLED_DisplayTurn(u8 i)
{
        if(i==0)
                {
                        OLED_WR_Byte(0xC8,OLED_CMD);//正常显示
                        OLED_WR_Byte(0xA1,OLED_CMD);
                }
        if(i==1)
                {
                        OLED_WR_Byte(0xC0,OLED_CMD);//反转显示
                        OLED_WR_Byte(0xA0,OLED_CMD);
                }
}

//起始信号
void I2C_Start(void)
{
        OLED_SDIN_Set();
        OLED_SCLK_Set();
        OLED_SDIN_Clr();
        OLED_SCLK_Clr();
}

//结束信号
void I2C_Stop(void)
{
        OLED_SCLK_Set();
        OLED_SDIN_Clr();
        OLED_SDIN_Set();
}

//等待信号响应
void I2C_WaitAck(void) //测数据信号的电平
{
        OLED_SCLK_Set();
        OLED_SCLK_Clr();
}

//写入一个字节
void Send_Byte(u8 dat)
{
        u8 i;
        for(i=0;i<8;i++)
        {
                OLED_SCLK_Clr();//将时钟信号设置为低电平
                if(dat&0x80)//将dat的8位从最高位依次写入
                {
                        OLED_SDIN_Set();
    }
                else
                {
                        OLED_SDIN_Clr();
    }
                OLED_SCLK_Set();//将时钟信号设置为高电平
                OLED_SCLK_Clr();//将时钟信号设置为低电平
                dat<<=1;
  }
}

//发送一个字节
//向SSD1306写入一个字节。
//mode:数据/命令标志 0,表示命令;1,表示数据;
void OLED_WR_Byte(u8 dat,u8 mode)
{
        I2C_Start();
        Send_Byte(0x78);
        I2C_WaitAck();
        if(mode){Send_Byte(0x40);}
  else{Send_Byte(0x00);}
        I2C_WaitAck();
        Send_Byte(dat);
        I2C_WaitAck();
        I2C_Stop();
}

//开启OLED显示
void OLED_DisPlay_On(void)
{
        OLED_WR_Byte(0x8D,OLED_CMD);//电荷泵使能
        OLED_WR_Byte(0x14,OLED_CMD);//开启电荷泵
        OLED_WR_Byte(0xAF,OLED_CMD);//点亮屏幕
}

//关闭OLED显示
void OLED_DisPlay_Off(void)
{
        OLED_WR_Byte(0x8D,OLED_CMD);//电荷泵使能
        OLED_WR_Byte(0x10,OLED_CMD);//关闭电荷泵
        OLED_WR_Byte(0xAF,OLED_CMD);//关闭屏幕
}

//更新显存到OLED
void OLED_Refresh(void)
{
        u8 i,n;
        for(i=0;i<8;i++)
        {
           OLED_WR_Byte(0xb0+i,OLED_CMD); //设置行起始地址
           OLED_WR_Byte(0x00,OLED_CMD);   //设置低列起始地址
           OLED_WR_Byte(0x10,OLED_CMD);   //设置高列起始地址
           for(n=0;n<128;n++)
                 OLED_WR_Byte(OLED_GRAM[n][i],OLED_DATA);
  }
}
//清屏函数
void OLED_Clear(void)
{
        u8 i,n;
        for(i=0;i<8;i++)
        {
           for(n=0;n<128;n++)
                        {
                         OLED_GRAM[n][i]=0;//清除所有数据
                        }
  }
        OLED_Refresh();//更新显示
}

//画点
//x:0~127
//y:0~63
void OLED_DrawPoint(u8 x,u8 y)
{
        u8 i,m,n;
        i=y/8;
        m=y%8;
        n=1<<m;
        OLED_GRAM[x][i]|=n;
}

//清除一个点
//x:0~127
//y:0~63
void OLED_ClearPoint(u8 x,u8 y)
{
        u8 i,m,n;
        i=y/8;
        m=y%8;
        n=1<<m;
        OLED_GRAM[x][i]=~OLED_GRAM[x][i];
        OLED_GRAM[x][i]|=n;
        OLED_GRAM[x][i]=~OLED_GRAM[x][i];
}

//画线
//x:0~128
//y:0~64
void OLED_DrawLine(u8 x1,u8 y1,u8 x2,u8 y2)
{
        u8 i,k,k1,k2,y0;
        if((x1<0)||(x2>128)||(y1<0)||(y2>64)||(x1>x2)||(y1>y2))return;
        if(x1==x2)    //画竖线
        {
                        for(i=0;i<(y2-y1);i++)
                        {
                                OLED_DrawPoint(x1,y1+i);
                        }
  }
        else if(y1==y2)   //画横线
        {
                        for(i=0;i<(x2-x1);i++)
                        {
                                OLED_DrawPoint(x1+i,y1);
                        }
  }
        else      //画斜线
        {
                k1=y2-y1;
                k2=x2-x1;
                k=k1*10/k2;
                for(i=0;i<(x2-x1);i++)
                        {
                          OLED_DrawPoint(x1+i,y1+i*k/10);
                        }
        }
}
//x,y:圆心坐标
//r:圆的半径
void OLED_DrawCircle(u8 x,u8 y,u8 r)
{
        int a, b,num;
    a = 0;
    b = r;
    while(2 * b * b >= r * r)
    {
        OLED_DrawPoint(x + a, y - b);
        OLED_DrawPoint(x - a, y - b);
        OLED_DrawPoint(x - a, y + b);
        OLED_DrawPoint(x + a, y + b);

        OLED_DrawPoint(x + b, y + a);
        OLED_DrawPoint(x + b, y - a);
        OLED_DrawPoint(x - b, y - a);
        OLED_DrawPoint(x - b, y + a);

        a++;
        num = (a * a + b * b) - r*r;//计算画的点离圆心的距离
        if(num > 0)
        {
            b--;
            a--;
        }
    }
}

//在指定位置显示一个字符,包括部分字符
//x:0~127
//y:0~63
//size:选择字体 12/16/24
//取模方式 逐列式
void OLED_ShowChar(u8 x,u8 y,u8 chr,u8 size1)
{
        u8 i,m,temp,size2,chr1;
        u8 y0=y;
        size2=(size1/8+((size1%8)?1:0))*(size1/2);  //得到字体一个字符对应点阵集所占的字节数
        chr1=chr-' ';  //计算偏移后的值
        for(i=0;i<size2;i++)
        {
                if(size1==12)
        {temp=asc2_1206[chr1][i];} //调用12*6字体
                else if(size1==16)
        {temp=asc2_1608[chr1][i];} //调用16*8字体
                else if(size1==24)
        {temp=asc2_2412[chr1][i];} //调用24*12字体
                else return;
                                for(m=0;m<8;m++)           //写入数据
                                {
                                        if(temp&0x80)OLED_DrawPoint(x,y);
                                        else OLED_ClearPoint(x,y);
                                        temp<<=1;
                                        y++;
                                        if((y-y0)==size1)
                                        {
                                                y=y0;
                                                x++;
                                                break;
          }
                                }
  }
}

//显示字符串
//x,y:起点坐标
//size1:字体大小
//*chr:字符串起始地址
void OLED_ShowString(u8 x,u8 y,u8 *chr,u8 size1)
{
        while((*chr>=' ')&&(*chr<='~'))//判断是不是非法字符!
        {
                OLED_ShowChar(x,y,*chr,size1);
                x+=size1/2;
                if(x>128-size1)  //换行
                {
                        x=0;
                        y+=2;
    }
                chr++;
  }
}

//m^n
u32 OLED_Pow(u8 m,u8 n)
{
        u32 result=1;
        while(n--)
        {
          result*=m;
        }
        return result;
}

显示多个数字
x,y :起点坐标
len :数字的位数
size:字体大小
void OLED_ShowNum(u8 x,u8 y,u32 num,u8 len,u8 size1)
{
        u8 t,temp;
        for(t=0;t<len;t++)
        {
                temp=(num/OLED_Pow(10,len-t-1))%10;
                        if(temp==0)
                        {
                                OLED_ShowChar(x+(size1/2)*t,y,'0',size1);
      }
                        else
                        {
                          OLED_ShowChar(x+(size1/2)*t,y,temp+'0',size1);
                        }
  }
}

//显示汉字
//x,y:起点坐标
//num:汉字对应的序号
//取模方式 列行式
void OLED_ShowChinese(u8 x,u8 y,u8 num,u8 size1)
{
        u8 i,m,n=0,temp,chr1;
        u8 x0=x,y0=y;
        u8 size3=size1/8;
        while(size3--)
        {
                chr1=num*size1/8+n;
                n++;
                        for(i=0;i<size1;i++)
                        {
                                if(size1==16)
                                                {temp=Hzk1[chr1][i];}//调用16*16字体
                                else if(size1==24)
                                                {temp=Hzk2[chr1][i];}//调用24*24字体
                                else if(size1==32)
                                                {temp=Hzk3[chr1][i];}//调用32*32字体
                                else if(size1==64)
                                                {temp=Hzk4[chr1][i];}//调用64*64字体
                                else return;

                                                for(m=0;m<8;m++)
                                                        {
                                                                if(temp&0x01)OLED_DrawPoint(x,y);
                                                                else OLED_ClearPoint(x,y);
                                                                temp>>=1;
                                                                y++;
                                                        }
                                                        x++;
                                                        if((x-x0)==size1)
                                                        {x=x0;y0=y0+8;}
                                                        y=y0;
                         }
        }
}

//num 显示汉字的个数
//space 每一遍显示的间隔
void OLED_ScrollDisplay(u8 num,u8 space)
{
        u8 i,n,t=0,m=0,r;
        while(1)
        {
                if(m==0)
                {
            OLED_ShowChinese(128,24,t,16); //写入一个汉字保存在OLED_GRAM[][]数组中
                        t++;
                }
                if(t==num)
                        {
                                for(r=0;r<16*space;r++)      //显示间隔
                                 {
                                        for(i=0;i<144;i++)
                                                {
                                                        for(n=0;n<8;n++)
                                                        {
                                                                OLED_GRAM[i-1][n]=OLED_GRAM[i][n];
                                                        }
                                                }
           OLED_Refresh();
                                 }
        t=0;
      }
                m++;
                if(m==16){m=0;}
                for(i=0;i<144;i++)   //实现左移
                {
                        for(n=0;n<8;n++)
                        {
                                OLED_GRAM[i-1][n]=OLED_GRAM[i][n];
                        }
                }
                OLED_Refresh();
        }
}

//配置写入数据的起始位置
void OLED_WR_BP(u8 x,u8 y)
{
        OLED_WR_Byte(0xb0+y,OLED_CMD);//设置行起始地址
        OLED_WR_Byte(((x&0xf0)>>4)|0x10,OLED_CMD);
        OLED_WR_Byte((x&0x0f),OLED_CMD);
}

//x0,y0:起点坐标
//x1,y1:终点坐标
//BMP[]:要写入的图片数组
void OLED_ShowPicture(u8 x0,u8 y0,u8 x1,u8 y1,u8 BMP[])
{
        u32 j=0;
        u8 x=0,y=0;
        if(y%8==0)y=0;
        else y+=1;
        for(y=y0;y<y1;y++)
         {
                 OLED_WR_BP(x0,y);
                 for(x=x0;x<x1;x++)
                 {
                         OLED_WR_Byte(BMP[j],OLED_DATA);
                         j++;
     }
         }
}
//OLED的初始化
void OLED_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G|RCC_APB2Periph_GPIOD|RCC_APB2Periph_GPIOE, ENABLE);         //使能A端口时钟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2;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推挽输出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速度50MHz
//         GPIO_Init(GPIOG, &GPIO_InitStructure);          //初始化GPIOG12
//         GPIO_SetBits(GPIOG,GPIO_Pin_12);
//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GPIO_Pin_5|GPIO_Pin_15;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推挽输出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速度50MHz
//         GPIO_Init(GPIOD, &GPIO_InitStructure);          //初始化GPIOD1,5,15
//         GPIO_SetBits(GPIOD,GPIO_Pin_1|GPIO_Pin_5|GPIO_Pin_15);
//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8|GPIO_Pin_10;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推挽输出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速度50MHz
//         GPIO_Init(GPIOE, &GPIO_InitStructure);          //初始化GPIOE8,10
//         GPIO_SetBits(GPIOE,GPIO_Pin_8|GPIO_Pin_10);
//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F,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5|GPIO_Pin_14;         // 端口配置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IO口速度为50MHz
  GPIO_Init(GPIOF, &GPIO_InitStructure);                                         //根据设定参数初始化GPIO

//  GPIO_SetBits(GPIOF,GPIO_Pin_15|GPIO_Pin_14);                                        //拉高IIC数据线和时钟线

        OLED_WR_Byte(0xAE,OLED_CMD);//--turn off oled panel
        OLED_WR_Byte(0x00,OLED_CMD);//---set low column address
        OLED_WR_Byte(0x10,OLED_CMD);//---set high column address
        OLED_WR_Byte(0x40,OLED_CMD);//--set start line address  Set Mapping RAM Display Start Line (0x00~0x3F)
        OLED_WR_Byte(0x81,OLED_CMD);//--set contrast control register
        OLED_WR_Byte(0xCF,OLED_CMD);// Set SEG Output Current Brightness
        OLED_WR_Byte(0xA1,OLED_CMD);//--Set SEG/Column Mapping     0xa0左右反置 0xa1正常
        OLED_WR_Byte(0xC8,OLED_CMD);//Set COM/Row Scan Direction   0xc0上下反置 0xc8正常
        OLED_WR_Byte(0xA6,OLED_CMD);//--set normal display
        OLED_WR_Byte(0xA8,OLED_CMD);//--set multiplex ratio(1 to 64)
        OLED_WR_Byte(0x3f,OLED_CMD);//--1/64 duty
        OLED_WR_Byte(0xD3,OLED_CMD);//-set display offset        Shift Mapping RAM Counter (0x00~0x3F)
        OLED_WR_Byte(0x00,OLED_CMD);//-not offset
        OLED_WR_Byte(0xd5,OLED_CMD);//--set display clock divide ratio/oscillator frequency
        OLED_WR_Byte(0x80,OLED_CMD);//--set divide ratio, Set Clock as 100 Frames/Sec
        OLED_WR_Byte(0xD9,OLED_CMD);//--set pre-charge period
        OLED_WR_Byte(0xF1,OLED_CMD);//Set Pre-Charge as 15 Clocks & Discharge as 1 Clock
        OLED_WR_Byte(0xDA,OLED_CMD);//--set com pins hardware configuration
        OLED_WR_Byte(0x12,OLED_CMD);
        OLED_WR_Byte(0xDB,OLED_CMD);//--set vcomh
        OLED_WR_Byte(0x40,OLED_CMD);//Set VCOM Deselect Level
        OLED_WR_Byte(0x20,OLED_CMD);//-Set Page Addressing Mode (0x00/0x01/0x02)
        OLED_WR_Byte(0x02,OLED_CMD);//
        OLED_WR_Byte(0x8D,OLED_CMD);//--set Charge Pump enable/disable
        OLED_WR_Byte(0x14,OLED_CMD);//--set(0x10) disable
        OLED_WR_Byte(0xA4,OLED_CMD);// Disable Entire Display On (0xa4/0xa5)
        OLED_WR_Byte(0xA6,OLED_CMD);// Disable Inverse Display On (0xa6/a7)
        OLED_WR_Byte(0xAF,OLED_CMD);
        OLED_Clear();
}

楼主:
oled.h
#ifndef __OLED_H
#define __OLED_H

#include "stm32f10x.h"

//-----------------OLED端口定义----------------

#define OLED_SCLK_Clr() GPIO_ResetBits(GPIOF,GPIO_Pin_15)//SCL
#define OLED_SCLK_Set() GPIO_SetBits(GPIOF,GPIO_Pin_15)

#define OLED_SDIN_Clr() GPIO_ResetBits(GPIOF,GPIO_Pin_14)//DIN
#define OLED_SDIN_Set() GPIO_SetBits(GPIOF,GPIO_Pin_14)

#define OLED_CMD  0        //写命令
#define OLED_DATA 1        //写数据

#define u8 unsigned char
#define u32 unsigned int

void OLED_ClearPoint(u8 x,u8 y);
void OLED_ColorTurn(u8 i);
void OLED_DisplayTurn(u8 i);
void I2C_Start(void);
void I2C_Stop(void);
void I2C_WaitAck(void);
void Send_Byte(u8 dat);
void OLED_WR_Byte(u8 dat,u8 mode);
void OLED_DisPlay_On(void);
void OLED_DisPlay_Off(void);
void OLED_Refresh(void);
void OLED_Clear(void);
void OLED_DrawPoint(u8 x,u8 y);
void OLED_DrawLine(u8 x1,u8 y1,u8 x2,u8 y2);
void OLED_DrawCircle(u8 x,u8 y,u8 r);
void OLED_ShowChar(u8 x,u8 y,u8 chr,u8 size1);
void OLED_ShowString(u8 x,u8 y,u8 *chr,u8 size1);
void OLED_ShowNum(u8 x,u8 y,u32 num,u8 len,u8 size1);
void OLED_ShowChinese(u8 x,u8 y,u8 num,u8 size1);
void OLED_ScrollDisplay(u8 num,u8 space);
void OLED_WR_BP(u8 x,u8 y);
void OLED_ShowPicture(u8 x0,u8 y0,u8 x1,u8 y1,u8 BMP[]);
void OLED_Init(void);

#endif

楼主:
oled存储字模文件,存储都是,各种数据字模
#ifndef __OLEDFONT_H
#define __OLEDFONT_H

//常用ASCII表
//偏移量32
//ASCII字符集
//偏移量32
//大小:12*6
/************************************6*8的点阵************************************/
//12*12 ASCII字符集点阵
const unsigned char asc2_1206[95][12]={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
{0x00,0x00,0x00,0x00,0x3F,0x4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1*/
{0x00,0x00,0x30,0x00,0x40,0x00,0x30,0x00,0x40,0x00,0x00,0x00},/*""",2*/
{0x09,0x00,0x0B,0xC0,0x3D,0x00,0x0B,0xC0,0x3D,0x00,0x09,0x00},/*"#",3*/
...
};
//16*16 ASCII字符集点阵
const unsigned char asc2_1608[95][16]={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1F,0xCC,0x00,0x0C,0x00,0x00,0x00,0x00,0x00,0x00},/*"!",1*/
{0x00,0x00,0x08,0x00,0x30,0x00,0x60,0x00,0x08,0x00,0x30,0x00,0x60,0x00,0x00,0x00},/*""",2*/
{0x02,0x20,0x03,0xFC,0x1E,0x20,0x02,0x20,0x03,0xFC,0x1E,0x20,0x02,0x20,0x00,0x00},/*"#",3*/
...
};
//24*24 ASICII字符集点阵
const unsigned char asc2_2412[95][36]={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F,0x80,0x38,0x0F,0xFE,0x38,0x0F,0x80,0x38,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1*/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1,0x00,0x00,0x06,0x00,0x00,0x0C,0x00,0x00,0x38,0x00,0x00,0x31,0x00,0x00,0x06,0x00,0x00,0x0C,0x00,0x00,0x38,0x00,0x00,0x30,0x00,0x00,0x00,0x00,0x00},/*""",2*/
{0x00,0x00,0x00,0x00,0x61,0x80,0x00,0x67,0xF8,0x07,0xF9,0x80,0x00,0x61,0x80,0x00,0x61,0x80,0x00,0x61,0x80,0x00,0x61,0x80,0x00,0x67,0xF8,0x07,0xF9,0x80,0x00,0x61,0x80,0x00,0x00,0x00},/*"#",3*/
...
};
unsigned char Hzk1[22][16]={
//{0x00,0x00,0x3C,0x24,0x24,0x24,0x24,0xFF,0x24,0x24,0x24,0x24,0x3C,0x00,0x00,0x00},
//{0x00,0x1F,0x09,0x09,0x09,0x09,0x09,0xFF,0x09,0x09,0x09,0x09,0x09,0x1F,0x00,0x00},/*"串",0*/
//{0x00,0x00,0xFC,0x04,0x04,0x04,0x04,0x04,0x04,0x04,0x04,0x04,0xFC,0x00,0x00,0x00},
//{0x00,0x00,0x7F,0x20,0x20,0x20,0x20,0x20,0x20,0x20,0x20,0x20,0x7F,0x00,0x00,0x00},/*"口",1*/
...

{0x10,0x0C,0x24,0x24,0xA4,0x64,0x25,0x26,0x24,0x24,0xA4,0x24,0x24,0x14,0x0C,0x00},
{0x40,0x40,0x48,0x49,0x49,0x49,0x49,0x7F,0x49,0x49,0x49,0x4B,0x48,0x40,0x40,0x00},/*"室",0*/
{0x10,0x60,0x02,0x8C,0x00,0x00,0xFE,0x92,0x92,0x92,0x92,0x92,0xFE,0x00,0x00,0x00},
{0x04,0x04,0x7E,0x01,0x40,0x7E,0x42,0x42,0x7E,0x42,0x7E,0x42,0x42,0x7E,0x40,0x00},/*"温",1*/

};
unsigned char Hzk2[3][72]={
{0x00,0x00,0x00,0xC0,0x80,0x80,0x80,0x80,0x80,0x80,0x80,0xFC,0x84,0x80,0x80,0x80,0x80,0x80,0x80,0xC0,0xC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FF,0x7F,0x40,0x40,0x40,0x40,0x40,0x40,0xFF,0x40,0x40,0x40,0x40,0x40,0x40,0x40,0xFF,0x7F,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7F,0x7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中",0*/
};
unsigned char Hzk3[4][128]={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FC,0xF8,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FF,0xFE,0x02,0x02,0x02,0x02,0x02,0x02,0x02,0x02,0x02,0xFF,0xFF,0x02,0x02,0x02,0x02,0x02,0x02,0x02,0x02,0x02,0xFF,0x03,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1F,0x1F,0x04,0x04,0x04,0x04,0x04,0x04,0x04,0x04,0x04,0xFF,0xFF,0x04,0x04,0x04,0x04,0x04,0x04,0x04,0x04,0x04,0x1F,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7F,0x3F,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中",0*/
};

unsigned char Hzk4[8][512]={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F8,0xF8,0xF0,0xF0,0x70,0x2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8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FF,0xFF,0xFF,0xFF,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80,0x8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FF,0xFF,0xFE,0x06,0x06,0x06,0x06,0x06,0x06,0x06,0x06,0x06,0x06,0x06,0x06,0x06,0x06,0x06,0x06,0x06,0xFF,0xFF,0xFF,0xFF,0x06,0x06,0x06,0x06,0x06,0x06,0x06,0x06,0x06,0x06,0x06,0x06,0x06,0x06,0x06,0x06,0x06,0x06,0xFF,0xFF,0xFF,0xFF,0x07,0x02,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FF,0xFF,0xFF,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FF,0xFF,0xFF,0xFF,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FF,0xFF,0xFF,0xFF,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
};

#endif

网友A(2024-05-12):
模块化确实是比较方便

网友B(2024-09-16):
电路中有一组并行线路,正常信号通过时候基本不受影响

网友C:
更小的较小的c形孔可以做到(低至0.35mm)。

网友D:
人体具有300PF的等效电容

网友E:
对于插件电感,我们一般见的比较多的就是UU型和EE型以及环型

网友F:
您可能已经在某些Wi-Fi模块上看到过它们,

网友G:
使用的开关管数量多,且要求参数一致性好,驱动电路复杂,实现同步比较困难。这种电路结构通常使用在1KW以上超大功率开关电源电路中。

网友H:
需要让电源热稳定,在稳定后再进行测试

网友I:
反激式电路与正激式电路相反,

网友J:
理解了共模噪声我们就知道共模电感就知道为什么共模电感会接在交流一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