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M32F4 Timer+ADC+DMA+FFT的理解与应用

楼主(2023-08-27):
ST, DMA, DM, ADC, AD
STM32F407 利用Timer+ADC+DMA在FFT上的理解与运用
最近遇到有关信号的总谐波失真THD值的测量,根据THD的计算公式可知我们需要知道该信号各次谐波分量的幅值,所以需要将ADC采样到的信号进行FFT,将时域上的信号转换到频域上,获得其幅值。

这里我们假设要采集的信号为1Khz。

楼主:
方案
利用STM32F407上的定时器Timer来触发ADC采样,并利用DMA搬运采样到的AD值,最后用dsp库里的有关FFT运算的函数进行各次谐波幅值的获取。

楼主:
原理
设定数据
  1. 被采信号频率:f
  2. 被采信号周期:T = 1/f
  3. 采样频率:fs
  4. 采样周期:Ts = 1/fs

  5. 采样总点数:NPT
  6. 采样总时间:t = NPT * Ts

  7. 频谱图频率分辨率:f0 = fs/NPT

  8. 采到的被采信号周期数:NT = t/T
  9. 一个被采信号周期的采样点数:fs/f

楼主:
带入数据
我们需要采的信号频率为1KHz,此次准备以32KHz的采样频率进行采集,并且一共只采集256个点进行FFT运算。

故:
  1. 被采信号频率:f = 1000Hz
  2. 被采信号周期:T = 1/f  = 0.001s
  3. 采样频率:fs = 32 000Hz
  4. 采样周期:Ts = 1/fs =0.000 031 25s

  5. 采样总点数:NPT = 256
  6. 采样总时间:t = NPT * Ts = 0.008s

  7. 频谱图频率分辨率:f0 = fs/NPT = 32 000Hz/256 = 125Hz

  8. 采到的被采信号周期数:NT = t/T = 0.008s/0.001s = 8
  9. 一个被采信号周期的被采到的点数:fs/f = 32 000Hz/1000Hz = 32

楼主:
分析数据
FFT后的幅度谱的横坐标是频率,并且是离散的。是以频率f0的n倍展开的。故横坐标为

… , -nf0, …-2f0, -f0, 0, f0, 2f0, … ,nf0, … 而纵坐标为对应频点的幅值信息。

楼主:
本次是设定的f0 = 125Hz, 理想情况下FFT后的幅度谱看起来应该会是下面这个样子:

楼主:
其中横坐标0刻度的地方即频率为0的点,为直流分量 。如果被采信号没有偏置的话这一点幅度应该为0。而横坐标其它点皆为125Hz的倍数。
由于被采信号的频率为1000Hz,故横坐标的正半轴和负半轴的1000Hz处都会有“擎天柱”。但在运用中我们只会取正半轴部分,毕竟正半轴知道了也就知道了负半轴,所以负半轴可以说是没什么用的。
值得注意的是:对于直流分量来说,纵坐标对应的值就是直流分量的幅度,而其他频率对应的纵坐标值只是其实际幅值的1/2
关于这一点有一个简单的理解方式,就是它的幅度平均分到了正负半轴,导致只有一半。

楼主:
如果从公式的角度,可以这样理解:  可以看到,正负两边均只有信号峰值A的一半,对于幅度而言也是一样的也是一半。这是本人个人的理解方式,可能会不严谨。

楼主:
代码
ADC+DMA部分:
ADC注意配置成外部时钟触发,不连续转换,单通道不扫描。
DMA需要外设不自增,内存自增的方式来存储采到的连续的256个点,非循环模式。

楼主:
#include "ADCDMA.h"

//PF3 ADC3:IN9

uint16_t AD3_Value[AD3_Value_Length];

void AD3_Init(){
        //结构体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GPIO结构体
        DMA_InitTypeDef DMA_InitStructure;                                        //DMA结构体
        ADC_CommonInitTypeDef ADC_CommonInitStructure;                 //ADCcommon结构体
        ADC_InitTypeDef ADC_InitStructure;                                        //ADC结构体

        //时钟开启
        RCC_AHB1PeriphClockCmd(RCC_AHB1Periph_GPIOF, ENABLE);        //使能GPIOF时钟
        RCC_AHB1PeriphClockCmd(RCC_AHB1Periph_DMA2,ENABLE);                //使能DMA2时钟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ADC3, ENABLE);        //使能ADC3时钟

        //GPIO配置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3;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N;                        //模拟模式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Type = GPIO_OType_PP;                        //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100MHz;                //10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NOPULL;                //浮空
        GPIO_Init(GPIOF, &GPIO_InitStructure);                                        //GPIO初始化

        //ADCcommon配置
        ADC_CommonInitStructure.ADC_Mode = ADC_Mode_Independent;                                        //独立模式
        ADC_CommonInitStructure.ADC_DMAAccessMode = ADC_DMAAccessMode_Disabled;                //非多重模式,多重模式下才开启此配置的DMA
        ADC_CommonInitStructure.ADC_Prescaler = ADC_Prescaler_Div4;                                        //采样频率4分频                84MHz/4 = 21MHz
        ADC_CommonInitStructure.ADC_TwoSamplingDelay = ADC_TwoSamplingDelay_5Cycles;
        ADC_CommonInit(&ADC_CommonInitStructure);                                                                        //ADCcommon结构体初始化

        //ADC配置
        ADC_InitStructure.ADC_ContinuousConvMode = DISABLE;                                                        //是否连续转换
        ADC_InitStructure.ADC_DataAlign = ADC_DataAlign_Right;                                                //数据对齐:右对齐
        ADC_InitStructure.ADC_ExternalTrigConv = ADC_ExternalTrigConv_T2_TRGO;//
        ADC_InitStructure.ADC_ExternalTrigConvEdge = ADC_ExternalTrigConvEdge_RisingFalling   ;        //
        ADC_InitStructure.ADC_NbrOfConversion = AD3_Value_Length;                                        //转换数量:一波采集采集的AD值个数,多通道时一般为通道数量
        ADC_InitStructure.ADC_Resolution = ADC_Resolution_12b;                                                //12bit
        ADC_InitStructure.ADC_ScanConvMode = DISABLE;                                                                  //是否扫描:多通道需扫描
        ADC_Init(ADC3, &ADC_InitStructure);                                                                                        //ADC3初始化

        //ADC序列 转换顺序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3,ADC_Channel_9, 1,ADC_SampleTime_84Cycles);

        //DMA配置
        DMA_InitStructure.DMA_Channel = DMA_Channel_2;                                                        //DMA_CH2
        DMA_InitStructure.DMA_Mode = DMA_Mode_Normal;                                                         //非循环
        DMA_InitStructure.DMA_DIR = DMA_DIR_PeripheralToMemory;                                        //外设到内存
        DMA_InitStructure.DMA_BufferSize = AD3_Value_Length;                                        //传输次数,数组长度
        DMA_InitStructure.DMA_Priority = DMA_Priority_Medium;                                        //优先级
                //DMA_FIFO
        DMA_InitStructure.DMA_FIFOMode = DMA_FIFOMode_Disable;
        DMA_InitStructure.DMA_FIFOThreshold = DMA_FIFOThreshold_HalfFull;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0BaseAddr =        (uint32_t)AD3_Value;                                 //内存地址:收集AD值得数组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Burst = DMA_MemoryBurst_Single;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DataSize = DMA_MemoryDataSize_HalfWord;                        //16 bit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Inc = DMA_MemoryInc_Enable;                                                //内存自增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BaseAddr = (uint32_t)&(ADC3->DR);                        //外设地址,ADC3地址,多通道但仅有一个寄存器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Burst = DMA_PeripheralBurst_Single;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DataSize = DMA_PeripheralDataSize_HalfWord;        //16 bit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Inc = DMA_PeripheralInc_Disable;                         //外设不自增,始终为ADC3地址
        DMA_Init(DMA2_Stream0,&DMA_InitStructure);                                                                        //DMA2_Stream0 初始化

        DMA_Cmd(DMA2_Stream0,ENABLE);                                                //DMA2_Stream0 使能
        ADC_DMARequestAfterLastTransferCmd(ADC3, ENABLE);        //源数据变化时开启DMA传输
        ADC_DMACmd(ADC3, ENABLE);                                                        //ADC3_DMA使能
        ADC_Cmd(ADC3, ENABLE);                                                                //ADC3 使能

//        ADC_SoftwareStartConv(ADC3);                                                //软件触发ADC转换
}

//******清空ADC与DMA的中断标志位,起到再次触发ADC与DMA的作用,否则ADC只会采集一波数据然后DMA搬运,若需多次采集必须使用次函数,可在数据处理完成后再次使用***//
void ADC_DMA_Trigger(){

        DMA_Cmd(DMA2_Stream0,DISABLE);//若用循环模式就可不用disable再enable,关掉再重启主要起重装NDTR和保护数据的作用
//        DMA_SetCurrDataCounter(DMA2_Stream0,AD3_Value_Length);
//        DMA_ClearITPendingBit( DMA2_Stream0 ,DMA_IT_TCIF0|DMA_IT_DMEIF0|DMA_IT_TEIF0|DMA_IT_HTIF0|DMA_IT_TCIF0 );
        DMA_ClearITPendingBit( DMA2_Stream0 ,DMA_IT_TCIF0);
        ADC_ClearITPendingBit(ADC3,ADC_IT_OVR);//ADC3->SR = 0;
        DMA_Cmd(DMA2_Stream0,ENABLE);
}

楼主:
#ifndef __ADCDMA_H__
#define __ADCDMA_H__

#include "stm32f4xx.h"

#define AD3_Value_Length 256 //因为采样点数是256,故需要长度为256的数组

extern uint16_t AD3_Value[AD3_Value_Length];

void AD3_Init();
void ADC_DMA_Trigger();

#endif

楼主:
Timer部分:
由于是定时器触发ADC所以采样率由定时器控制,即:

fs = 84MHz/(arr*psc)

楼主:
#include "Timer.h"

//主频84M

//TIM2 32bit
void TIM2_Init(uint16_t arr, uint16_t psc){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TIM2,ENABLE);                       //TIM2 时钟使能

        TIM_InternalClockConfig(TIM2);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InitStructure;                                //时基结构体
        TIM_TimeBaseInitStructure.TIM_Period = arr;                                         //设置自动重装载值
        TIM_TimeBaseInitStructure.TIM_Prescaler =psc;                                         //设置预分频值
        TIM_TimeBaseInit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 TIM_CKD_DIV1;         //设置时钟分割
        TIM_TimeBaseInit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向上计数模式

        TIM_SelectOutputTrigger(TIM2,TIM_TRGOSource_Update);                        //更新溢出向外触发
        TIM_TimeBaseInit(TIM2, &TIM_TimeBaseInitStructure);                         //时基初始化
        TIM_Cmd(TIM2, ENABLE);                                                                                        //定时器使能
}

楼主:
#ifndef __TIMER_H__
#define __TIMER_H__

#include "stm32f4xx.h"                  // Device header

void TIM2_Init(uint16_t arr, uint16_t psc);

#endif

楼主:
main部分:
#include "stm32f4xx.h"                  // Device header
#include "delay.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fft_calculate.h"
#include "math.h"
#include "Timer.h"
#include "ADCDMA.h"

/********************************************工程介绍***********************************************************
此FFT工程,利用Timer定时触发ADC3_IN9触发AD采集并利用DMA2_Stream0搬运至AD3_Value[256] 即采样256个点

/***********************************FFT相关理论计算介绍********************************************************
设:
被采目标信号频率:f
被采目标信号周期:T = 1/f
采样频率:fs
采样周期:Ts = 1/fs

采样点数:NPT
采样总时间:t = NPT*Ts

频谱图频率分辨率:f0 = fs/NPT

采到的被采信号周期数:NT = t/T
一个被采信号周期的采样点数:fs/f

*************************************************************************************************************/
u16 i;

int main(){
        delay_init(168);
        uart_init(9600);

        printf("Start !\r\n");

        TIM2_Init(5-1, 525-1);//fs=32KHz        fs=84MHz/(arr*psc)
        AD3_Init();
        delay_ms(10);

        while(1){

                ADC_DMA_Trigger();                                                                                        //每次都要重新触发,否则只采样一波数据(NPT个AD值)便停止了

                for(i=0; i<NPT; i++){

                        InBufArray[i] = ((signed short)(AD3_Value[i])) << 16;        //将AD值移至实部
                        printf("%d\r\n",AD3_Value[i]);                                                        //打印AD值(片内12位AD:0~4095)

                }

                cr4_fft_256_stm32(OutBufArray, InBufArray, NPT);                        //FFT运算
                GetPowerMag();                                                                              //获取信号各次谐波分量的幅值

                for(i=0; i<NPT/2; i++){
                        printf("%d:%d\r\n",i,MagBufArray[i]);                                        //打印幅值
                }
                delay_ms(5000);

}

}

楼主:
在用函数cr4_fft_256_stm32(OutBufArray, InBufArray, NPT)时,注意将AD值送入InBufArray[]的实部,它的高16位表示复数的实部,低16位表示虚部。

而函数GetPowerMag()是对FFT后输出的复数OutBufArray[]求模值。

楼主:
关于函数ADC_DMA_Trigger()的作用,这里本人才疏学浅也很迷惑,但没有这一句有关中断标志位清除,确实只会运作一次,即只会采一次256个点运算,然后就没有然后了(还望高手指点迷津[抱拳])。我通过debug模式观察寄存器,发现ADC并没有在采样,DMA也没有在搬运数据。但这反而更方便了,让每一次采集都变得可控。需要采集时,使用此函数触发即可。

楼主:
实践
做了这么多工作现在来实操验证一下。此次实验输入的被采的信号均为正弦波。

楼主:
输入1KHz 0V到3V(即幅度:3V,偏移:1.5V)

楼主:
用示波器先浅浅观察一下:

楼主:
将信号接入信号采集的引脚,这里是PF3脚 ADC3_IN9。运行程序观察串口打印的数据。这里我将AD值和幅值都打印了出来。我们先来看看AD值下的图形:

楼主:
很明显,通过数Excel画出来的这个正弦波周期个数可知正好是8个,满足公式:

采到的被采信号周期数:NT = t/T = 0.008s/0.001s = 8

楼主:
打印的AD值:

楼主:
一个周期采到32个点,满足公式:

一个被采信号周期的被采到的点数:fs/f = 32 000Hz/1000Hz = 32

楼主:
顺便再看一下峰值大概在3750左右,根据公式:

Voltage = AD_Value*3.3V/4096

楼主:
和我们输入的峰值3V的信号差不太多。

楼主:
接下来看一下幅度谱的情况:

楼主:
前文已经提及过,幅度谱的负半轴是没有什么作用的,所以这里只有原点(直流分量)和正半轴的数据。现在我们来分析一下红框框住的数据:
0:处就是所说的直流分量。因为这里我们是拿AD值计算的FFT,所以输出的值也是类似于AD值,所以我们又可以用:Voltage = AD_Value*3.3V/4096 计算可得1.504,满足我们所设置的偏移量也就是直流分量。
8:处就是我们的1KHz的幅度信息了。为什么会是8呢?我们又根据前文的分析:

频谱图频率分辨率:f0 = fs/NPT = 32 000Hz/256 = 125Hz

楼主:
在这里的意思就是横坐标一格代表125Hz,而我们是1000Hz的信号,自然在第8个点的位置了(1000Hz/125Hz=8)。

再来看幅值信息,通过公式Voltage = AD_Value*3.3V/4096发现差不多也是1.5V左右。但这只是一半,所以在1KHz处的幅度是1.5*2=3V。

楼主:
它的幅度谱长这样:

楼主:
输入2KHz 0V到3V(即幅度:3V,偏移:1.5V)
这一次我们换成2KHz的试试看。

楼主:
对于2KHz的信号,采到信号的16个周期,也是满足此公式的:

采到的被采信号周期数:NT = t/T

楼主:
对于2KHz的信号,一个周期采到16个点,也是满足此公式的:

一个被采信号周期的被采到的点数:fs/f = 32 000Hz/2000Hz = 16

楼主:
这里为什么会在第16个点,想必大家也能够理解了。(2000Hz/125Hz=16)
这里提一嘴:对于1KHz的信号,基波频率是1KHz,二次谐波是2KHz,三次谐波是3KHz。也就是第8,第16,第24个点。

楼主:
输入125Hz 0V到3V(即幅度:3V,偏移:1.5V)
这里我们尝试直接输入f0=125Hz。

楼主:
如愿以偿的出现在了第一个点的位置。

楼主:
输入200Hz 0V到3V(即幅度:3V,偏移:1.5V)
这里或许就有人好奇了,输入的信号如果不是125Hz的整数倍会怎样,我们来试试。输入一个200Hz看看。

楼主:
可以看到,幅值散在了理论上200Hz附近的各个位置,但实际上这个横坐标上是没有200Hz这个点的,所以造成了这样的结果。这样的幅值信息也是相当不准确的,所以我们在应用的的过程中要尽量避免这种情况。所以控制好采样率fs是关键! 毕竟用dsp库的话采样点数NPT是没法控制的嘛。根据公式:

频谱图频率分辨率:f0 = fs/NPT

楼主:
让横坐标的点尽量踩在被采信号的频率上!

楼主:
输入1KHz 1V到3V(即幅度:2V,偏移:2V)
这里我们再试一下改变一下偏移和整体幅度看看。

楼主:
再次利用公式:

Voltage = AD_Value*3.3V/4096
Vdc = 2491 * 3.3V / 4096 = 2.007 V
V(1KHz) = (1255 * 3.3V / 4096) * 2 =2.022 V

与输入的信号差不多相符。

楼主:
结语
在做FFT时,对其概念的理解尤为重要。从时域到频域,被采信号的频率、采样率、采样点数、频率分辨率的概念和物理意义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等等,都是需要去理解的。
而FFT的作用远不止这些,除了幅值,它还可以进行相位相关的运算。本文利用的是256个点,如果有需求也可以尝试使用cr4_fft_1024_stm32(OutBufArray, InBufArray, NPT)取1024个点。根据需求控制好采样率。利用Timer+ADC+DMA的模式充分利用了外设资源,在使用的过程中注意它们之间联系的相关配置。

网友A(2024-05-12):
为什么不能配置成连续转换模式啊

网友B(2024-09-16):
如果防护与热设计欠佳

网友C:
由于共模电流的同向性,会在线圈内产生同向的磁场而增大线圈的感抗

网友D:
在板的边缘上照常制作整个电镀通孔。

网友E:
缩合型灌封硅胶由于固化过程有体积收缩一般不使用在模块电源的灌封中

网友F:
在交流电频率一定情况下,电感量越大,其对交流电阻碍能力越大

网友G:
然后焊接到更大的PCB上

网友H:
电路的结构类似于全桥式,只是把其中的两只开关管(T3、T4)换成了两只等值大电容C1、C2。

网友I:
通过对于PCB电路板边缘的孔或通孔做电镀石墨化

网友J:
脉冲变压器磁能被积累的问题容易解决,

网友K:
在PCB组装过程中通常使用两种类型的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