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信息] HC32l130单片机的delay函数怎么写

楼主(2023-08-27):
HC32l130单片机的delay函数可以这样写:
void delay(unsigned int time)
{
    unsigned int i, j;
    for(i=0; i<time; i++)
        for(j=0; j<1275; j++);
}

楼主:
这个函数的作用是延迟一段时间。其中的time参数表示延迟的时间,单位是毫秒。这个函数的原理是使用两层循环来消耗时间,通过调整循环次数来调节延迟的时间。

楼主:
注意:这个delay函数是一个简单的实现方式,实际应用中可能会有更复杂的延迟函数。

网友A:
ddl.c里面不是有systick实现的延时嘛。。。你这写法不插个nop进去编译器优化一开就没了。。

网友B:
这个是最简单的

网友C:
提供了许多延时函数

网友D:
提供的函数来实现delay函数。

网友E:
void DelayMs(uint32_t ms)
{
    uint32_t i, j;
    for (i = 0; i < ms; i++)
    {
        for (j = 0; j < 110; j++);
    }
}

网友F:
可以使用for循环来生成一个指定时间长的延时。例如,以下代码可以实现一个1秒的延时

网友G:
通过设置预分频器来获得1 MHz的计数频率。然后,利用定时器的计数器进行延时,直到计数值达到指定的延时时间。

网友H:
使用定时器延时的好处是可以在延时期间执行其他任务,不会占用过多的CPU资源。此外,通过调整定时器的预分频器和计数值,可以实现不同精度的延时。

网友I:
通过嵌套循环来实现延时,内部循环的次数根据系统时钟频率进行调整,以保证延时的准确性。

网友:
函数内部使用一个for循环来生成一个指定秒数的延时,最终在循环体内输出延时的时间。

网友H:
delay函数的实现会占用CPU资源,因此在实际应用中需要根据实际需求进行优化,以提高程序的执行效率。

网友J:
SysTick定时器来实现delay函数。

网友K:
可以在SysTick中断服务程序中实现延迟功能。

网友L:
单片机的定时器模块,可以编写更精确的延时函数。

网友M:
delay函数可以通过使用定时器来实现。

网友N:
上编写延时函数通常有几种方法,具体的方法取决于您的需求和应用场景。

网友O:
通过循环等待

网友P:
内部延时函数:
void DelayUs(uint32_t us)
{
    uint32_t i;
    for (i = 0; i < us / 1000; i++);
}

网友Q:
使用循环延时

c
void Delay(uint32_t nTime) {
  while(nTime--) {
    // 根据系统时钟频率调整延时时间
    for (volatile uint32_t i = 0; i < SystemCoreClock / 1000000; ++i) {
      __NOP(); // 空操作,用于防止编译器优化
    }
  }
}

网友R:
// 初始化SysTick定时器
void SysTick_Init(void) {
    SystemCoreClockUpdate(); // 更新系统时钟
    SysTick_Config(SystemCoreClock / 1000); // 设置每毫秒中断一次
}

// 毫秒级延时
void Delay_ms(uint32_t milliseconds) {
    uint32_t start = SysTick->VAL;
    uint32_t delayTicks = milliseconds * (SystemCoreClock / 1000);

    while ((SysTick->VAL - start) < delayTicks) {
        // 等待SysTick定时器达到指定延时
    }
}

网友S:
定时器 来生成一个精确的延时。在定时器中断处理程序中,可以实现需要延时的操作。

网友T(2023-10-07):
系统定时器实现延时功能。

网友U:
提供实现延迟功能的函数。

网友V(2023-11-10):
延迟功能可以在系统中断服务程序中实现。

网友W:
这种延时虽然简单,但是耗资源。

网友X(2023-12-10):
嵌入式的定时器模块,可以编写更切确的延时函数。

网友Y:
延迟功能可以通过使用计时器来实现。

网友Z:
上编写延时函数凡是有几种法子,详细的法子取决于您的需求以及利用场景。

网友AA:
定时器用于产生精确的延迟,在定时器中断处理程序中,可以实现需要延迟的操作。

网友AB(2024-01-11):
体系定时器实现延时功效。

网友AC:
供给实现耽误功效的函数。

网友AD:
耽误功效可以在体系间断服务程序中实现。

网友AE:
虽然这种延迟很简单,但它会消耗资源。

网友AF(2024-02-18):
一个嵌入式定时器模块可以用来编写更精确的延迟函数。

网友AG:
小华代理,有FAE,13538292986

网友AH:
这种不好用,还是用滴答定时器最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