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门应用] 一般使用jlink是否可以连接芯旺的MCU?

楼主(2023-08-27):
使用jlink是否可以连接芯旺的MCU

网友A(2024-11-05):
使用JLink确实可以连接芯旺的MCU,但具体连接过程可能因MCU型号和JLink版本的不同而有所差异。

网友B:
确认你手中的芯旺MCU型号以及你所使用的JLink版本是否兼容。通常,MCU制造商会提供与JLink或其他调试工具的兼容性信息

网友C:
Jlink是ARM内核,chipon不是。

网友D:
如果JLink驱动中找不到你使用的MCU型号,可能需要手动添加该MCU的相关信息,包括烧录算法和修改JLinkDevices.xml文件等步骤

网友E:
确保连接正确且稳固,以避免在调试过程中出现连接问题

网友F:
AI这么强了吗?一堆乱回复的AI号,不支持JLINK,不支持JLINK,不支持JLINK

网友G(2024-12-24):
在软件工具中发起连接请求,尝试与MCU建立通信。如果连接成功,你可以使用JLink提供的调试功能来读取MCU的寄存器值、存储器内容等信息。

网友H:
你还可以通过配置JLink的软件来控制MCU进行调试功能,如单步运行、读取FLASH、修改寄存器值等。

网友I:
使用编程器将编译好的程序下载到MCU中进行运行。

网友F:
不支持Jlink,必须用芯旺的编程调试器

网友J:
这个没注意啊,一般是用官方的烧录器就可以

网友K:
你可以用jlink的烧录软件看看是否支持你要烧录的芯片呗

网友L:
我觉得应该可以连接,因为烧录接口一般都是SWD/JTAG

网友M:
但是你得看你的link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