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flash加密的话,航顺用的什么方法?

楼主(2023-08-29):
flash加密的话,航顺用的什么方法?容易被轻易获取到里面的文件吗?

网友A:
楼主可以说说自己的场景

网友B:
Flash 控制器内部有一个加解密模块,用于加解密用户存储在 Flash 中的程序和数据。用户可以选择以密文或者明文的方式存储。加密使用的用户密钥(UKEY)为 64 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