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035请教

楼主(2023-08-27):
TI的28035,如果有不用的AD口,一般需要如何处理?是直接悬空呢?还是直接接地?

网友A:
这种情况,一般是会通过一个电阻接地,也有悬空不用的,但其实最好是参考官方硬件设计中推荐的做法进行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情况,一般是会通过一个电阻接地,也有悬空不用的,但其实最好是参考官方硬件设计中推荐的做法进行处理 ...

见过很多种处理方法的,或许和PCB板设计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