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自己做的PIC18F16Q40开发板成功点亮。

楼主(2023-08-28):
第一次焊接太激动了,弄多了焊锡膏,导致USB TypeC接口弄坏了。
热风枪吹下来单片机和电阻电容,焊接到新的一块板子上,成功点亮。

接口按照PIC KIT4做的。

怕再弄坏,先简单焊接了USB需要的两个5.1K欧电阻,以及3.3V稳压芯片,以及LED点灯电路。
使用MCC写了个简单的测试程序。
int main(void)
{
    SYSTEM_Initialize();

    // If using interrupts in PIC18 High/Low Priority Mode you need to enable the Global High and Low Interrupts
    // If using interrupts in PIC Mid-Range Compatibility Mode you need to enable the Global Interrupts
    // Use the following macros to:

    // Enable the Global Interrupts
    //INTERRUPT_GlobalInterruptEnable();

    // Disable the Global Interrupts
    //INTERRUPT_GlobalInterruptDisable();

    while(1)
    {
        LED_Toggle();
        __delay_ms(500);
    }
}

点灯成功,接下来把其他的元件焊接上。

楼主:
焊坏的板子对比,哈哈,给自己放假了十几天,手焊都生疏了。

楼主:
接口的布局顺序可以根据你使用模块的管脚顺序布局,比如编程接口,我按照PIC KIT4接口顺序做的。
I2C接口我按照OLED模块接口做的。
焊接上按键,根据需要还可以添加上CH340N作为USB转串口通信。

网友A:
恭喜,感谢分享经验。那个TVS可以不用就行吧?

网友B:
感谢分享,稳压芯片什么料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谢分享,稳压芯片什么料号?

稳压芯片用的AMS1117

网友C:
楼主满满的成就感溢出了屏幕!!!

楼主:
引用 网友D:
十几天都生疏了?

0402太小了,手动焊接对的不是很整齐。

网友E:
不错,学习一下,硬件工程师最关键就是动手能力

网友F:
楼主太厉害了,学习一下

网友G:
这个板子做的 太漂亮了

网友H(2023-10-08):
引用 楼主:
接口的布局顺序可以根据你使用模块的管脚顺序布局,比如编程接口,我按照PIC KIT4接口顺序做的。
I2C接口 ...

请问Pickkit4是楼主自己花钱买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H:
请问Pickkit4是楼主自己花钱买的吗

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