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话说,PICKIT4和ICD4那个好

楼主(2023-08-28):
话说,PICKIT4和ICD4那个好,这俩仿真器的共同点是什么?差别是什么?

网友A:
这两个差不多,根据个人喜好选择了。如果非要说点区别,那还真有。
目标功率:ICD4 可提供高达 1A 的电流,而 PICkit4 只能提供 50 mA 的电流。
断点:ICD 4 支持复杂的断点,而 PICkit 4 仅支持简单断点。

网友A:
过压/过电流保护:在ICD4中,过压/电流保护在硬件中实现,而在PICkit 4中,它在软件中实现。

网友A:
SDCard:PICkit4有一个SD卡插槽,用于存储编程图像供Programmer to Go使用。

网友A:
最后一般人都是把它当成一个烧录器和调试器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两个差不多,根据个人喜好选择了。如果非要说点区别,那还真有。
目标功率:ICD4 可提供高达 1A 的电流, ...

小播有点好奇哦。听说ICD5也上架了,您有使用过吗?值得推荐不?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小播有点好奇哦。听说ICD5也上架了,您有使用过吗?值得推荐不?

最近我关注了PIC KIT5,还没用过。不过KIT4和ICD4我更喜欢KIT4。IDC5应该很先进。**PIC的编程器也能支持更多厂家的单片机烧录,这样就是个全能选手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最近我关注了PIC KIT5,还没用过。不过KIT4和ICD4我更喜欢KIT4。IDC5应该很先进。**PIC的编程器也能支持 ...

谢谢。有机会使用的话,期待您的反馈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近我关注了PIC KIT5,还没用过。不过KIT4和ICD4我更喜欢KIT4。IDC5应该很先进。**PIC的编程器也能支持 ...

为啥IDC系列和KIT系列你更喜欢轻巧便捷的呢?哈哈,全功能的仿真器不是更好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为啥IDC系列和KIT系列你更喜欢轻巧便捷的呢?哈哈,全功能的仿真器不是更好么 ...

够用就行了,哈哈,主要就用个烧录和Debug。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够用就行了,哈哈,主要就用个烧录和Debug。

是这么回事儿,主要是够用就行了

网友C:
只用过pickit

网友:
不清楚价格,如果不差钱买贵的。好东西不便宜。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最近我关注了PIC KIT5,还没用过。不过KIT4和ICD4我更喜欢KIT4。IDC5应该很先进。**PIC的编程器也能支持 ...

PIC KIT5  就是在 KIT4 的基础上加了蓝牙模块吧 ,  APP  只支持 苹果系统 和 安卓系统,   所有国内 多数手机用都不了这个APP

楼主:
引用 网友D:
PIC KIT5  就是在 KIT4 的基础上加了蓝牙模块吧 ,  APP  只支持 苹果系统 和 安卓系统,   所有国内 多数手 ...

用苹果和安卓的话,那不是大多数手机都支持么?

网友E:
我还在用pickit3呢,感觉很好用啊,特别是离线下载功能比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还在用pickit3呢,感觉很好用啊,特别是离线下载功能比较好

酸了,还支持离线下载啊,离线下载的功能非常给力的,非常方便

网友F:
我认为都不错

网友G:
引用 网友E:
我还在用pickit3呢,感觉很好用啊,特别是离线下载功能比较好

是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用苹果和安卓的话,那不是大多数手机都支持么?

是大多数手机不支持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我还在用pickit3呢,感觉很好用啊,特别是离线下载功能比较好

离线功能都支持的,   kit3  有限制的 只能烧写小于32kb,  kit4 理论无限制因为可以SD卡了,
kit5 在 kit4的基础上增加了蓝牙,  可以通过 APP 选择使用 SD卡内的程序 进行离线烧写 ,  一个kit5 可以存放很多程序在里面,  可惜 不是苹果和安桌的系统,  APP用不了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