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KS32 硬件] 伺服电机的驱动方案有吗?

楼主(2023-08-28):
伺服电机是不是直接用现成的电机驱动器会好一些?还是说也可以自己设计电机驱动器,难度大吗?

网友A:
可以直接使用demo硬件做,不过软件位置环这块需要自己开发。

网友B:
软件位置环不好开发啊

网友C(2023-10-16):
开发板感觉功能不是完善!没有电机参数识别,不支持编码器;想用国产的这些都是问题哪

网友D:
可以自己设计,只是如果不熟悉的话,要调稳定还是有点难。

网友E:
采用伺服驱动器

网友F:
通过运动控制器实现伺服电机的驱动

网友G:
引用 网友A:
可以直接使用demo硬件做,不过软件位置环这块需要自己开发。

这部分是难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