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L494疑问

楼主(2023-08-28):
官方手册中VO为28V Io为0.2A电流采样电阻是1欧姆,但为什么到误差放大器还要接一个240欧姆的电阻,这个电阻起到什么作用?
谢谢!

网友A:
电阻240、 电容0.01uF(连接3脚与15脚)、与TL494内部运放构成积分器,功能低通滤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阻240、 电容0.01uF(连接3脚与15脚)、与TL494内部运放构成积分器,功能低通滤波。 ...

原来如此,谢谢坛友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