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PICkit3值的购买吗?

楼主(2023-08-28):
如果买个烧录器,是选PIC KIT3好还是PIC KIT4好?
KIT3能兼容新的单片机吗?

网友A:
如果不差钱我推荐KIT5:PICkit 5内电路调试器/编程器支持对所有Microchip元件进行快速原型设计和便携式生产就绪编程,包括PIC®、® dsPIC®和SAM (Arm®) 器件。该套件与MPLAB X集成开发环境 (IDE) 搭配使用,可提供功能强大、简单易用的图形用户界面 (GUI),用于调试和编程。MPLAB PICkit 5还可通过蓝牙®连接用作MPLAB Programmer-To-Go (PTG) 移动应用的独立调试器/编程器。这款多功能编程配套产品可针对用户的解决方案进行原型设计和调试。拔掉插头,然后现场部署解决方案。MPLAB PICkit 5支持各种接口,例如四线JTAG或串行线调试 (SWD),带流式UART虚拟通信端口 (VCP),调试器适配器板 (AC102015) 可使用标准连接器,用于JTAG、SWD、ICSP和AVR协议。PICkit 5具有独特的Programmer-To-Go功能,也可由目标板供电,只需按徽标下面的隐藏按钮即可对默认图像进行编程。用户还可以使用MPLAB PTG移动应用通过蓝牙连接,浏览工具中安装的micro SDTM卡以获取不同图像,并直接从应用开始对目标板进行编程。

网友A:
如果不差钱建议买最好的。

网友:
是的推荐买kit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