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求助:keil4连接ST-Link仿真器Debug中无法选择

楼主(2023-08-28):
keil4连接ST-Link仿真器后,Debug中选择ST- Link Debugger ,Setting出现的是这个画面,但是不管选择JTAG还是SWD都没反应,开发板和仿真器都正确连接电脑了,驱动也下载了,keil5就能检测到,keil4重装多少个版本都不行,使用的是STM32F103板子,求指点

网友A:
更新一下吧,这个版本太老啦

网友B:
现在还有用keil4的啊

网友C:
既然keil5好使,那你就用keil5呗

网友D:
升级下不要再用老版本了呗那就

网友E:
估计是STlink的版本不行吧

网友F:
这个开发板单独供电试试?

网友G:
这问题属实有很多原因会导致,可能是pack没安装,可能算法没选对,也可能STlink版本不行

网友H:
换个电脑试试呢?

网友I:
你说的画面是啥样的啊?正常来说如果没有芯片显示无法连接,可能是芯片有问题

网友J:
有没有可能是你的芯片锁了呢?

网友K:
没反应的话,看看是不是USB的供电不足啊?

网友L:
有很多时候,可能是MCU有点问题,就是MCU焊接不好或者有点故障锁住,都会这样

网友A:
都换keil5了就直接用新的呗

网友M:
估计接触不良?不好说,芯片的原因,我觉得

网友N:
都什么年代了,还在KEIL4,版本太低了。
关键STLINK 固件也升级了。

网友O:
用更新的版本吧

网友P(2023-10-19):
KEIL4版本太低了,用更新的版本吧

网友Q:
确认已关闭Keil软件

网友R:
将ST-LINKII-KEIL.dll和StorAcc.dll复制到Keil\ARM\BIN目录下。

网友S:
重新打开Keil软件,打开调试选项,选择Debug,应该可以看到已经可以选择STlink II Debugger了,然后点击Settings进行设置

网友T(2024-02-01):
得到不同测试条件下的输出电流和电压值,分析数据并进行比较

网友U:
这样可以获得更光滑的表面。

网友V:
是因为它作用是起到抑制,多应用于开关电源电路中

网友W:
对于标准PCB设计,c形孔的最小直径为0.5mm,

网友X:
它是由两个尺寸相同、匝数相同的线圈对称地绕制在同一个铁氧体环形磁芯

网友Y:
镀半孔或c形孔是在板的边缘上镀半个半孔的一半。

网友Z:
驱动脉冲变压器原边时,

网友AA:
这种电路结构的特点是:由四只相同的开关管接成电桥结构驱动脉冲变压器原边。

网友AB:
这种技术称为板对板焊接

网友AC:
开模的话,模具不会塌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