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LIS2DW12低功耗问题

楼主(2023-08-28):
想要配置LIS2DW12进入LOW POWER或者SLEEP

但功耗一直在50uA以上

20H寄存器配置的0x10,根据手册应该是1uA左右,不知道哪里配的不对,麻烦大佬给指导一下。

具体寄存器配置如下

LIS2DW12RegisterWrite(0x25,0xA4); LIS2DW12RegisterWrite(0x35,0x40); LIS2DW12RegisterWrite(0x34,0x44); LIS2DW12RegisterWrite(0x3F,0x20); LIS2DW12RegisterWrite(0x23,0x20); LIS2DW12RegisterWrite(0x20,0x10); LIS2DW12RegisterWrite(0x22,0x00);

网友A:
不初始化时候电流有多大啊?

网友B:
50uA可以的啦,这参数

网友C:
你用的这个是啥啊?是一个传感器吗?

网友D:
一般这种芯片可以配置的吧

网友E:
可能是你电路有漏电的地方吧,电容或者其他漏电?

网友F:
你能确定电路是没啥问题的吗?

网友G:
之前有时候我的电路也是这样,后来发现好像是电容坏掉了,导致功耗增加了

网友H:
你配置的话,用裸机分析仪抓一下看看呢?

网友I:
正常配置一下估计就好使了,你可能是配置没对

网友J:
一般默认的传感器的参数都不是低功耗的,所以需要你来配置

网友K:
这个1uA不是理想值么,很少能达到的

网友L:
理想值是不包括外围元件的吧

网友M:
这是算的整个板子还是只有芯片的功耗啊

网友N:
检查下电路看看

网友O:
是不是有漏电啊

网友P:
整板这个功耗应该算可以了吧

网友L:
单独芯片功耗还是整个电路啊

网友Q:
检查外围元件是否正常工作啊

网友R(2023-10-19):
看看是不是配置没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