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7] 请问STM32H747这种双核芯片怎么debug

楼主(2023-08-28):
我查到了AN5361和AN5286两个应用手册,但是按照说明进行设置后并不能进行双核仿真。
我使用的芯片是STM32H747IGT6,工程1是用cubemx 6.4建立的mdk工程,mdk版本5.33。按照AN5286的说明进行设置后,CM7可以进行debug,工程内部未添加几句自己的编程,看着应该没问题。使用该工程新开一个mdk进程,target切换到cm4,点击debug,提示flash download failed,如下图:

单独debug CM4一样报错。
工程2使用stm32cubeide建立,版本1.8,按照AN5361说明能够进行设置,设置完成后启动CM7 debug,设置SM7运行,在启动CM4 debug,但是这时候报错了,提示failed to start GDB server,如图

我的仿真器时ST-link V3
请问我该咋弄,能让两个核心都能处于debug状态

网友A:
没玩过这种双核的芯片

网友B:
stlink调试的话很简单吧

网友C:
双核调试真的很麻烦,很容易出问题

网友D:
调试H7双核产 也就参照 AN5361和AN5286两个应用笔记。

网友E:
是不是没选择正确的算法文件啊

网友F:
这就是没连接上的问题,你给芯片复位试试呢?

网友G:
双核调试可以用官方的FAE咨询一下,这个问题属实麻烦一些

网友H:
没玩过双核调试,一般都是单核的啊

网友I:
应该有一个debug之后,另一个才能debug吧

网友J:
不会,但是我觉得你是算法或者配置有问题才会这样

网友K:
你的F4用的是啥芯片,啥flash大小啊?

网友L:
这H7没想到还是个双核芯片,很不错啊

网友M:
你的应用手册咋说的啊?是可以支持双核仿真的吗?话说,这断开重连试试呢?也许是被之前的H7占用着呢

网友N:
是不关掉一个再跑第二个啊

网友O(2023-10-19):
是不是你算法或者配置有问题

网友P:
找找应用笔记看看